s7-200的数据线一条多少?【恢复】

楼主(2008-11-24):
想自己买条,反正自己想学就无所谓了,自己买条方便,厂里买的话用得不多,懒得去跟采购的解释,跟代理商借也麻烦.

一般用什么的,原装的吗?

网友:
西门子S7-200系列CPU的编程电缆(又叫PPI电缆),原装的有2种:1种是9针串口的,1种是USB的,具体价格不知。

不过听说是可以自己制作的,需要的材料是2个9针串口头,1个RS232/485转换器,不过没有亲自测试过。

具体的做法可以在网上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