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滚动屏 【恢复】

楼主(2008-11-24):
基于ATMEGA16的八个16*16的屏。

本贴被 hanhulia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5,07:25:08.

楼主:
可以仿真呀?是不是你的proteus版本低呀?

网友:
本想下载了,看和我的有什么不同,结果,楼主的仿真不了呀

网友:
硬件SPI刷屏,很快。您说呢。三根线,剩下的你可以在做很多事情,例如GUI,按键,串口,等等,呵呵。

网友:
呵呵,不多。

行:16行对吧。2个595+2个2803,OK。

列:16*8列,对吧,2*8个595,最最关键的是接线最少,软件编写最简单。成本也较低,并且升级很方便,接口简单,易于扩展。

您说呢?

网友:
这样的方案不常用

常用的方案是138+三极管驱动行

74HC595驱动列

楼主:
那样用的元件会不会很多呀?

网友:
建议采用595级联加2803的方法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