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taobao 二手DELL Latitude D610 2300RMB(含运费)值得买么【恢复】

楼主(2008-11-25):
配置:

型号:DELL  Latitude D610

CPU:迅驰2代 1.73G(二级缓存2M)

主板:Intel  915PM芯片组

内存:512M*2

硬盘:40G(保证无坏道)

光驱:内置DVD光驱

屏幕:14.1寸 TFT显示屏  最佳分辨率:1024x768(坏点<3)

显卡:Intel 915GML 集成128M显存

声音:内置立体声音响

网络:内置10/1000M自适应网卡 + 内置无线网卡

接口:红外线接口,并口,串口,PC卡口,4个USB2.0接口  /////重要哦

重量:2.5Kg左右

外型:31.5cm*25.65cm*3.30cm

电池:电池保待机时间2小时

其它:预装XP系统(盗版),镁铝合金外壳

帮忙建议哦,明天可能拍板了

本贴被 wangguanf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5,01:17:57.

网友:
 NC6000 不轻哈~

楼主:
基本上确定要这个了就是本坛子那个什么10寸本的淘宝店的(2300包快递)

收到到货非人为损坏一周内免费保修或退货(严重时)/邮费各付一程

随机配电池和电源

HP  NC6000 高分高配64M独显,内置无线蓝牙

CPU: 迅驰2代1.6G  (L2:2M)

内存:512M X 2   DDR333

硬盘:40G (IDE)

光驱:DVD

屏幕:14.1寸(1400*1050)高分屏

显卡:ATI9600独立64M 高性能显卡

音频:Sound Blaster HP音响出色

网络:56KMODEM ;1000M网卡;内置无线,蓝牙

鼠标:指点杆+触摸板

键盘:长空格英文键盘

接口:2*USB2.0;S端口;SD读卡;VGA;扩展坞接头;麦克风/耳机;红外线;PC卡槽;串并口

网友:
显卡集成

并且用SIS的

这个差点

要不就非常牛X, 可以叫神舟(州) 去吃屎

不知道是哪个“州”

网友:
晕,查了下,真还有这么便宜的新本

网友:
LS的雷人,这个配置 全新的 2999能拿到?

网友:
benq

有一款新的双核 T2390 1G 160G 康宝

14.1寸

2999啊

谁还跑去买旧的。

网友:
小黑翻新的太多。水很深。

网友:
D610我用过,当时是买的新机,结果一年,左边屏轴连杆断掉,害我花了400多换铝框架,结果新的框架在一年后右边轴连杆也断掉,气得我直接扔了。感觉掌托比较容易磨损变色,很难看,吹什么铝镁合金,没用。感觉不好,本本还是用小黑,心里踏实。

网友:
我看到D610只要1690的

就是本坛子那个什么10寸本的淘宝店

确实,买二手本本靠运气,包括所有电子、电器产品

网友:
【16楼】 _yu-ming

那该买什么型号比较不会出故障? 要有串口、并口的机器

网友:
二手本只信IBM, 现在IBM也信不过了. 太多组装货

网友:
二手DELL Latitude D610 这个电脑不能要呀,买完后绝对的后悔呀

网友:
感觉买二手电脑,得靠运气。运气好可能都不会坏,运气不好的话天天坏。

网友:
HP NC6000吧。我同事在用,就有一次好像受潮了不能开机。摘了电池放了一会就好了。有个原生的并口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d620不错那。我一直在用。2年多了。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我用的DELL620,已经换过三次主板了!其他小问题无数!我们起码有10个同事换过主板或者液晶屏。

网友:
NC6000在济南上周日看的1950,标价,砍砍可能还得降,不过如果只是开发用,只要串并口+大内存就可以了,40G硬盘我认为也绝对够用了。

本贴被 Cros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5,08:45:03.

网友:
本来还打算要D610的,嘿嘿,看来还是放弃吧。

现在经济不景气,节约开支,资金备用。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nc6000,当初是3600进的,唯一故障虚旱现象,其它的还行。

网友:
我宁愿要那个神什么的灵动本了二手实在不放心

网友:
DELL  Latitude D610

不能要.

用过D620,各种小缺陷多得数不胜数.

楼主:
多谢大家建议

店主在广州,看了一下买的人好多哦

还有另2个 (打算3选1)

1:

(12.1英寸的)要2550RMB(含运费)

HP /NC4200/迅驰二代1.73/512G/40G/无线/128M显存

主板:主板芯片 Inter 915GM

CPU:迅驰 PM 1.73G (L2:2M)

内存:512G  DDRII

硬盘:40G保无坏道(升级为全新120G加200元)

显示:12.1英寸(1024X768)

显卡:集显128M  Intel Graphics Media Accelerator 900

音频:内置声音

网络:MODEM56K 网卡10/1000    54M无线网卡

鼠标:触摸板和定点杆

接口:3个USB 2.0、环境光传感器、RJ-45/RJ-11、麦克风输入接口、infrared、耳机/线路输入接口、1×S-视频端口、1×蓝牙、1×VGA、1×扩展坞接头

重量:1.8 KG左右

尺寸:长285×宽235×高31.5mm

外观:9成新

材料:镁铝合金外壳

键盘:原装长空格英文键盘

电池:待机两小时

2 :要2300RMB

HP  NC6000 高分高配64M独显,内置无线蓝牙

CPU: 迅驰2代1.6G  (L2:2M)

内存:512M   DDR333

硬盘:40G (IDE)

光驱:DVD

屏幕:14.1寸(1400*1050)高分屏

显卡:ATI9600独立64M 高性能显卡

音频:Sound Blaster HP音响出色

网络:56KMODEM ;1000M网卡;内置无线,蓝牙

鼠标:指点杆+触摸板

键盘:长空格英文键盘

接口:2*USB2.0;S端口;SD读卡;VGA;扩展坞接头;麦克风/耳机;红外线;PC卡槽;串并口

电池:待机两小时

网友:
慎重选择!

网友:
硬盘有点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