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航模版主,固定翼如何转弯才才是正确的!!!【恢复】

楼主(2008-11-25):
如题,在版主发的“美国第一飞行学校”的资料中,介绍的是说,转弯时现压副翼,再压升降舵,我在模拟器中这样试了,确实能转弯的,

但如果都这样转湾,那要方向舵做什么?为什么不直接用方向舵转弯呀?标准的转弯方法到底应该时怎么做的?

请版主赐教!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答,

网友:
带上反角上单翼低重心的飞机可以用方向舵转弯。

常规布局的飞机(中单翼或下单翼,平直翼)用向舵转弯简直就像玩花样特技。像汽车甩尾样。保持飞机平衡需要很强的技巧。

初学的时候可以理解为 飞机根本没有转弯功能,只有升降功能,甚至根本不用装方向舵。转弯是依靠拉侧飞机,然后用升降舵拉升飞机来完成的。

大多情况下方向舵是修正姿态用的。如侧飞,慢滚等动作就必须用到它。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正如楼上所说,俺现在没有飞过真机,刚在模拟器中练手

网友:
飞行中一般都是【压副翼-拉杆】转弯的,方向舵顶多做个姿态补偿

光用方向舵转弯半径不知道大到那里去了,方向舵起飞降落时比较有用

楼主肯定没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