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AT91SAM7X256的DBGU口当作UART使用【恢复】

楼主(2008-11-25):
请教如何将AT91SAM7X256的DBGU口当作UART使用,DBGU当做UART口使用是如何配置中断

网友:
7X256的DBGU支持PDC

ATMEL称之为Peripheral DMA Controller (PDC)

网友:
1楼你好...我从你的帖子上看到你做过7X256的串口通信,请问可以把程序发给我参考一下吗? 谢谢! 我的电子邮箱是:     rocketm@126.com

我只需要打印信息到PC机和从PC机输入字符,请问是用7X256的DBGU还是US0 US1?? 还有就是7X256跟PC通信的话用的串口线是交叉的吗?

新手刚接触7X256...希望能够得到答案,谢谢!!

网友:
建议你看看我以前的文章。

DBGU的中断是与系统中断共用的,处理方式比较特别,而且不支持DMA

网友(2010-05-24):
请 ralfak 给个链接好吗,
到处都是你说的看你的帖子,但没收到结果啊

网友(2010-08-12):
回复 网友A:
7x256的dbgu支持pdc
atmel称之为peripheral dma controller (pdc)

不知道这位大哥是不是真的用过pdc,在串口传输中使用类似于dma 或pdc的东西,真的有好处吗?
反正我在弄ssc的时候最后还是没用上pdc,写的烂到自己看不懂pdc是怎么用的了。

或者说uart需要这样一种dma机制来解决什么方面的潜在的速度问题?减轻cpu负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7x256的dbgu支持pdc
atmel称之为peripheral dma controller (pdc)
不知道这位大哥是不是真的用过pdc,在串口传输中使用类似于dma 或pdc的东西,真的有好处吗?
反正我在弄ssc的时候最后还是没用上pdc,写的烂到自己看不懂pdc是怎么用的了。
或者说uart需要这样一种dma机制来解决什么方面的潜在的速度问题?减轻cpu负担?

串行式传输对 DMA 的需求其实相当高

举个例子:如果主机跑OS,需要通过串口向从机收发命令/响应数据块,整个通讯过程有比较严格的时序限制,一旦超时立刻失败,此时,DMA和PIO,哪个稳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暂时没用上os,不过估计os以后逃不掉的,哪天试验下这个dma or pdc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暂时没用上os,不过估计os以后逃不掉的,哪天试验下这个dma or pdc

通过 DMA,可以在应用层把定长数据块的传输转换为如同单字节传输一样简单而可靠的操作,这是依靠PIO很难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