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AR工程->Keil MDK转换详解【恢复】

楼主(2008-11-25):
转自 http://home.eeworld.com.cn/?uid-78097-action-viewspace-itemid-5182

我在STM32的学习中发现,大部分的STM32示例程序都是基于IAR开发环境的,但我认为使用Keil MDK开发环境更加方便,可以利用RVMDK强大的外设仿真功能加速STM32的开发。我在以前的Blog文章里介绍过如何在RVMDK中建立STM32工程,以及如何使用RVMDK的软件仿真功能,下面我将详细说明怎样将已有的IAR工程移植到RVMDK。

       不管是IAR还是RVMDK,编程时使用的都是STM32的固件函数库,唯一不同的是启动文件。RVMDK在建立STM32工程时会自动创建启动文件STM32F10x.s,而IAR使用的启动文件是cortexm3_macro.s。此外,两者对中断向量表的管理也不一样。

       在移植STM32工程时首先要检查IAR工程中是否使用了中断。方法是要看工程中stm32f10x_it.c文件内的各中断函数是否为空函数,中断函数为空说明没有使用中断;否则若中断函数有修改并且在main函数中对NVIC进行了设置,则说明使用了中断。

       下面分没有使用中断和使用了中断这两种情况分别介绍移植方法。

无中断:

       没使用中断时的移植较为简单,此时还可以使用RVMDK自动创建的启动文件STM32F10x.s,只要把IAR工程project文件夹中的stm32f10x_conf.h、stm32f10x_it.c、stm32f10x_it.h和main.c等文件复制到建立好的RVMDK工程文件夹下,然后为RVMDK工程添加使用到的库函数文件即可。

有中断:

       如果IAR工程中使用了NVIC时,在RVMDK下就不能再使用自动生成的STM32F10x.s启动文件了,但可以用IAR工程中的启动文件cortexm3_macro.s和stm32f10x_vector.s来替换。下面以万利EK-STM32F开发板提供的ADCDemo为例,介绍如何将IAR工程移植到RVMDK。由于在ADCDemo中使用到了TIM2_IRQHandler,需要在RVMDK中作以下修改:

       第一步、在RVMDK中建立工程,命名为ADC_MDK;然后将启动文件cortexm3_macro.s和stm32f10x_vector.s复制到建立好的ADC_MDK工程文件夹下,并在ADC_MDK工程中将RVMDK自动建立的启动文件STM32F10x.s删除,用以上两个文件替换。

       第二步、将ADCDemo IAR工程project文件夹中的lcd.c、lcd.h、stm32f10x_conf.h、stm32f10x_it.c、stm32f10x_it.h和main.c文件复制到ADC_MDK工程文件夹内。

第三步、为ADC_MDK工程添加使用到的库函数文件,然后进行编译。

       最后的工程目录:

cortexm3_macro.s和stm32f10x_vector.s启动文件:

       只需以上三步,不用改动任何代码就能搞定IAR工程的移植!只要掌握了将IAR工程移植到Keil MDK中的方法,就可以利用现有的大量IAR STM32示例来加快在RVMDK中的开发。

网友:
1、你是否有看过MDK下的 ...\ARM\Examples\ST 目录?建议你看看再说;

2、是否有在ST下载官方的固件库例程?里面是有包含了RIDE、MDK、IAR下的工程,都是现成的。

网友:
下载了,现成的,project下有

网友:
楼主所说的 stm32f10x_vector.s 在万利的例程目录下好像没有呢?

网友(2009-03-23):
谢谢,做一个标记。

网友(2009-08-09):
stm32f10x_vector.s找不到

网友:
先记下,以后可能用的着

网友(2009-09-23):
我移植过来的时候发现错误,错误代码得明天发过来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是在IAR里面,可以在函数里面定义变量,而KEIL不行,只能在函数的开始地方定义。
移植过来了,使用没有问题,哈哈。

网友:
这个贴需要MARK

网友:
这个需要标记

网友:
我还没有搞定,EK-3210E的板子,自带的例程是IAR 4.42的,我的Windows2003安装出错,准备搞到MDK4.00。

网友(2010-01-14):
简单明了,一看就明!!

网友(2010-07-27):
我最近发现 用MDK4.0编代码, 在没有编译的时候 ,就鼠标放在代码中间,占用CPU资源太大了30%左右,IAR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找到,是在iar里面,可以在函数里面定义变量,而keil不行,只能在函数的开始地方定义。
移植过来了,使用没有问题,哈哈。

定义变量的位置,我也觉得Keil变态了点,难道不能学习一下IAR的做法

网友(2010-09-23):
好文章要顶

网友:
先标记,虽然没用过IAR!!

网友:
MARK,能用得着

网友:
STM32 IAR工程->Keil MDK转换详解

网友:
真那么简单倒好了....实际要改的细节多了,很多编译器特定的扩展定义都要改....烦着呢.....

网友(2011-03-07):
对老手来说来说用哪两个是习惯问题,对新手(51不知道是啥东西)来说哪个都无所谓,不过IAR的评价比MDK要好的多,在实践中也证明了这一点。。。不过MDK的风格像VC++,外观还是比IAR好看一点。。。花这些时间和精力去移植还不如习惯这两种工具...

网友(2011-06-02):
mark,以后有用的到。

网友(2011-07-21):
顶lz,特别是对中断部分的描述

网友:
正在学习入门中。看到这么多库有点茫然~

网友:
果断的做个记号

网友(2011-10-20):
mark,一个工程做完了还不怎么会用工具。。

网友:
学习中、、、感觉好难、、、

网友(2012-01-30):
这个,虽然用不上,半夜了,顶一下,赞个积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C99和C90的标准不同而已

网友:
没试过,不知道实用不。

网友(2013-11-22):
mark 一直在用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