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ikropter tool在调试电调时显示的是乱码【恢复】

楼主(2008-11-25):
请教各位大侠:

无刷电调先绿灯亮,电机转动,4秒左右电机停,然后红灯亮。

mikropter tool显示如上。

请问:为什么显示的是乱码?

备注:没有用飞控板,单独用参数调节器带一个电调板。

本贴被 xj_123200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6,10:02:03.

楼主:
已经可以了.通过PPM信号来驱动的.转得很平稳.谢谢【1楼】 zy_sh_npk .白天不能上网(基本上很难).

本贴被 xj_123200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7,01:21:00.

网友: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电机能启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