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7非常不好用,掉电保护有时会无效,郁闷啊【恢复】

楼主(2008-11-25):
ds1307非常不好用,掉电保护有时会无效,经常继掉5V后,下次开电又要初始化了;
后备电池的电压,也正常;
以前拿样品来测试的时候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现在量产了,NND~~,
有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郁闷一个多星期了,

网友(2009-01-03):
请问LS,咱保证上电瞬间的的引脚稳定呢?

网友:
上电瞬间引脚的不稳定可能影响了DS1307

网友:
需不需要初始化是自己程序决定吧!
在DS1307的RAM中放一组数,单片机运行时检测RAM中的数据是不是你放的特定数据,
如是则不初始化,如不是则初始化;
还有就是在上电时需写秒控制器的bit7位为0,使能DS1307走时;
我用DS1307也遇到了问题,就是有时不起振,而I2C的通讯又是正常的!

网友A:
你是不是搞错了电源呀?它是3.3V的

网友(2008-11-26):
你多少钱买的啊

如果低于6 7块 估计是国产的拉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2013-05-21):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搞错了电源呀?它是3.3V的

胡说。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