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仿真中的7段LED【恢复】

楼主(2008-11-26):
SM+仿真中的7段LED该怎么设置,谁能讲讲?

楼主:
谢谢  我已经设置好了,谢谢!!呵呵,程序也改好了!!

本贴被 zghycc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8,11:14:05.

网友:
Segment  Signal  是你定义7段数码管要用到的IO口,这些IO口控制7段数码管的a,b,c,f,...等脚

Digit Sigal  控制你要显示的几个“8”,如果你需要显示一个“8”,就在其中选择一个空就可以了,如果要多个,就多选几个空

网友:
先进入SM+软件环境

第一步:

如下图所示,打开中间这个图标(9个小矩形的图标)

第一步 (原文件名:0.jpg)

第二步:这个时候就打开了仿真的画板,然后在画板上添加7段数码管,如下图所示

第二步 (原文件名:1.jpg)

第三步 (原文件名:1-1.jpg)

第三步:如上图所示,双击这这个7段数码管,会显示下面图标

第四步 (原文件名:2.jpg)

第四步:如上图所示,选择自己需要的数码管位数,和相对应的管教对应

第五步 (原文件名:最后.jpg)

楼主:
我主要就是搞不清楚你所讲的第三步中Segment  Signal和Digit Sigal中两个Pin  Name是什么意思,两者有什么关系,程序中用的是那个?可以讲讲吗?

比如,我在程序中把7段数码管的每一段的高低电平分别送到p40--p47八个端口,那该如何设置Segment  Signal和Digit Sigal中各个Pin  Name呢?

本贴被 zghycc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7,14:5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