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我咨询个二手电脑的事...【恢复】

楼主(2008-11-26):
想买个二手电脑,T40是不行了(BGA显卡虚焊的问题),T43呢用的是SATA硬盘,以后升级和维护都很麻烦.

看了一下有T42P,T43,T43P,T60,T60P,T61等二手电脑,其中T60P价格为6500.T43P为5600元

另外X或者R系列不准备,主要是性能低了点.

你觉得当前二手电脑哪款性价比好,速度肯定要>T40,价格4-6K左右,谢谢推荐一下啊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买旧的,可以托朋友买水机,价格并不高

我的T42水机,BGA问题,换了块主板,单位修的,花了,1200,要是我自己才不修呢

网友:
"T43呢用的是SATA硬盘,以后升级和维护都很麻烦. " 从何说来? 现在都买不到并口的硬盘了。

价格4-6K左右 还买啥二手的,买个全新的6K也够了啊。

本贴被 zsmbj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6,12:49:24.

网友:
楼主,为什么现在还要买二手本本?

楼主:
【1楼】 weihua 梨花剑雨:

新的IBM很贵的,其他牌子不想选了.毛病太多的原因.

【2楼】 zsmbj:

T42,T60硬盘接口是PATA吧?

而T43,T43P是SATA;

另外如果6K准备买新的哪个型号呢?T43吧,好象只能买

T43以下的价格二手机全部3K多,我预算的6K多主要是想买二手T60P,T61P,这个新的可要2W-4W价格诶...

二手T60大概4500,T42P大概3500.

【3楼】 hope2008:

主要是可以出个杂牌新电脑的价格买个好牌子高端二手的,要高端新机的价格不得了.

楼主:
【5楼】 armok 阿莫:

终于开口了哈...嘿嘿;

我这次就想买带P的,稳定性和性能高些...

T43P我看要5500左右.T43只要4000以下,这是昨天刚问的价格.

那您说T43P是从T43还是T42升级来的啊?另外带P的都有些什么不同或优势?

网友:
我上个周日买了台T42P

配置:CPU 1.8G 内存 2G 新硬盘160G

15寸的屏,1600+1200

9芯电池,可以用3个小时,当然,不是全速,打打字,上一下网的速度。。。

价格:3500

其实很多人认为加几百元就可以买新的了,何必呢,呵呵,个人爱好。。。

和同事4000元的新东芝PK,还是我的好用些。。。结论:新的未必比旧的好用。

网友:
再说一下,我这电脑是等了好久的,因为每次去看,屏幕都不好,要么有斑点,要不然就是亮度不匀。。。本来在想再没有去买台新的算了,没想到运气还不错,那个老板进了5台T42P,我慢慢选,终于还是看中了一台,开价3200(没有升级硬件的价格)。后面升级硬盘后说3600。呵呵,再杀100成交,这台机还是比较满意的,有个并口,再加个70元的串口卡。呵呵,开发不用愁端口问题了。。。有点不爽的是,CPU不是2.1G的,呵呵。要不然就完美了。。。

在电子世界买东西还是要很小心的。特别是配件。

幸好我用了蛮久T40,再加上阿莫的购机指南,还算可以。

电池在5台中选最长时间的,3个小时,电源质量还算不错的,不是10元的那种~内存一定要看好,要不然给你冒牌货。光驱也是要特别主意的配件,

屏幕是最重要的(我最看重的),因为我的T40已经用得很暗了,看着的确不爽,而且有些很不爽的班点(不是亮点哦)。

这次的屏是我最满意的,因为没有斑点,亮度也还行。在电子世界,IBM的二手本本,基本上屏都是被动过的,你只要用手轻轻在后面拍

一下就可以看出来,往两侧看,边上还有明显的漏光,我晕~~看到有台T43,差点买的,屏本来是不错的,只是有个不太明显的切边,说

不明显可能是因为我看屏很漂亮,所以忽略了而已,如果常用,肯定受不了。

网友:
armok 阿莫:呵呵,机子是上次从你卖了机子就开始去选的啦,一直没有好的,我的要求可不低,我认为已经很不错了,翻新机我还是有点判断能力的。。。

价格低我估计是受什么什么经济影响,哈哈~~

本贴被 xieju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6,21:36:11.

网友:
行家不敢当,只是用多了,就知道一些而已,其中帮过同学的同学买过T42,我一般就周日有时间,走一圈,没有就回来用我的T40,呵呵!

楼主:
【7楼】 xiejun:

昨天我看的报价没升级3500,配置是:1.8G+1G+60G,升级后肯定加钱,这边就是要比广东深圳贵些啊...

加几百只能买个什么X,R的,T系列是买不到,更不要说带P的了.

我估计二手机的内存,电池肯定是动过的.有可能尽量2G内存.电池有个2,3个小时就可以了.

硬盘这么重要的东西肯定上全新的了.屏幕嘛带几个软件稍微测试便知大概了.

CPU最好是2.13的.我看下来T60P不错,你为什么没考虑一下啊?不过要+2K钱钱

另外你的有蓝牙吗?

网友:
我的这台T42是单位配的,用了,4年了,当时从美国买的(比国内便宜好多,当然除了中国,世界各地联保)

记得去年某个时候,最后一批T43P,在美国的网上订,当时只要,$799(当时汇率,7.X),还送,1G内存,便宜翻了,可惜必须当地人才可以订

网友:
Oliver :有蓝牙,T60P本来是我要买的,但是,同样存在屏幕不好的现象,几乎没有达到我要求的,本来也看中了一台,要6500,后来想想还是算了,6500我搞台新的不是更好,要不是听说N卡有问题,T61我早已经买了,可惜呀,7300元的T61更好些...

网友:
你最后再想想,买一台T61,发现可以买两台T42P,我晕~~

两台T42P怎么样也比一台T61好些吧,我可以一边看PDF,一边打程序,还有可能一边看原理图。哈哈~~

用了AD7画图,速度还是蛮快的。。。

网友:
再过两三年,搞台W500,估计很好玩。。。

楼主:
【19楼】 xiejun:

那T61是不是划不来了啊?

照你的意思T42P算是比较合适的一款了哦?在T42P,T43,T43P,T60,T60P,T61中(T61P就算了吧,忒贵了...)

另外你两个电脑这么折腾不想要命了啊?呵呵,非给累死了不可哦.

T43P的硬盘如果不是SATA的话(买电脑的说T43,T43P的硬盘不能用大众化硬盘的),我会选T43P吧.毕竟CPU是2.13的

网友:
呵呵,两个电脑好折腾呀,一边一台,其实我觉得T42P够用了,何必要那么高级的。

小声说下,买T42P有两个好处:

1.省下的3000元,阿莫的JJ就有了。。。

2.有了阿莫的JJ,T40并口可以用了

T40雕你的板,T42P还可以工作,这样不是更好?

楼主:
【21楼】 xiejun:

建议不错.主要是我要写VERILOG HDL,T40每次编译要大半分钟,很郁闷.T42P也许快些吧.

另外我偶尔会用ADS仿仿RF,HFSS仿仿天线,速度慢可不行.没有买台式机的想法.

楼主:
上海这边只有T41P,T43,T60.

T60P缺货,>6500;

T61全新,7600,包一年;

T61P卖的人都还没见过;

T41P肯定不能要哦,T4X系列的BGA虚焊很多的;

T43呢可以刷BIOS这样别的硬盘就能用了,但偶尔也有虚焊的;

T60没并口,唉.用JTAG的地方多呢,ARM,AVR,CPLD.....怎么能没并口,IBM害死人了.

价格方面T60-4.5K;T43-3.3K

不好选择啊...

楼主:
T60(P),X60有主板飞线问题,现在的二手T60是不是大部分都是飞线主板啊?

实在不行,ARM,CPLD的下载就想办法用USB的了.

楼主:
最后买T43了,刷BIOS可以使用大部分硬盘(原来为IDE接口哦,SATA硬盘用不成的).

CPU-2.0GHz/蓝牙/2G内存/120G硬盘/14.1高分(1400*1050)/64M独显/无线/DVD-RW

价格3.5K

T60呢升级后要5K,性价比不高,又没有并口,放弃了.

更正:楼主位中讲到T43为SATA接口的说法是错的,T43使用的PATA(IDE)接口,同之前接口一样.

但BIOS里面多了个检测硬盘微码的功能,所以别的硬盘插上去会出现错误提示...可以通过刷BIOS或硬盘微码解决

本贴被 Oliv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3,19:5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