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两功放板。【恢复】

楼主(2008-11-26):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0db2-d66f8f00f4ccc598631947008e0c5271.jhtml

新型大功率DMOS功放IC ,(TDA7294)以其功率大,保护功能完善,还有相当不错的胆昧音色,受到广大音响爱好者的喜爱,在国内外的音响DIYER中成为音响功率放大IC中的发烧功放板首选。6800uF×2大电容。自带台产优质音量电位器。输出电流峰值:10A

输出功率:

 VS =±35V RL =8Ω PO=70W

 VS =±50V RL =4Ω PO=100W

总谐波失真(THD):0.01%(典型值)

交流双18V--24V供电,

不失真输出功率2X100W,

适宜推动10寸以内喇叭。

前级采用NE5532,

高音清脆明亮、亲切流畅、低音醇厚有力,富有弹性,胆味十足

有音量,低音,高音调节.

开机延时接通喇叭,

有直流输出保护喇叭.

尺寸:16x14x4.5CM。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0db2-39fa0932021056b9eb7342d83fe2744f.jhtml

电脑音箱功放板TDA2030

商品描述:

采用进口TDA2030A作超重低音放大,输出30W(4欧),功率强劲,听感极佳,控制板与功放分开,安装容易,本板由双TDA2030组成30W(4欧),电压为交流双12V。非常适合家用或车用 音响系统的改装和加装,带有音调功能,音色优美可广泛用于各种有源音箱.

网友:
TDA7294和LM4780哪个更好?

楼主:
谢谢!那我先研究一下吧。

网友:
呵,不管是你的2,还是.1,都用那那两路输入.并在一起(RL都用10K电阻接来并在一起作你的.1输入,再入低通).

你的.1要想好,还是最好用运放作,这样分离度能好些.

GOOGLE一下低音炮电路,一大堆,低通电路都有了:

楼主:
谢谢!这次学习了。但我有一点不明白。请教一下。如果按照 “fsclub 绿林好汉”方法。TDA2003右声道改为BTL接法。然后用运放做一个低通。请看下图。那我的哪个功放输入端已经被BTL接法占用了。那两个声道怎么接线?TDA2003右声道只接在低音喇叭上了。谢谢。非常感谢!学无止尽!

网友:
那要看你那个".1"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那个".1"只是个低音喇叭,那你还需要一路功放,你可以用上面那个TDA2003又声道的,改成BTL接法,在AUDIO IN上用运放搭个低通(300HZ),接到你那个".1"上.

楼主:
带调音前级TDA7293功放板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4ad33614d509579d3d2af1371b90688a.jhtml

板尺寸(不包括电位器突出部分):

带音量.高低音调节,带等响控制.前极运放采用德州NE5532

额定输出功率:50WX2  8欧

推荐工作电压:交流双22-26V

那看看这个怎么样?主要我用音响2.1.这个是双声道的。我中间音响怎么接线那?请教各位

本贴被 bync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6,16:02:20.

网友:
当然是7294好,不是一个档次的啊.

把电路板小改一下,上TDA7293更好!

网友:
TDA2030 漫步者低端音响都是这驱动

楼主:
买哪个比较好一点1

网友(2009-04-18):
功率大 啊啊

网友:
7293的板子上帶等响度,可以看到右边的电位器多了块,上面的2030不帶等响度,从布板来说7239更好点

网友:
4780是双声道的!7294是单声道的!各有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