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孩子啊,你书里的旋转编码器,我去中发看了,一问价吓了我一跳,居然要360元!我的天!【恢复

楼主(2008-11-26):
我问的那个旋转编码器也是无锡产的具体的忘了。太贵了,一个编码器里有什么这么贵啊!?

网友:
工业上的360元1支已经是便宜的了。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找到便宜一点的。但是性能要差很多。

网友:
360元可以买进口品牌的500线产品

网友:
我买的国产500线350块钱,进口的2000线的就上千了

网友:
有需要编码器的朋友可以联系我,500线及以下的不开票320元左右一个(有问题包换,全新),(包含)带邮寄费用,量大还可以优惠

lhkjg@163.com

网友:
有需要编码器的朋友可以联系我,500线及以下的不开票320元左右一个(有问题包换,全新),(包含)带邮寄费用,量大还可以优惠

lhkjg@163.com

----------------------

其实散件只要100多

网友:
我买过几个25.4mm,1K线的,好像是三百多。

网友:
……居然有人顺便做广告……

网友:
300元可以买1200线,1024线的旋转编码器。数控机床上用的。

网友:
哎 不错了 欧姆龙E6A系列 100线 。。。 要680吧

网友:
传感器类我一般只用 奥托尼克斯,质量好,也不贵,我们买500线编码器才380含税

网友:
我们单位用的都是一千以上的

网友:
前端时间我拆的那个用磁铁的那种256线的,252元

网友:
to 【13楼】 xiaobendan 仲跻东

    哦,你说的是霍尔编码器哈

网友:
买一个可能就没有谈价格的法码

网友:
用来调音量的机械编码器价格在5.0左右!!

批量1.X左右!

网友:
买一个也可以谈价格,“我是××公司的,正在设计一个样机,正在找供应商…………”但是卖家也不会傻到白送……

网友:
能否把旋转编码器这部分单独贴出来,我看看,正在做这个东西,想了解一下。等事情做完了,再买本你那本书端详端详,呵呵

网友A:
例行公事说一下:本字幕内容只用于交流和学习,请大家于下载后24小时内自动删除。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5,11:10:26.

网友:
日本的内密空是比较好的

国产的无锡瑞普的用的蛮多的

网友:
有人用stm32处理过编码器吗?实用性怎么样?如何进行距离控制?

网友:
我在天津安悦买的,音响上用的,韩国产,才2元一个.可能有几十线.

网友:
呵呵,谢谢你贴出了旋转编码器单元,先顶一下再细看,感觉该书的美工功底也相当不错的啊,图文并茂,注释详尽,配的上“深入浅出”四个大字。不多说了,急着看这个部分。

网友:
编码器谁要,我送他几个?QQ 531587124   13588375313(短信)

网友(2009-08-05):
用鼠标滚轮可以当做简单的编码器!!!呵呵,破鼠标到处都是!!

网友:
傻孩子的资料不错

网友:
傻孩子更不错!

网友(2009-10-12):
今天去知春电子城买了一个,无锡的1200线,280元
另外还有长春的,是说230元一个,也是1200的。卖这个的人说1200线以下都是一个价格……

网友:
mark,编码器讲的不错。

网友:
无锡瑞普的2000脉冲和600脉冲的,我刚买了两个,250一个,可以和他砍

网友B:
旋转编码开关常用在各类仪器仪表的面板做为参数调整之用,典型的有数字示波器、DDS信号发生器等等。

旋转编码开关有三个端子,与单片机的接口非常简单,能够容易地实现计数脉冲的增加或减少,磨损很小,使用寿命一般在10万次以上。

自带的一组按键非常有用,可以作为计数结果的确定,或者作为唤醒该旋转编码器(软件编程实现)。

可以直接安装在面板上(自带6边螺母、垫圈),也可以焊接在电路板上;可以向买家提供该器件的封装文件(PROTEL99格式);

四川成都的一家国营老厂的产品,主要是给军方配套的,质量尽可放心。

==============================================================

请教下,上图这样的编码器是什么类型的呀,单片机上能用么?我买了几只这样的,试了下手感很不好,步感很粘滞,感觉档次真低,还没有使用。

网友:
【34楼】 zzy9903 9903
这种编码开关用过,尚可,内部通过机械触点实现正交,粘滞猜测是弹簧和转盘接触的问题。不少仪器都用这种编码开关,但我碰过的仪器都不是我用的编码开关的手感,纠结。。
我用AVR读取,公共脚在中间接地,左右两个脚接IO使能弱上拉,跳一步返回一个周期正交信号。
鼠标滚轮的一步对应半个正交周期,零售1块左右。

网友:
【33楼】 silinz

积分:25
派别:
来自:
无锡瑞普的2000脉冲和600脉冲的,我刚买了两个,250一个,可以和他砍

请问在哪里买的.有没有联系方式?

网友:
在北京买的无锡瑞普的1024线,¥200,2500都这个价格啊,感觉很好了

网友(2010-06-10):
2500线的国产三百元不到,5000线的四百不到,我也找了很久才找到的,之前找那些都八百以上!

网友:
2啊 编码器简单吗?光机电一体的学问啊!!!!

网友C(2010-10-17):
这种是不是呢?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买二手拆机的,我买过,100元360线,挺好的

网友(2010-11-19):
进口两千线相对光电编码器一千多

网友(2011-12-26):
买个鼠标,把滚轮拆下来。哈哈……

网友:
楼上的,需要编码器不?有个HEDSS 的编码器,型号isc3004-701e360b-12-24c,送货上门哦,只要150哦

网友(2012-04-12):
留着参考一下谢谢啦

网友:
编码器是挺贵的。我用的国产的500线也要200多块。

网友(2013-10-22):
想学习很简单,我当年自己做了一个,用了两个红外对管,槽型的那种,然后在圆的硬纸板是刻好空隙,出来的波形和编码器一样,接到2812可以正常工作,测方向,旋转编码数量

网友:
傻孩子的电平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行公事说一下:本字幕内容只用于交流和学习,请大家于下载后24小时内自动删除。

这书名是什么啊?好像写的不错,想买本学习下

网友(2013-11-29):
引用 网友A:
例行公事说一下:本字幕内容只用于交流和学习,请大家于下载后24小时内自动删除。

请问20楼,我很看看完整的这本书,可不可以告诉我书名,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不是呢?

这种貌似是bcd编码的

网友:
上次我在赛格电子市场看到有AB相输出国产两百线的才60多元,要是学习用的话觉得可以买这种。ABZ相输出的就贵了,最低好像也得一百多。

网友D:
日本多摩川好像专业的厂家吧

网友:
我去。。。。这个老坟都能给挖出来。。。哪个娃这么给力。。。

网友:
刚从北京回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日本多摩川好像专业的厂家吧

多摩川也不很好吧  比较好的是海德汉  sick  p+f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摩川也不很好吧  比较好的是海德汉  sick  p+f

呵呵,只是用过一些。另外,旋转变压器他们做的挺好的

网友(2014-01-27):
无锡,海德,性价比比较高啊,500多2500线,德国技术的。公司一直用这个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转编码开关常用在各类仪器仪表的面板做为参数调整之用,典型的有数字示波器、 ...

国产军工就是垃圾,什么国营老厂-------

网友(2019-07-19):
Mark,标记一下

网友:
几十元的路过

网友:
编码器国产里面电路板真是没法看,能省就省,有的就几个三极管,还号称技术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