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ortex-M3下,若想从Handler模式返回到Thread模式,除了中断返回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楼主(2008-11-26):
  我用的是LM3S8962芯片,中断进入Handler模式后除了中断返回(即把LR给PC)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

  另外,中断返回时一定要出栈8个寄存器吗?

  望兄弟姐妹们回答一下,谢谢^_^!

楼主:
谢谢版主,我也是通过修改PSP的指向改变了程序的流向,只是每次退出都需出栈,对我所做的模块存在时间上的浪费,所以很想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实现。不过现在经过版主的确认,我就不再考虑其他办法了。

谢谢^_^

网友:
CM3的handler模式设计本意就是给异常服务例程用的,因此需要通过异常返回来换回thread模式。但异常返回不一定是返回到了被打断的地方,完全可以修改堆栈的内容转到所需要到的子程序中

CM3在进入异常时就自动压入了8个寄存器,因此正常情况下的异常返回一定要出栈的。只不过,系统软件也可以以异常作为入口点的任务调度中,使用各种非主流的堆栈操作技巧,此时有可能出栈寄存器的内容已经不是入栈时的内容。但无论如何,形式上的出栈运作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