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 DELL D630 本地网卡有严重BUG...(郁闷中)【恢复】

楼主(2008-11-26):
前段时间在论坛上发过一帖,让大家推荐一款笔记本,6000以内,帖子地址: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69202&bbs_page_no=1&bbs_id=1004

   很多网友都推荐了DELL 的 D630,因为它带有串口,调试方便,也正基于这个原因(想想花几千块就为买个串口还是蛮可悲的),上周末去赛格将DELL D630提了回来。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选择了国内行货,T8100/1G/120G/256M独显/6cell电池 的配置,价格嘛比港行的贵了将近400左右(港行报价5700~5800左右)。

   检查机器包装完好,拆包装验机,一个暗点(没选择保点,只好认了),测试都OK,测试WIFI上网,也是好的,机器拿回家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题,好好的一根网线,插在台机上可以上网,插在我的D630上就是个XX,重置了BIOS,重装了网卡驱动,一切能试的都试过了还是无果.....

   后来意外的发现,换好的网线可以连接上,而普通的网线,即使别的电脑都能正常使用的,插在本本上也只是个XX,郁闷了...

   晚上在网上搜索答案,竟意外的发现很多DELL本本的用户都有网络连接问题,而有几个用DELL本本的网友也反映曾多次出现这种莫名的故障,然后换根好的网线就可以了...

   真想不通,设计个以太网口,也能设计出这种性能,还专挑性能最好的网线使。

   我只想说,它的网口设计太脆弱了,对网线质量要求很高,以至于你的双绞线如果有一小段没绞合好就可能用不了,而这却没有在普通的台机主板上发生...

   难道我下次出门还得自备一根专用网线才成?

   阿门!

PS:发本帖的目的在于反映一个真实的问题,把真相告诉大家。而对推荐我买这款机器的网友,我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

   (这里不是也有很多DELL的用户吗,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还是我真的运气不好?)

本贴被 xingzha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6,22:22:35.

网友:
原来家里有条用3类线做的网线,在这条线上的计算机就特别挑网卡:用原装的3COM 3C905B就很难连接到100M,只能强制设置的10M才通,而我的老Compaq本本就干脆怎么都不通;但是十几块钱的杂牌8139确没有问题,我的另外一个新一点的Compaq本本也没有问题。后来重新换了条线,一切都好了……

感觉,有时候老外设计东西都比较教条,没有考虑“中国特色”。

楼主那条网线找个网络测试仪分析一下,估计近端串扰绝对是超标的……

网友:
我的也是630的 ,也有这个问题,以前以为只有我才有,原来是个普遍的问题啊!!

楼主:
TO:【24楼】 zhoujie 白日梦飞行

  网线为8芯/四对双绞线,百兆时,只使用了其中的两对,为1,2,3,6,其中1,2为一对,3,6,为一对,

千兆时,四对双绞线全部使用。所以如果说只接了两个线,那还真是不“标准”。

TO:【23楼】 armok 阿莫

  其实听你说IBM也有挑网线的现象后,我心里已经安慰很多了。

  其实这个DELL D630在市场上还是蛮多的,今天有两个德国工程师到我们公司也是用的D630,

怀疑国内和国外的质量做工不一样。就像acer(acer还是benq?记不清了)在欧洲销售的很好,

质量不错,但在国内做的质量却一般.

网友:
有些水晶头只接了两个线的,其他都没接,接的不标准的。

楼主:
TO:【17楼】 dack

这个我倒要试试,关了自适应试下看

还有一点,DELL D630使用的是Broadcom的千兆PHY,BCM5755M

而我设计的那块电路板上正是使用的Broadcom的另一个千兆芯片

楼主:
   通过以上几楼的回复可以发现,原来DELL 的D630都有这个问题

   armork说他用过的IBM也有挑网线的情况,我也知道网线质量好坏对网络的影响

   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做以太网这块儿的,而前段时间我刚设计了一块千兆以太网交换的通信主板,所以可以说对以太网这块儿还算熟,在这设计的那块千兆电路板上,我的千兆口已调试好,于是我做了以下测试:

   拿了两根在我的单板上的千兆口上可以正常使用的网线回家插在我的D630上测试,一切正常,可以正常连接。

   然后把家里的那根网线(就是插在D630网口上无连接的那根)今天上班时带到公司插在我的千兆电路板上,然后一切正常,通信根本没有问题。

   关于电子油条所说的线的阻抗问题,我先不考虑,只从上面的现象进行分析:

   在我自已设计的电路板上可以工作的千兆网线,在D630上却不一定行!(在D630上无法使用的网线在我的电路板上却可以工作,而且是工作于1000M速率,而D630上网口插交换机仅工作于100M状态)

   所以我只能下结论为这是DELL设计上的BUG.

网友:
我用的也是D630,以前有网线插上不能用的问题,没怎们注意,现在发现你说得问题我的也有,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不过,说句实话,我是搞计算机的,Dell630是我最中意的,带串口性价比最好的

网友:
17楼正解,有时候网线质量不好就要手动设置一下网络速度,全双工不行就设置成半双工。

我的机器是ASUS的网卡是Marvell的,在学校用得好好的;结果回到家里就得强制把网卡设置成100M半双工,如果采用自适应的话,10次能有9次网络能连上但是数据不通。

网友:
【5楼】 AVR-BIN 电子油条

这都发现了,我上次给人接50多米网线,就是这种的,12 36 是电阻小的,其他线电阻大

网友:
你可以试试把网卡强制设成10M双工,如果ok的话,就再试试强制成100M双工。你这个问题不是dell的质量问题,是你的网线不行。还有一个可能是你的网线接法不对,交叉或者非交叉。有些网卡可以自动适应网线接法,有些不行。

网友:
我记得我之前用过的许多个型号的IBM,均是挑网线的。质量差的网线容易接触不好。

是这样的,我的本本(T42),单位OK,家里不行,家里的网线是便宜那种,但是接在其它机器上也OK,接IBM就不行,最近才发现,一

直用无线

网友:
同样用的D630,同样的网卡接口问题。。。

还好,大部分时间用无线

网友:
【12楼】 fsclub 绿林好汉

除非你想退机,换机还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12楼】 fsclub 绿林好汉  ,强悍啊。。。

网友:
网口用打火机放电,让其彻底停工换新机

或二十元买个USB网卡

网友:
但是也可以理解,它上面配的的1GBPS的网卡。对网线的要求是要超过5类的。

而现在市场上卖的线按标准去测试估计3类都很难达到。

网友:
可能是网卡的电源管理造成的,关闭网卡的电源管理试一试

网友:
不上你的D630问题,我同事接近2年前买的D630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正想买这款呢!

网友:
请注意你的水晶头是不是标准的接法,很多网线有4根线是铜芯的,另外4根是铁芯。量下电阻就知道了。

楼主:
TO:【1楼】 benladn911 AVR猎手

  最开始我就是想买HP,不过去赛格看了下,怎么商务机也做的这么丑?还不如老机型好看了,另我一朋友用HP家用机,不到一年主板就坏了

  这个DELL D630是三年保,关键是带个串口,所以就买了

  现在想想,买本不要太冲动。。

TO:【2楼】 zsmbj

  我的无线也可以用,没问题,就是有线的网卡对网线很挑剔,不知道你的本本挑不挑网线?

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

网友:
啊,不会吧。我用的没有这个问题啊。

不过我大部分时间用无线,有线用的少。

网友:
楼主,看来最近DELL D系列的全新机器也不咋滴,问题好多。

惠普的机器质量和做工也越来越不行了,而小黑感觉也是有问题,神船更不用说了。。。宏基的偶看不上。。。

真没以前的经典机器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