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12.8的万用表【恢复】

楼主(2008-11-27):
只要12块8毛没看错吧哈哈,下面是与VC97的读数对比。

                 VC97         DT830B

电阻        99.9Ω        99.6Ω

        1.002k        1001Ω

        9.86k        9.82k

        98.7k        98.5k

交流电压        234.0v        233v

直流电压        5.03v        5.02v

直流电流        0.68A        0.66A

二极管        516        587

网友(2009-01-31):
哈哈,标题党。看错了,我以为是12.8万

网友:
我也眼花了

网友:
那里买的到 啊

网友:
淘宝上9205也就20多的!万用表还是稍微买好一点好,毕竟要经常用的。

网友:
我想骂人了!!!!!我们这里的奸商卖20多!!

楼上说的对,表笔断过n次,现在焊了个鄂鱼夹

网友:
我买了10元,用了一年多还好好的,就线断了头,给我焊上了鳄鱼夹,更方便!就测测电阻电压什么,够了,10元给我怎么也做不出来,ICL7106买个都要9元。

网友:
我也看错了。

当我看到图片上功能那么简单时,心里就起疑了。

网友:
水。。。。。鉴定。。完毕。。。

网友:
12.8万  算我一个

网友(2008-11-27):
3年前,听说这个表的价格是8元,里面的交流电压是用一个二极管做,对高电压来说二级管的压降的忽略。

其他档位是标准的万用表的电路,应该精度和其他万用表是一样的。

网友:
才8元?

买上10块,一块测电流、一块测电压、一块测电阻,还有一块专门测放大倍数(fluke 17B都没这功能),再拿两块随身携带用于防身。

还剩四块不知道该干嘛用了。

网友:
以为是12.8万的表

网友:
看错了,以为是12.8万的表

网友:
【2楼】 jiezhang

看错了,以为是12.8万的表

--------------------------------------------

我也是:]

网友:
这个表还是比较实惠的,现在价格在八元左右。AD好像是ICL7106

网友:
我们学校发的工具中的万用表和这个类似

网友:
线很一般.线的问题让人很恼火,经常要接线.准备买个好点的表.

网友(2009-02-05):
不是大家眼花,是楼主太牛了

网友(2009-03-19):
呵呵,我们学校给我们买了一包万用表的元件,最后焊成了,不过问题还是有,测是测得很准确,不过太耗电了,用了不到半年,一块电池就没电了

网友:
和学校做手工试验焊的差不多。

网友:
【2楼】 jiezhang
看错了,以为是12.8万的

网友(2009-05-27):
其实这些工具都差不多。传说好的可能就是因为先占领了市场而已。

网友:
我们这儿dollar店有卖,1元一个,加上税1.13一个,折合人民币大概就6-7元吧。

网友:
这么便宜,谁生产呀。

网友:
10年前在沈阳买过一个,90元,不同的是,多个黄色塑胶套。

网友:
看来看成12.8W的大有人在啊。我也一样

网友:
怎么没人看型号啊!

830B啊!

最最基础的数字表,全国哪都有,10几元一个。原来在学校自己做可调电源时,都是当表头买来用的。拆了壳子,固定档位,或者用个单刀开关切换,很好用。

网友:
那种笔容易断

网友:
我晕,看错了!~~

网友:
晕,都看成12.8万了

网友:
真的很便宜哦

网友:
学校当时套件收我们20多~看样子学校比商人还黑~
自己花一个多小时焊好~

网友:
这种表买过  还凑或

网友:
这儿又来一个看成12.8万的。
这个表哪里有卖的?

网友(2009-06-26):
看成12.8万

网友:
再来个看成12.8W才进来的人。 上次我就没看错的,唉……

网友:
我也看成12.8W了,进来一看,好有亲切感啊,当年实习的时候不就焊的这个吗?呵呵呵。

网友:
12.8w。也算我一个吧。大家看成12.8万。所以我和大家一样。哈哈。

网友:
值钱的,以前中学时代修VCD功放彩电时必备。

网友:
【2楼】 jiezhang
我也看错了!!!我一看图,咋这么熟悉,好像跟我以前淘汰的差不多啊!囧ing;
but后来才发现是十二块把猫钱。

这个东东用过,表逼容易断,又不准确,实在不不不好用。

网友(2009-09-24):
用过,测不准,经常不回零。

网友:
哈哈,我也是看成12.8万了,才进来长长见识的:)

网友:
【2楼】 jiezhang
看错了,以为是12.8万的表
----------------------------------
Me too

网友:
为了看12.8万的表才进来的。

网友:
我也看成12.8万了

网友:
呵呵,眼花的不少啊,也算我一个

网友:
再次看成12.8w,直接点进,顶楼上

网友:
是不是我变浮躁了?还是标题党进化了?最近老看错标题……

网友:
我现在就用我自己焊的一个!!穷学生,凑合着用。

网友:
我也是看成12.8W了!
那个表如果把里面的电阻换成更高精度的电阻再校准一下还是不错的!
用电比9205省,还有把供电改成五号电池升9V算了!
我初中时玩过,一个9205和一个830

网友(2009-10-25):
看错了,以为是12.8万的表,看来被骗的人还不少。

网友:
这个万用 表  还行~~

网友:
12.8万

网友:
我也看成12.8W

网友(2009-12-15):
这表我也买了好几个,谁借就借,省的老借我的4位半。呵呵

网友(2010-02-24):
也看成12.8万了

网友:
不过图还是蛮清晰的

网友:
12.8元、自己DIY真的都不够的不知厂家是怎么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错了,以为是12.8万的表

我也看错了。。。。。。

网友(2010-11-07):
诱惑!12.8      没看错,理解错了!

网友:
第一眼看成了12.8万

网友:
我承认我看的的是12.8万的 表

网友:
我坦白,我也看错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感觉还行

网友:
一般情况下数值仅仅是个参照,精度还真不重要!

网友:
⊙﹏⊙b汗..以为是12.8W..

网友:
看错标题进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2楼】 jiezhang
看错了,以为是12.8万的表
--------------------------------------------
我也是:]

我也以为是12.8万的表

网友:
12.8万的飘过~~

网友:
人眼快速扫描的后果!

网友:
我看错了,我见过最贵的5000快的万用表,电流能测到微安级

网友:
我也是看错 了来的

网友:
12.8万 ,汗

我淘宝上前几天买的8元,烙铁12元,连运费 25元到手~

网友:
太急燥,看成12.8W,郁闷!

网友(2010-12-24):
这么便宜啊,真想不到.

网友:
大家一个感觉,12.8万?!

网友:
12.8万~~
好点的830B在低端领域还是可以接受的。怎么的也比10块的MF-110A指针强啊。

网友(2011-04-02):
这个表还是比较实惠的,现在价格在八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