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板][下载]跟我学简易人机界面(LCD1602显示,菜单,按键处理,指令系统建立) 平台建立

楼主(2008-11-27):
>> Snail Emulator Kit 学习套餐说明

    在论坛上,关于LCD1602显示,10进制数字显示(小数显示),菜单制作,串口指令系统的帖子

应该是初学者们重复发帖率最高的吧?

    俺决心一锅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借助Snail Emulator Kit平台,将开展下面一系列活动

    A、借助Snail Emulator Kit平台,加入LCD1602支持,建立基本的输入输出平台

    B、以Snail Emulator Kit为例,讲解菜单的编写技术

    C、按键的基本处理技术,包括键盘缓冲区的建立,按键地图,长短按键处理,长按键连续触发

       等常用技术。

    D、串口指令集系统的建立

[专题索引]

    A、Snail Emulator Kit LCD1602 显示试验平台的建立      [本贴1楼]

    B、菜单技术(计划编写中)

    C、按键处理技术(计划编写中)

    D、串口指令集的建立(计划编写中)

    以上计划可能在编写过程中增加或者删剪,不一定按照字母顺序更新。

[更新日至]

    [2008-11-27] 公布计划,并发布LCD1602驱动函数库,并以Snail Emulator Kit为例,建立公共

                 平台。

[相关下载]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7,14:27:47.

楼主:
>> Snail Emulator Kit LCD1602 显示试验平台的建立

    借助Snail Emulator Kit连接LCD1602。借助SEK上引出的排针,我们可以轻松将LCD1602

与Snail Emulator Kit合二为一。采用半字节发送模式,引脚定义如下:

    直接将LCD1602的1号引脚对准Snail Emulator Kit下载接口边上的GND,此时,LCD1602的

数字逻辑电压引脚(也就是2号引脚)正好对应Snail Emulator Kit的VSYS引脚。并按照这个

顺序,直接将LCD插入排针中。

    实际的引脚对应关系如下:

    # define LCD_RS         _PC3

    # define LCD_RW         _PC2

    # define LCD_E          _PC1

    数据引脚

    D4                      PD7

    D5~D7                   PA1~PA3   (PA1和PA3在另外一排排针上)

    对应的头文件和配制信息如下:在LIB_Config.h中

//LCD1602模块

# define LCD_RS         _PC3

# define LCD_RW         _PC2

# define LCD_E          _PC1

# define LCD_BF         PIN_PA3

# define LCD_SEND_HALF_CHAR_HIGH(__VAL) \

            {\

                if ((__VAL) & BIT(4))\

                {\

                    PORTD |= BIT(PD4);\

                }\

                else\

                {\

                    PORTD &= ~BIT(PD4);\

                }\

                \

                PORTA &= ~(BIT(PA1)|BIT(PA2)|BIT(PA3));\

                PORTA |= (((__VAL) & 0xE0)>>4);\

            }

# define LCD_SEND_HALF_CHAR_LOW(__VAL)      \

            {\

                if ((__VAL) & BIT(0))\

                {\

                    PORTD |= BIT(PD4);\

                }\

                else\

                {\

                    PORTD &= ~BIT(PD4);\

                }\

                \

                PORTA &= ~(BIT(PA1)|BIT(PA2)|BIT(PA3));\

                PORTA |= ((__VAL) & 0x0E);\

            }

# define LCD_SET_WRITE_DATA     \

            {\

                DDRD |= BIT(PD4);\

                DDRA |= BIT(PA1)|BIT(PA2)|BIT(PA3);\

            }

# define LCD_SET_READ_DATA      \

            {\

                DDRD &= ~BIT(PD4);\

                PORTD |= BIT(PD4);\

                DDRA &= ~(BIT(PA1)|BIT(PA2)|BIT(PA3));\

                PORTA |=  BIT(PA1)|BIT(PA2)|BIT(PA3);\

                NOP();\

            }

# define LCD_FLASH_STRING_GROUP_TIME_OUT       1024

# define LCD_RUN_STRING_SPEED                  80

# include "RD_LCD1602B.h"

由于采用了同一的平台Snail Emulator Kit,因此我们有能力提供一个Ready-to-Use

的模板,并在模板中提供了常用功能的示例,借助这个模板,你可以绕过LCD1602的驱动

编写,直接获得所需的功能:如字符串闪烁、滚频、字符串输出、10进制数字(支持小数)

输出等等。示例代码如下:

    示例代码演示效果:

    i)  在LCD1602的第一行显示一个闪烁字幕,每次闪烁的内容都不一样,依次循环为:

        www.OurAVR.com、Snail Studio和Emulator Kit。

   ii)  在LCD1602的第一行,用一个闪烁的尖括号“<>”括住上面的闪烁字幕。

  iii)  当没有收到任何串口数据的时候,在LCD1602的第一行显示浮点数 3.1415927。

   ix)  在LCD1602的第二行靠后的位置,十进制显示当前的毫秒数,数字长度固定为5

    x)  在LCD1602的第二行的最后一个字符位置,显示类似光盘旋转的效果,使用字符

        串“-\|/”。实际上是通过流水滚动字幕的函数来实现的。

   xi)  当有任何串口数据传入时,显示对应的ASCII字符,以及对应的十六进制数字

void main(void)

{

    BYTE chWelcome[][17] = {

                            {"www.OurAVR.com  "},

                            {"Snail Studio    "},

                            {"Emulator Kit    "}

                           };

    float fNumber = PI;

    BYTE *pchSTR = NULL;

    System_INIT();                                          //代码初始化

    //系统默认的波特率是19200,在SYS_Config.h中设置

    //这里提供一个例子,将波特率改变为115200

    USART0_INIT(115200);

    //清屏

    CLS

    //隐藏光标

    HIDE_ICON

    //这里提供一个例子如何显示小数

    pchSTR = ftoa(fNumber,NULL);

    //定位到第2行1列

    LOCATE(1,2);

    PRINT(pchSTR);

    while(TRUE)                                             //超级循环

    {

        /*测试范例---------------BEGING-------------------*/

        BYTE chTempData;

        FlashStringGroup(chWelcome,3,2,1);

        Flash("<",' ',1,1);

        Flash(">",' ',16,1);

        /*收到什么,发送什么*/

        if (SERIAL_IN(chTempData))

        {

            BYTE chDISPSTR[2] = {0};

            SERIAL_OUT(chTempData);

            CLS

            LOCATE(1,2);

            chDISPSTR[0] = chTempData;

            PRINT("->");

            //输出ASCII字符

            PRINT(chDISPSTR);

            LOCATE(5,2);

            //输出十六进制数字

            PRINTN(chTempData,2);

        }

        else

        {

            /*

            //这里提供了一个例子如何显示无符号整数

            //但是需要stdlib.h的支持

            BYTE chBuffer[17];

            pchSTR = chBuffer;

            utoa(chBuffer,g_wSystemTimer,10);

            //utoa(chBuffer,g_wSystemTimer,16);//显示16进制数字

            //utoa(chBuffer,g_wSystemTimer,8);//显示8进制数字

            //utoa(chBuffer,g_wSystemTimer,2);//显示2进制数字

            LOCATE(11,2);

            PRINT(pchSTR);

            */

            //驱动自带的函数,以10进制的形式输出整数

            LOCATE(11,2);

            PrintD(g_wSystemTimer,5);

        }

        //用一个显示位置的流水字幕产生的系统工作效果

        {

            BYTE strDISP[] = {'-',0xCD,'|','/',0};

            RunString(strDISP,2,16,16);

        }

        /*测试范例-----------------END--------------------*/

    }

}

[相关下载]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7,13:17:56.

网友:
起床占位

网友:
图片好差哦

楼主:
- -b,俺的5300拍摄的……一分价钱一分货阿,晚上让金老师用他的N系列手机补拍一些……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7,13:47:19.

网友:
顶,不过图片太费神了

网友:
艺术照,雾里看花。找个放大镜放前面,会清晰很多。

网友:
这个问题阿莫要解决

网友:
图片毁了傻孩子的一世英名啊!

网友:
先占个位

网友:
圈圈观看

网友:
    严重期待傻孩子的"讲解菜单的编写技术 "

网友:
MARK ,先睡觉,明天考完试再看.希望到时,图片能更新下

网友:
这个拍照的手机还是扔掉吧,比较糟糕

网友:
不错,最近弄这个东西,一直不规范。进来学习

网友:
额,1602实用性不大,12864的比较好,我最近的项目里也有菜单。。。

帮顶啦!!!

网友:
紧跟脚步

网友:
   你的菜单程序什么时候才出啊,我等啊,等啊.............

网友(2009-09-18):
很模糊的说

网友(2009-12-08):
晚上回家看

网友:
挺有意思的

网友:
菜单部分呢???

网友:
按键部分呢

网友(2010-01-23):
图片看不清楚,模糊的很。

网友(2010-11-08):
mark  1602 人机界面

网友:
顶!先学一下1602,再学12864。

网友:
我觉得1602写的菜单简单一些 12864等点阵的可能难写点 尽管菜单结构差不多!

网友(2011-11-10):
顶  不过用12864的效果应该会更好吧

网友:
这个是要学习的

网友:
GUI。最近正需要看。等有空了好好拜读。

网友:
借鉴 借鉴

网友(2012-07-26):
没时间看了,先标记一下

网友(2012-10-26):
引用 楼主:

>> Snail Emulator Kit LCD1602 显示试验平台的建立

标记一下!

网友(2013-04-18):
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
以前的帖子全是乱码啊...

网友(2015-05-13):
帖子全是乱码,建议改进下

网友:
这东西这么长的啊,,,也算学习了  谢谢

网友(2016-01-10):
为啥我看到的都是     &nbsp

是我的权限不够么...

网友:
一楼、二楼怎么这么多乱码?能修复一下吗?

网友:
图片确实不清晰。资料值得学习下。

网友:
全是nbsp.....大家还都在MARK!

网友(2016-12-04):
挖出来看看    先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