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Linux之前,硬盘有没有必要先格式化分区?【恢复】

楼主(2008-11-27):
  从没装过linux,最近想搞个红帽玩玩,请教一下在自已的电脑上安装过linux的朋友:

1.装之前需不需要格盘分区?

2.需要注意什么?

3.给linux分多大的分区合适?

4.红帽的各个版本有啥特点?

  其实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硬盘分区的问题,万一不小心把资料弄丢了就完了。

  谁有详细的图文安装教程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安装的过程中有向导来格式化

网友:
不常使用Linux,在虚拟机里装了一个fedora,安装、使用还是很方便的。

用虚拟机安装的好处是:下载后直接把VM的光驱指向iso文件,就可以安装了,不是一般的方便;现在的内存、硬盘都很大,给Linux分出10几G硬盘,512内存就运行得不错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意见,真的很有价值

  说起ubuntu,我的D630买的时候好像DELL还送了我一张ubuntu的linux安装盘,回家看看是不是ubuntu,有可能记错了。

TO:

【2楼】 yozyoz

【3楼】 watercat

看来fedora 适合于办公,不知道我说错了没有?

如果是主要用于研发目的的电脑,个人强烈建议用Gentoo,我的最终目的是研发,这个Gentoo好像很强大,很合适

【4楼】 yplin27 小林

 多谢你的手册

【5楼】 gxlujd 彩虹

回家试试,体验一把

网友:
fedora 并不好用,是一个配置的相当恶劣并且故障频发的版本,但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可以在完全无网络连接的情况下把一台正常办公电脑所有需要的功能全装上,而这是其它常见Linux发行版很难做到的……

完全同意!!!!

FC10前天正式发行

下载好了

试用中...

看来是时候试下Gentoo了!!!

网友:
Gentoo虽好,但是对于新手而言,装好它就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网友:
ubuntu 桌面版CD可以直接运行,不需安装,试好再装到硬盘上吧。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手册,就是分区的时候要小心,建议先在windows下边删出一个空白的空间来,这样可以比较容易分辨,强烈建议使用手动分区,看清楚了再选(可以在windows下记下每一个盘的大小,这样就可以从大小来分辨每个分区与windows的C:D:盘对应的关系,防止删错),系统10G一般就够用,如果经常用linux的话建议弄个大点的分区挂为home,这样就不用每次重装都要重新配置了

羡慕一下楼上的watercat 大侠。

过段时间再搞个外观讨巧点的外壳装上OMAP的板子,出差连笔记本都可以省了……

-----

呵呵,传说中的山寨笔记本 :)

本贴被 yplin27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7,20:18:37.

网友:
fedora 并不好用,是一个配置的相当恶劣并且故障频发的版本,但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可以在完全无网络连接的情况下把一台正常办公电脑所有需要的功能全装上,而这是其它常见Linux发行版很难做到的……

如果是很少用于研发目的的电脑,Ubuntu系列比较好,而且个人推荐Xubuntu,很小巧速度也很快

如果是主要用于研发目的的电脑,个人强烈建议用Gentoo,这个是目前跨平台能力最强的Linux发行版,从arm-eb到OMAP、从sparc到PPC64,几乎市面上所有见得到的32位和64位指令体系都有它的完整发行包,而且居然还是功能全无缩水的

反正从知道Gentoo开始,我就再也没用交叉编译器开发过ARM程序了,直接本机研发的轻松感觉,是天天用交叉编译的人很难想象的……过段时间再搞个外观讨巧点的外壳装上OMAP的板子,出差连笔记本都可以省了……

网友:
如果你只是想玩玩的话去下个ubuntu 8.10吧。直接在windows 下面装,像装程序一样,不需要用分区软件。不要的时候直接删掉。红帽的开源版本就是fedora啦,现在是fedora 10。也是很牛比的版本,功能贼多,同样盘也贼大。当然不能像ubuntu一样在windows下面装。

网友:
上www.linuxsir.org吧。

1.不必格,虽然linux支持装在fat32分区下,但它有自己的分区格式,而且很多。有个colinux,可以让win/linux并存,

不是虚拟机,也不像双系统,不过我真的没用过,不做担保。

2.主要是安装时别搞错分区了。

3.硬盘不大的话10G的/分区,再加上1G的swap分区(可选)。

4.不太了解,从redhat9.0之后我就搞不明白他的版本了。

详细的教程我就说不出来了,我都是看着提示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