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双面板热转印制作,经验分享【恢复】

楼主(2008-11-27):
一次双面板热转印制作,经验分享

以下除特别声明外均为h2feo4原创

一个月前买了台过塑机,开始练习热转印,稍稍积累了点经验,分享一下,不过这次做的相当失败,请各位高手见谅

要做的板子大概是这个样子:

是一个刚设计的旋转编码器的消抖电路
线宽15mil,间距10mil,焊盘大小不用改,过孔略改小一点,对于1mm的板子,我用的过孔尺寸是孔径24mil外径44mil
绿色的线内是最终要用的,外面的放一圈孔,离轮廓线大概200mil,间距大概200mil,某个角可以多放一个用于定位,这堆孔是辅助两面对准的

打印设置如下,缩放比例设为1.01(因为纸在受热时失水,会导致一定的收缩,收缩程度取决于纸的含水量,我这里收缩量约0.7%-0.8%,使最终尺寸偏小,所以加1%补偿)

我一般现在白纸上打印一遍
打印机年久失修了,中间一片黑,所以我把图调到边上了

板子是1.0厚的,主要是为了方便过孔
板子和转印纸均来自armok的邮购部

为了节约转印纸,我将其剪成略大于轮廓线的一块吗,粘在刚才打印的图上。

打印完成,由于打印机的问题,有不少多余的点,仔细看了一下不影响使用,懒得修了

用缝衣针按板子外面那一圈孔中心扎眼,这时候就差不多要把过塑机预热上

扎好的效果

裁板子,每边各放1-1.5mm余量,修边,倒角

砂纸的库存不可少,我库存了600#,1200#和2000#

用细砂纸轻打表面,我用的是2000#

把两张纸面对面缝上一条边,我一般先缝最长边

把板子夹进去

把整个包缝完,用剪刀把边剪齐

我用的过塑机大概是这个样子,过塑的时候要把长边先送进去

转印完了回来

撕掉转印纸,正面

背面

我用的腐蚀剂是FeCl3

扔进去腐蚀,轻轻搅拌,等待

腐蚀以后捞出来洗干净,正面

背面

用砂纸打掉碳粉,我是先用600#砂纸湿磨,再用2000#砂纸湿磨,正面

背面

把边修到尺寸,倒角,然后是打样冲
打样冲是提高孔精度的好方法,随手抄了一支旧丝锥,看挺尖就用了,如果自己磨一定要用淬火钢的,否则玻纤板上打几下就平了,纸基板倒是没啥问题

我打孔用的是一台很老的小钻床

各种钻头的库存是不能少的

孔打完了,别忘了去毛刺

另一面错位比较严重,最大的地方超过0.2mm了,基本上可以算废品,我平时一般要控制在0.1以内,不过还要把演示做完
一侧对的好另一侧对的差是因为转印的时候两面温度相差较大,收缩不一致造成的

下面是过孔用的道具
0402的0欧电阻用于1.0mm及以下板子
0603的0欧电阻用于1.5mm及以下板子
因为一盘电阻也就十几块钱到二十几块钱,所以干脆就整盘买了

把0欧电阻立着从打孔侧塞进过孔里面,0402的电阻对应0.6mm孔,0603电阻对应0.8mm孔
方向我一般习惯与走线方向一致
塞进去需要点技巧,稍稍摸索一下就OK
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阻值的电阻也可以是电容或者其他东西,可以省不少面积,而且这样的话如果别人想抄你的板子就麻烦得多了

电阻塞完了,正面

背面

然后是上锡,顺带补焊过孔
我这种过孔可以焊的很平,即使放在芯片下面也完全没有问题,不过这取决于焊接水平,一般尽量还是不在贴片元件下面放过孔

背面

焊上元件,清洗,我用的是无水酒精,以前洗的时候总是会留下很多白色的痕迹,最近发现用牙刷蘸着酒精刷就可以弄的比较干净

本次演示到此为止,经历了一处忘了布线,一半的孔没有对准,两处铜皮脱落,可以说非常失败,不过还好都不影响使用
我用以上方法做的最大的板子尺寸有122*106,基本成功
下面是一些这一个月来做的板子

TQ144转接板,0.5mm引脚间距(当初是按1:1打印,没有考虑纸的收缩,),10mil线宽,7mil间距,已通过检验

早期用纸基板尝试的TQ32转接板

早期用纸基板尝试的TQ32转接板

早期做的m48可堆叠最小系统板,带实心铺铜,感觉铺铜镀锡以后凹凸不平,所以后来放弃了

背面

跟上面那个差不多,不过用的是网状铺铜

背面

这个是我第一次尝试小过孔,m16最小系统板,芯片下面有多个过孔

背面

m48最小系统板V1,正面

背面

m48最小系统板V2,正面

背面

m48最小系统板-DIP28转接板,正面
因为我总是不小心把m48熔丝死锁了,所以干脆做了个转接板,方便插在高压编程器上

背面

TQ144转接板的第一次尝试,自动布线太难看了……

做m16最小系统板时尝试过孔做废的板子

做m16最小系统板时尝试过孔做废的板子

早期基本工艺试验的板子

以前做的码盘消抖电路V1,跟这次做的布线稍有不同,正面

背面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7,22:17:41.

网友:
做得不错,你用的喷墨打印机啊?不是说转印得用激光吗?

网友:
哇!太厉害了,热转印的专家!!!!!!!!!!!!!!!!学习,顶!!!!!!!!!!!!!!!

楼主:
to 【1楼】 Oliver
我用的是 HP LaserJet 1010 打印机,不是喷墨的

网友:
非常好

本贴被 banyan_cit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8,02:13:59.

网友:
楼主非常强大啊

网友:
楼主心灵手巧,贴子图文并茂,有很多创意,比如用缝线来对齐两面。
有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锡镀得更平整?

我看到美国人 DJ 用液态锡(Liquid Tin)镀的板很漂亮,可是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种液态锡(Liquid Tin)。

液态锡 (原文件名:setup.jpg)

镀好锡之后的板 (原文件名:board-after.jpg)

网友:
太强了啊,我最小线一般做12mil,间距8mil,还没有敢做到10mil,间距7mil

网友:
实在太强了!应当置酷

楼主:
to【10楼】 atommann
方法其实再简单不过了
先用烙铁上锡
再用细砂纸稍稍打磨一下,就很平整很光亮了

网友:
我怎么没有想到啊 :)

楼主:
很希望armok再进一些1.0mm厚的板子,比较容易做过孔,我只买了十张,后来就没有了
armok的板子表面质量很好,比较喜欢
不过有时候显得耐焊性不够,多次焊的话铜皮容易脱落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8,09:42:46.

网友:
现在的敷铜板因为铜涨价,铜皮只有原来的1/5到1/3

网友:
不错,特别是用过孔中塞贴片的方法厉害

网友:
赞!
用0欧姆电阻做飞线是很好的办法,我也经常用。两

楼主:
加几条技巧和注意事项

设计板子的时候要把孔的尺寸设计的和钻头一样,否则打完孔会产生较多的毛刺,增加过孔难度

对于直插元件如果不方便双面焊接的,最好在旁边放一排过孔,以保证连通性

打孔的时候可以在下面垫一块铝,可以减少飞边

缝线的时候要注意用棉线或者金属线,化纤的线在过塑的时候很可能会被烧焦
缝之前用打火机或者烙铁尝试一下,线耐不耐热

对于空气比较潮湿的地区,进过塑之前最好把缝好的包预热干燥,去除水分,能提高对准精度

进过塑之前要确保温度已经足够,可以找一条废转印纸,对折,从过塑机过一遍,如果完全粘住了撕不开就说明温度已经够了

网友:
厉害啊,我虽然做过几块但都不是很好

网友:
楼上帮忙,我用AD8做出来的孔是实心的,找不到选项呐.

网友:
液态锡,用水银把锡溶解,做成液态的。不知道能不能镀上,很危险的?

楼主:
to 【22楼】 rainyss
抱歉没用过AD8,不太清楚

网友:
【16楼】 h2feo4 无机酸
很希望armok再进一些1.0mm厚的板子,比较容易做过孔,我只买了十张,后来就没有了
armok的板子表面质量很好,比较喜欢

我也有同感,1.0mm厚的板子容易切割,建议armok再进一些。

网友:
【24楼】 h2feo4 无机酸

积分:148
派别:
来自:
 to 【22楼】 rainyss
抱歉没用过AD8,不太清楚

已经找到了哈,就在打印那里.用什么方式输出就点哪个,弹开就是那个界面了.输出比例也要设,默认比例打出来的图是用来造太空堡垒的.

网友:
写得很详细。COOL !

热转印机(过塑机)也好像是从我们邮购部买的?

楼主:
to 【27楼】 armok 阿莫
是在街边上买的
邮购部走快递,费用太高了,过塑机是个重家伙,快递过来就升值一大半了

网友:
楼主: 我过塑的时候,是来回过10来遍的,成功率很高。

否则板子是冷的,过去一次,碳粉不容易融化。

楼主:
to 【29楼】 Friendz
我一般5-6个来回吧,看到纸背面微微泛黄的时候就停,做大板子的时候一般先用吹风机预热
感觉次数太多了转印纸撕下来比较费力气

网友:
楼主那块Xilinks的板子做得很不错,精度和表观都很好,

楼主:
今天又做了块新板

字符的宽度是7mil

网友:
真的很厉害,昨天只是粗略看了一眼,今天才细细的看,

LZ真的是专家,双面热转印,实用的自制PCB,佩服!

网友:
你是我的偶像!

楼主:
昨天又印了一块QFN28的转接板,高高兴兴把CP2102焊了上去,觉得还不错,然后用酒精擦,用力擦啊擦,竟然把线擦断了一根,哭啊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3,07:44:00.

网友:
蛙。。。塞。。。2102也能做啊,厉害!

网友:
用酒精擦,用力擦啊擦,竟然把线擦断了一根

内功深厚啊……

网友:
QFN28的转接板  厉害!

网友:
我真是佩服楼主,这真是心灵手巧啊。。。。。

网友:
有谁知道单面线路板工厂怎么做的

网友:
可以买台微型超声波清洗机,淘宝上60多元的即可,洗板水15元/kg.双面贴片的板子,10多秒即可洗得干干净净.再风干一下即可加电调试...

楼主:
to【48楼】 szxw
请教一下“洗板水”该怎么买?我去化工店要洗板水,老板说洗板水就是无水酒精

网友:
洗板水可能是天那水,我看到修手机的师傅是用天那水洗手机电路板的!!

网友:
超声波清洗机也可以用清水的~~~

网友:
顶楼上,再加点洗衣粉,奢侈点用洗涤剂

网友:
热转印的板太脆弱了.

网友:
To 【49楼】 h2feo4 无机酸:
华强电子世界一楼的工具店有卖.小桶的是15元(1kg).大桶的未知. 环保型的贵些...

网友:
又学到一招,用0欧姆电阻做过孔,这招太实用了!只不过尺寸合适吗?0402的真的能过0.5的孔吗?

网友:
楼主心细,手巧。

做个记号。

楼主:
to 【55楼】 kazuyuki
0欧电阻
0402适合0.6mm孔,0.6-1.0mm板厚
0603适合0.8mm孔,1.0-1.5mm板厚

顺便再次建议armok再进一些1.0mm的空白敷铜板,以前邮购部有的,现在买不到了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1,10:54:10.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学习了,这几天试试自己做电路板.

网友:
对0.4mm的孔大家都是怎么钻的?

网友:
mark···我要模仿你··

网友:
洗板液用天那水是很错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热心分享,我也用热转印法做过电路板,不过从未敢尝试过双层版,用线缝的确是好方法啊!!!!!
不过在缝的过程中有什么诀窍吗???我刚绝做双层板最难的还是对其啊!!大家有没有什么对其的好方法?
    还有,镀锡我有一些经验,就是在镀之前给板子涂上一层淡淡的酒精松香溶液,这样镀起来就方便多了,往烙铁头上一点焊锡在电路板上来回擦很容易就镀上了,重要的是还可以镀的很薄。

楼主:
to 【65楼】 ybdesire
保证精度首先扎眼的时候不能偏得太多
缝的时候最好缝两圈,第二圈要紧一点
缝好以后把纸的边缘剪齐
用胶带固定制的边缘也能提高精度
过塑的时候要等机器预热10分钟以上
用锡箔胶带在纸包表面贴一层能改善转印质量

网友:
MARK,天那水好像有毒吧,酒精就问题不大

网友:
请问怎么上锡的啊?

楼主:
to 【69楼】 295990558
用烙铁上锡

网友(2008-12-28):
0欧电阻
0402适合0.6mm孔,0.6-1.0mm板厚
0603适合0.8mm孔,1.0-1.5mm板厚

0.6孔是孔直径0.6么?感觉似乎放不下啊

楼主:
to 【71楼】 mutoudonggua 木头东瓜
0402电阻理论宽度只有0.508mm,塞进直径0.6mm的孔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MARK 好贴啊!镀锡的如果镀的厚了可以用吸锡带沾上松香然后用电烙铁压住在厚的地方来回拖就可以了
这是我的菜鸟经验!哈哈

网友:
不错..来支持一下...哈哈..单片机好好玩

楼主:
to 【73楼】 allenjwb
用吸锡带的话我总是会把板子搞的脱皮,所以不敢用

网友:
我有履铜板
QQ 274548216
单面的

网友:
没做过热转印,不知道焊盘质量怎么样,换元件的时候会不会掉焊盘?

楼主:
to 【77楼】 zrx737
这个貌似只取决于板子本身的质量,与制作方法没什么关系
我做的板子贴片M16拆焊4次仍没问题

网友:
对双面板过孔我一般就直接找条导线分离出几股铜丝穿过去,另外一般尽力避免单纯的过孔,和另一面连接时最好利用元件的引脚

网友(2009-03-15):
学习了,以后也用0欧电阻过孔用,以前用的是手工镀上锡的漆包线。我用的是电熨斗,效果比过塑机要差好多。

网友:
强人啊,mark一下 赞美一下

网友:
我最近也做了一个双面板,不过做得比较烂,呵,对孔真是难啊,好在我在的过孔都没有设置在盘下,而且要过的地方都加大了焊盘。
这样用电阻脚正背面相连压平后就可以当贴片一样焊了。
这样比较方便一些。

网友:
一侧对的好另一侧对的差是因为转印的时候两面温度相差较大,收缩不一致造成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认为不是纸的收缩不一致造成的,而是在过热转印机时由于板子有一定的厚度造成的。
你可以拆开过塑机看看,它上下都有加热管的。再说了上下的滚轴是紧紧贴在一起的,温度怎么可能不一致?
所以不存在纸张收缩不一致的问题。你看懂下面这张图就明白了

楼主:
to 【83楼】 wajlh
谢谢您的提醒,之后我会用实验验证您的观点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好解决,期待你的解决办法

网友:
能做单面的也好啊。

网友:
线靠的这么近一不小心就碰上了,,应该用漆保护起来。。呵呵

网友(2009-04-15):
相当的不错啊

网友:
过孔塞0欧贴片电阻,高,实在是高!

网友:
本店销售PCB制作上面用的材料,包括感光干膜,覆铜板,显影剂,脱膜剂,蚀刻剂,UV光固绿油,欢迎有需要的朋来前来光临.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758340cdc3b898731a361b163d73b8bb.htm?nekot=g%2Cnbytcojxg4ytcoi1240306927172

网友:
学习一下
暂时还不会做

网友:
牛,我一般都制作单面板,双面板没做过,下回试一下

网友(2009-05-17):
可以先在銅板上先鑽兩三個孔...然後把轉印紙和銅板縫在一起...那會不會比較不會滑動??

网友:
一侧对的好另一侧对的差是因为转印的时候两面温度相差较大,收缩不一致造成的

在板上先钻几个孔,连板带纸一起缝就可以了,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做双面板的。

网友:
我一般现在白纸上打印一遍
打印机年久失修了,中间一片黑,所以我把图调到边上了
-----------------------------------------------------------------
请问楼主你是怎么调的?

楼主:
to 【98楼】 xiaolei0428
在 AD winter 09 中,如下红圈内设置:

网友(2009-08-15):
没做过双面的,试试看

网友:
周日的时候双面板热转印做了一个usbasp,画板子的时候偷懒,在mega8下面放了个过孔
焊玩后发现,就是那儿短路了 T_T

网友(2009-09-17):
嗯。。功能相当全呀。!

网友:
很不错!过孔部分尤其需要参考一下!

网友:
俺还不敢做双面的,怕对不准。。。下次一定试验下!!

网友:
不记得mark过没,再mark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的经验

网友:
楼主,你的打印机是什么型号了,自己想做热转印,想买一个二手打印机,但是又怕效果不好

楼主:
to 【123楼】 guo88455648
我用的打印机是 HP LaserJet 1010

网友:
我用的打印机是 HP LaserJet 10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在二手的这个机型多少钱啊

网友(2009-10-29):
h2feo4 与其说是搞硬件的不如说是搞艺术的

网友:
液态锡 mouser 有卖:

http://www.mouser.com/ProductDetail/MG-Chemicals/421-500ML/?qs=X5SXQx2ktnMrYFBNsFayFg%3d%3d

网友:
所谓上锡,是用烙铁自己涂还是用锡炉?
过孔去毛刺怎么去,再钻一遍?
裁板就用锯条么?是手提砂轮锯?

楼主:
to 【129楼】 flysolo
所谓上锡,就是用烙铁涂
过孔毛刺可以用砂纸,不过只要你的钻孔工艺正确,基本感觉不到毛刺,我一般不处理
裁板我一般用板金剪,留一点余量最后用锉修平

楼主:
to 【131楼】 flysolo
h2feo4 是 高铁酸

网友:
久仰h2feo4 无机酸  原来是: h2feo4 是 高铁酸=H2FeO4  高人确实是高人.

 高铁酸:

  高铁酸是三氧化铁的水化物,紫黑色固体,化学式H2FeO4。其中铁的化合价为+6,得电子的能力很强,
所以FeO42-氧化性极强。高铁酸是强酸,但溶于水中会迅速水解,所以H2FeO4在水中显不出酸性,在其
它溶剂中可以显出强酸性。H2FeO4与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铁和氧气,六价铁被还原成三价铁:
  4H2FeO4+2H2O=4Fe(OH)3+3O2↑
  刚生成的氧气中含大量未结合成氧分子的游离氧原子,氧原子氧化性极强,可以迅速杀灭水中微生物,
同时氢氧化铁胶体会吸附水中的悬浮物并形成沉淀从而除去它们。高铁酸盐也可作净水剂:
  4Na2FeO4+10H2O======4Fe(OH)3+3O2↑+8NaOH
  4K2FeO4+10H2O======4Fe(OH)3+3O2↑+8KOH
  可用氢氧化铁、次氯酸钠、氢氧化钠在高温下反应制取高铁酸钠:
  2Fe(OH)3+3NaClO+4NaOH=======2Na2FeO4+3NaCl+5H2O
  高铁酸钠也可用过氧化钠与熔融的赤铁矿在高温下反应制得:
  Fe2O3+3Na2O2=====2Na2FeO4+Na2O

网友:
真的很不错,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非常厉害的,我也做了一个不过没你那么强大

网友(2009-11-30):
热转印 真的 是 电子爱好者的必备啊

网友:
无机酸好强。。俺还没弄过双面热转印~

你的打印机好像有毛病啊,效果不好。。

还有就是板子腐蚀遗留的铜点。。应该是三氯化铁腐蚀的通病,加热腐蚀好像能解决问题。还是盐酸比较好。

拿超声波清洗器用酒精洗板子最爽了。

搪锡,网状敷铜感觉要好一些,不知道俺的打印机是不是有问题,大面积的黑色打出来很淡,只好弄网状敷铜了,搪锡之后用那种镀银的通讯电缆屏蔽层吸掉过多的锡效果非常好。

这个电路是三个逻辑IC吧?俺试试看能不能看出是什么芯片。

网友:
楼主做的真好看啊,不错

网友:
天呐,真是有心人啊,这么麻烦的事情都做了
现在PCB打样50~100块,不至于这么做吧

另外,过孔加工的时候,如果先把线腐蚀出来,那得把过孔外包围做得很厚才行,不然一钻铜皮就翘起来了,钻头定位也得非常准才行
貌似工厂加工的时候是先钻孔,然后孔内镀铜,然后再腐蚀线路的吧

楼主:
to 【143楼】 xiaobenyi
50-100的打样速度/质量都不如手工制作的
另外,例如盲埋孔多层板、刚柔结合板、板内埋阻容等等,你试试找个板厂打样?我都可以在数小时内做出来

如果说打孔把孔环打掉了,只能说明钻头选的不对、转速太低,或者水平太差
我做0.6mm环径,0.35mm孔径的过孔,也很少有破环的

先钻孔还是后钻孔主要是由于孔金属化工艺不同,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10-01-10):
强贴!强人!留记号

网友(2010-03-10):
强人,留印记

网友:
回复 楼主:

niu

网友:
作个记号!

网友:
牛!居然用0402电阻填过孔。

网友(2010-04-26):
楼主打孔打得还真准,一打一个正中啦,我打孔都打不准,而且还对不齐,要向你学习啦

网友:
呵呵 我做的简单点 工艺没你的复杂 但是效果不比你的差

网友:
楼主这个够艺术的说!!

帮顶了

网友:
貌似楼主的过程有点复杂了啊。。。其实热转印纸顶层和底层重叠起来后对这日光灯完全可以看出来你孔对的齐不齐。。。然后对齐后两边用胶带粘住,再把覆铜板塞进去,就可以了。。。不用打那么多孔缝起来的。。。我做过好多基本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出去打样加工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时间。。。我们设计个板子,还不知道功能上全不全,所以还是自己先做个出来测试的好。。。

网友:
太强悍了,顶下,顺便记号下改天试试~~我还真没敢做过双面板呢呵呵

网友:
做的很有讲究,真的很漂亮

网友:
做阻焊层的话,就锦上添花了。

网友:
真是好方法,想MARK!

网友:
是否提供制板服务,若能,请联系QQ 1103757669 谢谢!

网友:
嘿嘿,学习学习,找到做双面板的好方法了

网友:
很早就拜读过了。

网友:
太强大 图文并茂 学习!

网友:
支持LZ太伟大了

网友(2010-05-27):
非常非常的详细,一看就会.

网友:
转印错位的真正原因是:转印机上下辊是通过齿轮啮合,用弹簧压紧。在过正要压上板子时(下齿轮驱动)上下齿轮有一个分离空间。而这个分离过程,就存在上下轮的不同步。上轮滞后于下轮,至使错位。

通过实测上下辊的温度相差20度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更确切的实验数据和照片吗?这个误差如果是线性的,那么就有可能通过打印来纠正

网友:
回楼上。
看来你没看明白我的帖子。
解决错位的问题有两个方案。一改机械从根上解决(转印不是板子设计的)。二从固定转纸做文章。
再补充一点对于想要做还没的做有做的同志有用。转印纸两边要小于板子两,即转印纸两边不能多出板子。如果多了,会发生中线皱折。

网友(2010-07-04):
真叫牛,学习了,我也想买过塑机,不知你在哪里买的?

网友:
0欧电阻用得妙哈!mark

网友:
学习过很多次,mark一下,方便查找,:-)。

网友:
哇塞~ 吓死我了

网友:
回来复习一下。

网友(2010-08-18):
好强啊,楼主!
小弟佩服的很呢,谢谢您,我又学了个方法!!!

网友:
强哪,百看不厌。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用更厚一点的板子做的话,比如1.6mm的板,做出来的是不是比较容易两面错位?

网友:
液态锡的方法是否可以用硝酸锡或者是氯化锡溶液,用铜置换呢?!

网友:
感谢宝贵经验的分享。

网友:
在大学期间就是用热转印法做了很多电路板,现在工作了反而没这样的条件做一些这样自己玩的小板,顶楼主。

网友:
学习一下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2010-09-23):
学习了,呵呵,今天第一次做双面感光板成功了。

网友:
收下以后再看

网友:
太厉害了,真是学习了啊。

网友:
过孔用电阻,长见识。cool

网友(2010-11-09):
勾起了不少学生时代的回忆

网友:
mark,如果能做阻焊层就更好了。

网友:
感觉用感光板来制作要简单一点,就是把我不好曝光的尺度,曝光不足或者过度曝光都不能得到良好的效果,毕业设计的时候尝试过用感光板制作,做出来的效果不理想,后来直接发给厂家做了。

网友:
我也想买台过塑机试试,但卖机器那人说只能过1mm以下的,一般的PCB都有2mm,请问是什么特殊的过塑机吗?

网友:
学习中 太强悍拉 经典

网友(2010-12-19):
消灭等待审核 首帖奉献在这里了

网友:
牛人啊,太强啦

网友(2011-01-28):
做得太漂亮了

网友:
其实贴 片的焊接并不是太难,不过LZ的板子太帅气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楼主心灵手巧,贴子图文并茂,有很多创意,比如用缝线来对齐两面。
有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锡镀得更平整?
我看到美国人  用液态锡(liquid tin)镀的板很漂亮,可是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种液态锡(liquid tin)。

液态锡 (原文件名:setup.jpg)

镀好锡之后的板 (原文件名:board-after.jpg)

Taobao上也有“化学镀锡剂”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758340cdc3b898731a361b163d73b8bb.htm?nekot=g%2Cnbytcojxg4ytcoi1240306927172

网友:
看完后,我五体投地了,无机酸真是暴强!!牛!!!!

网友(2011-03-18):
原来没占位置

网友:
楼主做工真好
由于没有热转印的设备,采用了感光板做的,阳光曝光,做了几次,都不尽人意……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太牛了

网友(2011-05-05):
我试着手工做了一下,但是打印的时候发现线条不实,带有网格状,有人说得用原装油墨,求解?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啊,学学

网友(2011-07-11):
想尝试双面板,先进来膜拜,保佑我的板子

网友(2011-08-12):
太给力了!

网友(2011-09-28):
过孔塞电阻防抄板这招太损了……一般人根本想不到

网友:
楼主用线缝这种方法本人觉得不太好 因为缝线的时候板厚 纸会不确定性的弯曲 这是导致不精确的一个最大原因

更好的方法就是直接打孔定位 完全平面贴在上面 只要保证钻孔的时候是垂直的 出来的板子是对得非常准的

先在一面贴上待传印纸 然后用钻床钻出定位孔 再把另一转印纸的孔开好 每个孔插上一根针 这样定位基本上完美

网友:
靠!过孔用0欧电阻?我一般用直插电阻的引脚或者细铜丝。

网友:
楼主的强大让我佩服

网友:
其实蓝膜更简单。贴膜一分钟左右,曝光25秒,显影30秒左右。剩下的就是腐蚀和脱膜,脱模一分钟,一般全套半小时,而且感觉线做出来比热转印稍微好点,淘宝有镀锡水卖,扔进去5-10秒左右搞定.下面的板子就是镀过锡的,请对焊点无视。。。

网友:
话说显影剂就是小苏打还是无机酸大侠告诉俺们的。超市买一大包,随便用。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错,特别是用过孔中塞贴片的方法厉害

干嘛不用塞引脚的方式过孔?省料点。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不错,特别是用过孔中塞贴片的方法厉害
干嘛不用塞引脚的方式过孔?省料点。

引脚太细不太好固定吧?

网友:
可以在Pcb的四个角放四个比较大的焊盘,先用热转印纸转印一面,用钻钻出那四个比较大的焊盘或者中间的几个焊盘,再对这太阳光对另一面的热转印纸,这个精度比较高点!

网友:
过孔用贴片电阻亏你想得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过孔用贴片电阻亏你想得出来!

学习 这样过孔是好是坏

网友(2011-10-30):
佩服专家,学习了!

网友:
我们实验室有镀锡仪器,30分钟度好。

网友:
太牛了。。
有时间真可以做好多东西出来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打印机的发热组件直接制版过,有这个构想,没机会实践下

网友:
自己DIY就是与众不同,以后就会成为高手!

网友:
此贴要顶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写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终于明白把元件塞到孔里面是干什么用的了......

网友(2011-12-02):
楼主 最好给力点  弄点图给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
问楼主,热转印纸就是传说中的不干胶纸下面的那层黄色纸吗?做广告的店里很多,我试了好几回都没有做成功。

网友(2012-01-14):
支持一下,不过为了健康考虑,就不自己尝试了

网友(2012-02-25):
不错很有功底,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
昨天看见财大的张老师用0电阻飞线的

网友:
动手能力好,我搞几次没成功,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2-03-26):
双面热转印,不错

网友(2012-05-04):
楼主细心,耐心,手巧,,顶一个

网友:
骨灰级高手!

网友:
直接打样不浪费时间

网友:
真心没想过可以这样做,有空试试

网友:
TQ144转接板很cool

网友(2012-06-05):
楼主都成精了

网友:
LZ神啊,偶佩服,技艺越来越精湛了瓦,不得不顶,膜拜牛人!

网友:
霸气外漏!

网友(2012-11-06):
看眼界了。

网友(2012-12-14):
高人!太厉害了。

网友:
好想法,学习了

网友(2013-03-24):
很强大,做得很漂亮,楼主手很巧。

网友(2013-04-29):
过孔中塞贴片的方法厉害
提醒我了啊
这次再买几块算面板

网友:
实在很值得学习

网友(2013-08-07):
楼主方法不错,,特别是用真缝那个,,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3-11-09):
太厉害了,佩服佩服!!!!

网友(2014-11-18):
现在才看到这贴,楼主真心厉害
楼主做这些板子主要为了是便于实验测试还是?

网友:
赞一个,竟然现在才看到

网友:
很详细,很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