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圆弧插补问题 【恢复】

楼主(2008-11-27):
各位老兄,吾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用雕刻机雕的是候在工件(高速)转角(圆弧插补)处为什么会很粗糙,有明显的加工横迹,低速时还可以,但高速时就是进给量很小但还是一样,不知何原因,是否是因为机体龙门架不稳或者雕刻机软件本身不行,只能在低速下运行高速运动就有问题呢?我可是用的伺服系统在做,你们有这方面的高见吗?先谢谢!

楼主:
加工的刀具肯定比圆角半径小呀,不然没办法铣圆角呀!当然由于我没什么经验,不知道有什么关系,望老兄剔教!

网友:
刀具半径和加工转角半径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楼主:
没有拍照的东东呀,下次吧,做好了去买个相机了,这个电气系统是用的syntec的运动控制系统,不知道效果如何,伺服是用的东元的,不知明的牌子,机型和本论坛差不多就是感觉龙门架有点弱,其它还没想到什么?差不多是在四象限这个位置,

网友:
发个图上来让大家评一评

网友:
是在四个象限点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