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问一个精度的问题 【恢复】

楼主(2008-11-28):
看大家在玩雕刻机,用步进电机驱动的,我对这方面不懂行,所以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想请教一下,这么个东西怎么样保证精度的呢?既然用来雕PCB,看样子精度还是不小的,电机丢步的事情怎么样解决的呢?如果丢步了,有什么办法校正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哈哈 我也是个外行,雕刻机的话题太热啦,我也向阿莫提个问题: “这JJ 使用起来方不方便?"  是不是和PC电脑连上,通过PCB文件就可以完成雕PCB板?

楼主:
编码器贵死啦,好象伺服用的多

网友:
编码器比伺服便宜的多。

楼主:
阿莫的机机好像没有用编码器,怎么样保证精度的呢?请教一下

网友:
铣刀受力不是太大的话,就基本上不用考虑机械原因引起步进丢步的问题。

倒是DIY的步进驱动,容易引起丢步。

网友:
步进电机可以装编码器,

也可以通过采样电流来感知外界负载情况, 不过需要高速芯片采样, TI的c2000系列似乎很适合干这个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