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 想请教个位个低级问题 【恢复】

楼主(2008-11-28):
我想知道这个雕刻机 能不能 雕刻雕塑啊? 工作是不是需要电脑?

网友:
     我们的雕刻机可以雕刻PCB、塑料、电木及铝等等比较软性的材料。工作时需要与电脑连接才能完成数控加工。

网友(2011-08-08):
电脑必须有!不用太好的比如i5、i7;也不能太破比如386、486。能刻的东西太多了不太好说,说说不能刻的吧:太硬的不行比如铜铁一类;太软的不行比如棉花、布匹。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