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Led感光原理应用:LightTalkII制作详解。 【恢复】

楼主(2008-11-28):
带读取功能的LED扫描棒制作说明

---------M8LightTalk2

作者:Mljda

发布地址:ouravr.com

发布时间:2008.11.28

1 思路来源:

        大学时,跟老师做的led类项目,所以关注LED,切投入少,而且很炫,谈情说爱时很有效果。某日

2 文献:

  Very Low-Cost Sensing and Communication.Pdf

  见了LED作为常见光感(LedTouch光感触摸键盘,环境光检测),和做短距无线传输的应用思路。(发光与监测(通信)协议.doc文件自翻译)

  An optical sensing approach based on light emitting diodes.pdf

  细致分析了LED的发光和感光原理。和部分原理性应用。

LED senses and displays ambient-light intensity.pdf

  专讲LEDtouch文章。(DOC文件自翻译)

ThinkGeek  LightTalk II.mht

  原装主页(自己判断)

相关链接: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86729&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AAVVRR&bbs_id=9999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9325&bbs_page_no=1&bbs_id=1000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1337063

旧广告请忽略广告,看相关资料。

3 电路分析:

1)根据资料,LED工作与图(1)三种状态

LED电路应保证阳极能有效接+5V(1发光模式)和被拉地(2反向偏执,3读值状态)。

LED电路应保证阴极能处于GND(1发光模式),+5V(2方向偏执,LED充电(要能提供电流的驱动能力)),IO输入(3读值状态)。

状态1 正向导通LED发光。

状态2 LED方向通电,电路对LED内部电容充电。充电后LED能保持+5V一段时间

状态3 正极地,阴极接端口高阻状态。则LED内部电容和光电流源形成一个放电回路。当LED接受光照越强,放电越快。则越快回复到低电压,我们则检测LED充电后通过放电,led阴极电压从+5v到低电压(地)的放电时间来计算光照强度。

则2,3步骤循环则为LED检测环境光原理。

1 LED阳极驱动

为了驱动多个(LightTalk  32个)LED反光,所以阳极采用三级光构建驱动电路:

为了使三极管完全断开,所以使用rc2限流,和rc1上拉电路,限位基极电压。

RC3保证在三级管导通时,电流主要流向LED,驱动LED。

三极管断开时,能把LED阳极拉地。(过大电阻起不到拉地作用,如同上拉驱动电路电阻太大就没驱动能力。)。

2 LED阴极读取。直接采用芯片IO操作简单(IO扩展在本例中不适用,只能由芯片IO直接读取LED阴极电平变化,32点8bit共4片,且芯片工作尝试失败。)LED独立限流电阻,可以保证LED电流近似一致(如果使用共限流电阻,LED内阻由于电阻并联效果,较小的LED会吸收过多电流。发光不一致,切释放电流不一致,读值判别失误。)

1  Ctrl0输出高电平,且(lc1上拉电阻)则PNP基极为正,则PNP关断,LED阳极被(lc2)拉低。

   1 )PB输出低电平  LED不工作

   2 )PB输出高电平  LED反向充电

   3 )PB高阻态输入   读取LED电压值

2  Ctrl0输出低电平,PNP基极拉低,则PNP导通,LED阳极接正。

   1)PB输出低电平  LEDs导通,LED发光

   2)PB输出高电平 LED不工作

4 功能分析

  Lighttalk功能特点就是能读取白色纸上的黑色背景。LED能感光,但距离近。根据光能量特性和反射性质。红外光线能量传递最好,则在可见光波段,则红色LED为首选(见资料)。

LED发射什么波长的光,那么它就可以很好的接收这个波长的光。LED发射的波段能被同型号的LED很好接收,所以就使用同一类型的LEDs,一个做背景光,一个做检测用LED。

Mega8,8位机是8位端口,采用两组端口,在一组发光是,另一组检测背景光。

两组LEDs交替排列

01,02...07为PORTD驱动

11,12为.....17为PORTB驱动

01,02亮,则为1x组LED,提供了背景光。

图一:01,02发光,11对应一个白点,则反射回被11检测的光强。判断为白点

图二:01,02发光,11对应一个黑点,则反射回被11检测的光弱。判断为黑点

5 注意

   1 焊接温度影响了LED放电曲线(原来好的点,修正其它点,这点发烫后,检测有偏差)

   2 电阻似乎精度是(5%)影响,需使用1%电阻会有改善检测的一致性。

   3 测试版可以使用直插模式(如上图)。减少焊接损坏影响

   4 使用时,LED应与纸面保持2-3mm距离。反射效果最好(黑暗环境,LED两侧挡光)。

6 程序

简要。需特定头文件支持。看程序包

按键启动采样RAM保存摇动回显M8LightTalk2

/*

*

*        程序名称:周期读引脚电平值(低电平为真)(ledtouch,lighttalk2电路支持)

*        入口参数:引脚端口地址【绝对地址,几PORTD等】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rPin))

*        出口参数:无符号字节(端口值,1白,0黑)

*        注意事项:需计时器0 US 延时支持.

*                          LightTalk2.h->_runTimer0_TimeUS(x)....

*

*                          原意是通过硬件计时监测放电周期,结果

*                          程序效果介于延时判断和周期检测方式合并,还可以优化,减少检测

*             时间。(×原理还需细化×)

*/

#define RD_PINS_TIME        7  /* 读端口次数,如果有效值大于一半,则为读取到真 */

unsigned char ReadPinsAsLowInTimePeriod(unsigned int addrP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RdVal[RD_PINS_TIME]={0};

        unsigned char bitShift=0x01;

                        unsigned char bitStore=0;

                        unsigned char bit1Cnt=0;

        for(i = 0 ; i < RD_PINS_TIME ; i++)

        {        _runTimer0_TimeUS(180);

                do

                {        _breakTimer0OV();

                        RdVal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rPin));

                        /*通过SRAM绝对地址读取端口,程序可扩展*/

                }while(  !(RdVal == 0xFF) );/*_breakTimer0OV() 读取引脚1,检测到高电平 下一步*/

                /* 开始新检测周期 */

                _runTimer0_TimeUS(170);

                do

                {        RdVal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rPin));

                        if( !(RdVal == 0xFF) )/* 读取引脚0,检测到低电平 */

                        {

                                break;

                        }

                }_whileTimer0OV();

                _stopTimer0();

        }

          /* 结算采样数组,有效次数大于等于总采样数,*/

            /*   则为采样到亮点 1,否则黑点 0          */

        for(char j=0;j<8;j++)

        {

                for(i = 0;i < RD_PINS_TIME;i++)

                {

                        if( (RdVal & bitShift ) == 0){bit1Cnt++;}

                }

                if(bit1Cnt>= (RD_PINS_TIME/2))bitStore |= bitShift;

                bit1Cnt=0;

                bitShift<<=1;

        }

        return bitStore;

}

/*

*

*        程序名称:读取led组值(ledtouch,lighttalk2)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注意事项:需端口操作宏;Timer0硬件us查询延时支持

*                          LightTalk2.h->_ledsAnode_High(LEDS0);// 阳极

*                                                        _ledsCathode_ChangeToOutputLow(LEDS0);// 阴极

*                                                        .......

*                                                        _runTimer0_TimeUS(250);.......

*                                                        typedef struct INT2CHAR;//整型<->字节2

*                          U8 ReadPinsAsLowInTimePeriod(U16);

*                          suartInt2bitPrint(U16);

*

*

*/

void readLeds(INT2CHAR *I2Cptr)

{

        INT2CHAR i2cVal;

        /********************************************************/

        /* ISP有影响,除去下载线,效果ok */

        /* 开背景光 Turn ON*/

        _ledsAnode_High(LEDS0);/* 阳极 */

        _ledsCathode_ChangeToOutputLow(LEDS0);/* 阴极 */

        /* 反向偏执 充电 */

        _ledsAnode_Low(LEDS1);

        _ledsCathode_ChangeToOutputHig(LEDS1);

                _runTimer0_TimeUS(250);

        _waitTimer0OV();

        /* 反向偏执 检测光 */

        _ledsCathode_ReadIO_Hi_Z(LEDS1);

        _runTimer0_TimeUS(250);

        _waitTimer0OV();

        _runTimer0_TimeUS(250);

        _waitTimer0OV();

        i2cVal.i8[0]=ReadPinsAsLowInTimePeriod(LEDS1ADDR);

        _ledsAnode_Low(LEDS0);/* 阳极 Turn OFF*/

        _ledsCathode_ChangeToOutputHig(LEDS0);/* 阳极 */

/********************************************************/

        /* ISP有影响,除去下载线,效果ok */

        /* 开背景光 Turn ON*/

        _ledsAnode_High(LEDS1);/* 阳极 */

        _ledsCathode_ChangeToOutputLow(LEDS1);/* 阴极 */

        /* 反向偏执 充电 */

        _ledsAnode_Low(LEDS0);

        _ledsCathode_ChangeToOutputHig(LEDS0);

        _runTimer0_TimeUS(250);

        _waitTimer0OV();

        /* 反向偏执 检测光 */

        _ledsCathode_ReadIO_Hi_Z(LEDS0);

        _runTimer0_TimeUS(250);

        _waitTimer0OV();

        _runTimer0_TimeUS(250);

        _waitTimer0OV();

        i2cVal.i8[1]=ReadPinsAsLowInTimePeriod(LEDS0ADDR);

        _ledsAnode_Low(LEDS1);/* 阳极 Turn OFF*/

        _ledsCathode_ChangeToOutputHig(LEDS1);/* 阳极 */

        _ledsCathode_ChangeToOutputHig(LEDS0);/* 复位为输出 */

        I2Cptr->i16 = valPack(i2cVal);

        //c2iVal.i16 = valPack(i2cVal);

        //suartInt2bitPrint(c2iVal.i16);

}

/*

        程序功能:解包,整型值至双字节型,偶数位合成一个字节,奇数位合成一个字节

        入口参数:整型数 val

        出口参数:INT2CHAR结构体变量。整型至双字节

*/

INT2CHAR valUnPack(unsigned int val)

{        char i;

        unsigned char bit2Char = 0 ;

        unsigned int bitShift = 0 ;

        INT2CHAR tmp;

        tmp.i16=0;

        bitShift = val;

        for(i = 0; i < 8*sizeof(bit2Char); i++)

        {        bit2Char>>= 1;

                if(0x0001 & bitShift)/* 奇数 */

                {

                        bit2Char |=0x80;

                }else

                {

        //                bit2Char |=0x00;

                }

                bitShift>>= 2;

        }

        tmp.i8[0] = bit2Char;

        bit2Char =0;

        bitShift = val;

        for(i = 0; i < 8*sizeof(bit2Char); i++)

        {                bit2Char>>= 1;

                if(0x0002 & bitShift)/* 偶数 */

                {

                        bit2Char |=0x80;

                }else

                {

        //                bit2Char |=0x00;

                }

                bitShift>>= 2;

        }

        tmp.i8[1] = bit2Char;

        return(tmp);

}

/*

        程序功能:打包,把奇数位,偶数位字节合成一个整型数

        入口参数:INT2CHAR结构体val,低字节奇数位,高字节偶数位

        出口参数:整型

*/

unsigned int valPack(INT2CHAR val)

{        char i;

        unsigned char bitShift = val.i8[0];

        unsigned int bit2int0 = 0,bit2int1 = 0;

        for(i = 0;i < 8*sizeof(bitShift) ;i++ )

        {        bit2int0>>= 2 ;

                if(bitShift & 0x01)

                {

                        bit2int0 |=0x8000;

                }else

                {

        //                bit2int0 |=0x0000;

                }

                bitShift>>= 1 ;

        }

        bitShift = val.i8[1];

        for(i = 0;i < 8*sizeof(bitShift) ;i++ )

        {        bit2int1>>= 2 ;

                if(bitShift & 0x01)

                {

                        bit2int1 |= 0x4000;

                }else

                {

                //        bit2int1 |= 0x0000;

                }

                bitShift>>= 1 ;

        }

        return( bit2int0 | bit2int1 );

}

本贴被 mljd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8,22:03:29.

网友:
感谢感谢,楼主辛苦了.翠花上酸菜.

网友:
终于发布出来了..  学习下. 我做的伪LED touch 也都是参考你程序的..改天也发出来献献丑

网友:
谢谢,前几天还为猜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有用!谢谢楼主了!

网友:
lz实在是太高了!佩服!

网友:
佩服.牛人一个!

网友:
前段时间我用贴片二极管也试验过,觉得问题是结电容的一致性相差较大,造成调整比较困难,虽然最终也能扫描出来,效果还是不好

网友:
好详细啊.

顶!

楼主:
搭车问个问题:

LED伪256显示系统:SD卡(G容量)+FAT32系统+多路SPI驱动+液晶按键人际界面。

什么32位片子适合高速IO操作,用来模拟SPI啊!

或者什么有两个硬件SPI口(跟多最好)。

网友:
条码抢原理???扫描仪原理???,和超市用的那个是不是也类似?????

网友:
顶,什么时候也实验一下!

网友:
支持一下,过几天我也做一个

网友:
有空仔细琢磨一下。

网友:
这个很强悍啊 !要学习!

网友(2009-05-01):
好贴,再老都是要顶滴。

网友(2009-06-03):
精彩的详解~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要做个记号

网友(2009-08-09):
好好看一看,不错的东东.顶一下了

网友:
得试验试试

网友(2010-01-06):
lz是高手啊

网友(2010-02-14):
是我没学好啊···实话我是没怎么看懂··看来要恶补啊···

网友(2010-05-14):
沿着链接过来看,好东西,以后有时间尝试下

网友:
楼主应该是做led控制器的 高手,我很早就 关注你了

网友:
我是 led显示屏,护栏管,点光源的生产厂家,希望能向你学习,QQ275894125

网友:
有空研究下。

网友:
收藏,好好消化。备用

网友(2010-08-04):
这个有意思了。

网友(2010-10-09):
绝对的好东西啊!MARK!

网友(2011-04-21):
先mark,有空慢慢看

网友:
LED的新应用,好资料要学习.

网友(2011-05-22):
带读取功能的LED扫描棒         very good design

网友:
jihao!可做他用!

网友:
强帖马克之

网友:
LED 还能这样用啊

网友:
这个有意思,支持

网友:
这个一直不懂

网友:
Led感光原理应用:LightTalkII制作详解

网友(2011-11-08):
我用红色的LED测试一下。发现不行。mcu的一个端口接LED的阴极。阳极接一个电阻,电阻的另外一端接地。我先是端口设置为输出高电平,1MS。然后再把端口变成输入的状态(输入端口无上拉电阻)。电平马上从3.3v(3.3v为mcu 的工作电压)变成了1.2v。端口一直认为高电平。变成1.2v后就不会变低了。本来以为亮度不够,找来一个50w 的灯泡还是一样的。请问为什么会这样?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2-01-07):
可怜的51与此无缘了,强上拉和高阻抗不是为51做的

网友:
移位寄存器可以实现?

网友:
标准51单片机也不是完全不行的,只是高阻只能P0就8个Pin,强上拉唯有外接三极管来搞啦,就是太得不偿失了!
用可配置IO的增强型51应该也可以的了!

网友(2012-03-10):
我有片STC89C52RC看了资料没有端口模式可以换,就用了P0加三级管了,失败了。
while(1)
{
CH=0;
delayms(2);
CH=1;

///*
if(IN_A)//send_UART(0xaa);
LED=0;
else    //send_UART(0x55);
LED=1;
delayms(9);
程序源码在此谁帮忙看看呢,现在状态是采集不到电压。所以总是执行else。我用的是PNP管模拟充电过程
CH控制PNP
IN_A是采集端口用的P0.0口
LED用的P1.0口,0是点亮。
于亮度无关系就是不亮。

网友:
记号备用

网友:
mark,顶,   发贴还有长度要求?

网友(2013-12-27):
记下来,有空也给孩子做个玩玩!

网友:
这个乱码也太多了吧,能重编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