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还有很多同志仍然对ARM的启动过程的认识比较模糊,下面我将做简要的介绍【恢复】

楼主(2008-11-29):
(想要弄懂这个问题,一定要坚持看完并做实际的演示才行,如有不明白之处,请在后面跟帖提问,我会尽快回复)

    基于ARM的芯片多数为复杂的片上系统,这种复杂系统里的多数硬件模块都是可配置的,需要由软件来设置其需要的工作状态。因此在用户的应用程序之前,需要由专门的一段代码来完成对系统的初始化。由于这类代码直接面对处理器内核和硬件控制器进行编程,一般都是用汇编语言。一般通用的内容包括:

 中断向量表

 初始化存储器系统

 初始化堆栈

 初始化有特殊要求的断口,设备

 初始化用户程序执行环境

 改变处理器模式

 呼叫主应用程序

 中断向量表

 ARM要求中断向量表必须放置在从0地址开始,连续8X4字节的空间内。

 每当一个中断发生以后,ARM处理器便强制把PC指针置为向量表中对应中断类型的地址值。因为每个中断只占据向量表中1个字的存储空间,只能放置一条ARM指令,使程序跳转到存储器的其他地方,再执行中断处理。

 中断向量表的程序实现通常如下表示:

 AREA Boot ,CODE, READONLY

 ENTRY

 B  ResetHandler

 B  UndefHandler

 B  SWIHandler

 B  PreAbortHandler

 B  DataAbortHandler

 B  IRQHandler

 B  FIQHandler

 其中关键字ENTRY是指定编译器保留这段代码,因为编译器可能会认为这是一段亢余代码而加以优化。链接的时候要确保这段代码被链接在0地址处,并且作为整个程序的入口。

 初始化存储器系统

 存储器类型和时序配置

 通常Flash和SRAM同属于静态存储器类型,可以合用同一个存储器端口;而DRAM因为有动态刷新和地址线复用等特性,通常配有专用的存储器端口。

 存储器端口的接口时序优化是非常重要的,这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性能。因为一般系统运行的速度瓶颈都存在于存储器访问,所以存储器访问时序应尽可能的快;而同时又要考虑到由此带来的稳定性问题。

 存储器地址分布

 一种典型的情况是启动ROM的地址重映射。

 初始化堆栈

 因为ARM有7种执行状态,每一种状态的堆栈指针寄存器(SP)都是独立的。因此,对程序中需要用到的每一种模式都要给SP定义一个堆栈地址。方法是改变状态寄存器内的状态位,使处理器切换到不同的状态,让后给SP赋值。注意:不要切换到User模式进行User模式的堆栈设置,因为进入User模式后就不能再操作CPSR回到别的模式了,可能会对接下去的程序执行造成影响。

 这是一段堆栈初始化的代码示例,其中只定义了三种模式的SP指针:

 MRS  R0,CPSR

 BIC  R0,R0,#MODEMASK 安全起见,屏蔽模式位以外的其他位

 ORR  R1,R0,#IRQMODE

 MSR  CPSR_cxfs,R1

 LDR  SP,=UndefStack

 ORR  R1,R0,#FIQMODE

 MSR  CPSR_cxsf,R1

 LDR  SP,=FIQStack

 ORR  R1,R0,#SVCMODE

 MSR  CPSR_cxsf,R1

 LDR  SP,=SVCStack

初始化有特殊要求的端口,设备

 初始化应用程序执行环境 。一个ARM映像文件由RO,RW和ZI三个段组成,其中RO为代码段,RW是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ZI是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映像一开始总是存储在ROM/Flash里面的,其RO部分即可以在ROM/Flash里面执行,也可以转移到速度更快的RAM中执行;而RW和ZI这两部分是必须转移到可写的RAM里去。所谓应用程序执行环境的初始化,就是完成必要的从ROM到RAM的数据传输和内容清零。

 下面是在ADS下,一种常用存储器模型的直接实现:

编译器使用下列符号来记录各段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Image$$RO$$Base| :RO段起始地址

|Image$$RO$$Limit| :RO段结束地址加1

|Image$$RW$$Base| :RW段起始地址

|Image$$RW$$Limit| :ZI段结束地址加1

|Image$$ZI$$Base| :ZI段起始地址

|Image$$ZI$$Limit| :ZI段结束地址加1

这些标号的值是根据链接器中设置的中ro-base和rw-base的设置来计算的。

初始化用户执行环境主要是把RO、RW、ZI三段拷贝到指定的位置。

 LDR  r0,=|Image$$RO$$Limit| 得到RW数据源的起始地址

 LDR  r1,=|Image$$RW$$Base| RW区在RAM里的执行区起始地址

 LDR  r2,=|Image$$ZI$$Base| ZI区在RAM里面的起始地址

 CMP  r0,r1         比较它们是否相等

    BEQ  %F1

 0   CMP  r1,r3

    LDRCC r2,[r0],#4

STRCC r2,[r1],#4

    BCC  %B0

 1   LDR  r1,=|Image$$ZI$$Limit|

    MOV  r2,#0

 2   CMP  r3,r1

    STRCC r2,[r3],#4

    BCC  %B2

直接从启动代码跳转到应用程序的主函数入口,当然主函数名字可以由用户随便定义。

 在ARM ADS环境中,还另外提供了一套系统级的呼叫机制。

 IMPORT __main

 B   __main

 __main()是编译系统提供的一个函数,负责完成库函数的初始化和初始化应用程序执行环境,最后自动跳转到main()函数。

本贴被 d6821_02136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9,13:21:35.

网友:
比较复杂!

网友:
总结得非常详细,赞!

网友:
我补充一点我认识的:

image 在装入前只有 RO 和 RW, ZI 初始不占用空间, 只是一个占位符,

image 执行的时候, 装入到 RAM, 生成了 ZI.

这是我困惑比较长的一个问题,

后来看了 CSAPP 后, 才明白的 :)

可能有理解错误的地方, 请大家指正.

网友:
我也补充一点

因为ZI是无初始化数据的。对ZI区通常只是清零。对于C程序,这个工作在CRT代码中完成,映像只需给出ZI区的地址范围

要注意的是,ARM的Cortex-M3的低阶初始化程序虽然大体也完成相同的工作,但是CM3在向量表结构、处理器模式和中断系统上是大相径庭的

另外,在基于CM3单片机中,往往从ROM执行比从RAM执行快。主要是因为基于CM3的单片机,Flash与SRAM读写速度通常差不多,但却是有不同的总线访问ROM区和RAM区。在ROM中取指的同时可以访问RAM,于是加快了执行。

网友:
好像是哪本书上的……

感谢楼主提出这个主题,刚接触ARM,启动文件确实是我们菜鸟最困扰的问题

看完后有两点不明白的:

1、初始化应用程序执行环境 。一个ARM映像文件由RO,RW和ZI三个段组成,……(以下略)

不明白的是RO,RW和ZI都是ADS环境下的写法吧,如果我用IAR的话,这一部分可以跳过去吗?看着好抽象……

2、都说remap,书上说remap就是把RAM或片外存储器映射为0x0,那到底是怎么映射的呢?而且要把ROM中的内容复制到RAM,这又是怎么搞得呢?要写代码还是ARM相关寄存器设置的?

谢谢大家!

网友:
好,顶了再看

网友:
To 12楼

RO段, RW段, ZI段最好不要太教条主义地去理解,不同工具叫法有区别,比如GCC的就管ZI叫.bss,RO叫.text,应重点理解它们的地位和类型。IAR中可能也有不同的名字,但它的帮助应该会讲到。只不过,网上基于ARM官方工具的教程更丰富(偶也不懂IAR)

基于ARM的单片机通常有“存储器控制器”,它负责把ARM产生的地址映射到不同类型的存储器中。要完成remap工作,就要在程序中手工编程它的寄存器,使它把RAM的地址认定为0.一般单片机的零地址对应Flash。

代码搬移工作,不管用C还是用汇编写程序,通常也是手工完成的。代码搬移要建立在对不同段的位置有精确的设置基础上,尤其是对于用C语言写的程序,指导CRT代码正确地初始化RW和ZI段到期望的RAM地址,也使烧写工具正确地把RO段烧到flash中。如果没有定好位,就可能发生把RO段搬移到RAM中后,却把RW、ZI段给覆盖了的情况使程序崩溃。

通常是先remap,再代码搬移,然后视情况跳转到零重新执行。代码的搬移不一定都是把RO区的内容一成不变地搬移。

本贴被 blueluck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30,14:39:07.

网友:
;初始化C程序运行环境,然后进入C程序代码

        IMPORT      |Image$$RO$$Limit|

        IMPORT      |Image$$RW$$Base|

        IMPORT      |Image$$ZI$$Base|

        IMPORT      |Image$$ZI$$Limit|

        IMPORT      Main                            ;声明C程序中的Main函数

        AREA        Start,CODE,READONLY

        ENTRY

        CODE32

RESET   LDR         SP,=0x40003F00

        LDR         R0,=|Image$$RO$$Limit|      ;RO段结束地址加1 ,表示RO区末地址后面的地址,即RW数据源的起始地址,应该是RW的加载地址

        LDR         R1,=|Image$$RW$$Base|      ;RW区在RAM里的执行区起始地址,也就是编译器选项RW_Base指定的地址,应该是RW运行地址

        LDR         R3,=|Image$$ZI$$Base|      ;ZI区在RAM里面的起始地址

        CMP         R0,R1

        BEQ         LOOP1                           ;R0与R1相等就跳转

LOOP0   CMP         R1,R3                           ;R1小于R3

        LDRCC       R2,[R0],#4

        STRCC       R2,[R1],#4

        BCC         LOOP0

; COPY ROM TORAM

LOOP1   LDR         R1,=|Image$$ZI$$Limit|

        MOV         R2,#0

LOOP2   CMP         R3,R1

        STRCC       R2,[R3],#4                      ;

        BCC         LOOP2                           ;R3小于0,跳转到LOOP2

  ; ZI清零

        B           Main

        END

;一个arm由RO,RW,ZI三个断组成 其中RO为代码段,RW是已经初始化的全局变量,ZI是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对于GNU工具 对应的概念是TEXT ,DATA,BSS)bootloader

;bootloader要将RW段复制到ram中并将ZI段清零 编译器使用下列段来记录各段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 |Image$$RO$$Base| ; RO段起始地址 2

; |Image$$RO$$Limit| ; RO段结束地址加1 ,表示RO区末地址后面的地址,即RW数据源的起始地址

; |Image$$RW$$Base| ; RW段起始地址

; |Image$$RW$$Limit| ; RW段结束地址加1

; |Image$$ZI$$Base| ; ZI段起始地址

; |Image$$ZI$$Limit| ; ZI段结束地址加1

;IMPORT |Image$$RO$$Limit| ; End of ROM code (=start of ROM data)

;IMPORT |Image$$RW$$Base| ; Base of RAM to initialise

;IMPORT |Image$$ZI$$Base| ; Base and limit of area

;IMPORT |Image$$ZI$$Limit| ; to zero initialise

;IMPORT Main ; The main entry of mon program

;大总结!!!!!!!!!!!!!映像一开始总是存储在ROM/Flash里面的,其RO部分既可以在ROM/Flash里面执行,也可以转移到速度更快的RAM中执行;而RW和ZI这两部分是必须转移到可写的RAM里去。所谓应用程序执行环境的初始化,就是完成必要的从ROM到RAM的数据传输和内容清零。

;R0是RW区的load address

;R1是RW区的execution address

;当两者相等时就不用拷贝

;不相等时,程序先把ROM里|Image$$RO$$Limt|开始的RW初始数据拷贝到RAM里面|Image$$RW$$Base|开始的地址,当RAM这边的目标地址到达|Image$$ZI$$Base|后就表示RW区的结束和ZI区的开始,接下去就对这片ZI区进行清零操作,直到遇到结束地址|Image$$ZI$$Limit|

这个启动程序,是为下面C语言程序做准备的,其实这个程序很有意义,为以后自己写C程序建立了环境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32      unsigned int

#define     N           100

uint32      sum;

//计算1加到N N是大于0的数

void Main(void)

{

uint32 i;

sum=0;

  for(i=0;i<N;i++)

  {

   sum+=i;

  }

while(1);

}

非常感谢网上的朋友写的日志,看了你们的日志我才慢慢弄懂是启动是怎么会事情

----------------------------------------------------------------------------------------------------------------------------------------------------------------------------------------------------------------------------------------------

刚刚接触这方面.上面一段是在网上COPY的,看了很久,也没有明白倒底是怎么回事.我有以下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1:    IMPORT      |Image$$RO$$Limit|

        IMPORT      |Image$$RW$$Base|

        IMPORT      |Image$$ZI$$Base|

        IMPORT      |Image$$ZI$$Limit|

这个里面的IMPORT      |Image$$RO$$Limit|  是编译器的固定写法吗?哪儿有这方面的资料?

2:";bootloader要将RW段复制到ram中并将ZI段清零 编译器使用下列段来记录各段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

   刚开始是把编译好的代码下载并存储到ROM/Flash中.ARM芯片上电启动时,都靠bootloader把相应在代码copy到指定的地方.是不是只要提供几个地址参数,bootloader就可以自动的每次将代码copy到指定的地方.觉得这里很神奇.也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的?

3:

;R0是RW区的load address

;R1是RW区的execution address

;当两者相等时就不用拷贝

;不相等时,程序先把ROM里|Image$$RO$$Limt|开始的RW初始数据拷贝到RAM里面|Image$$RW$$Base|开始的地址,当RAM这边的目标地址到达|Image$$ZI$$Base|后就表示RW区的结束和ZI区的开始,接下去就对这片ZI区进行清零操作,直到遇到结束地址|Image$$ZI$$Limit|

load address 与execution address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这儿很模糊.当两者相等时,也是load address与execution address的地址是一们的,这两个地址是一样的,是不是说明RW段,ZI段就是同一个段.既然是同一个段,那么为什么又要分load address与execution address呢?

谢谢了...

网友:
1.这是ARM官方工具约定的写法。在ADS或RealView的帮助中应该有(推荐从http://infocenter.arm.com/help/index.jsp中下载RealView的官方中文版)

2. RW与ZI的初始化其实一点都不神秘。对于RW,只是把一段数据装填到一个指定的地方,因此只需在RO中给出待装填的内容(全局变量与静态变量初值)以及要装填的地址就可以了(跟发货没大区别)。ZI就更简单了,只是要清洗一段内存,于是只给出地址范围就可以了。

3. 无需太抠它的字眼。寄存器R0指向存储在RO区中的,待装填到RW地址范围的数据。RO区还包含了我们的程序代码,而这些待装填物通常放到代码的后面。装填物的结束地址后面,就是定义ZI位置与长度数据的起始地址。load address就是指在RO区待装填内容的存储地址。execution address就是在2中提到的需要装填目的地的地址——也就是在RAM中,真正的RW段起始地址。编译连接工具已经把我们程序中对变量名的引用,解析成对RW区中存储该变量的地址的引用。

RW段与ZI段不是同一段。load address与execution address与ZI段无关

网友:
非常感谢bluelucky网友,还不是很懂,感觉要先看看ARM的汇编语句才好理解这些例程里的启动代码。接着看书……

网友:
谢谢鼓励^_^

如果学习基础指令和汇编语言,推荐一本《从51到ARM》的书,赵星寒,刘涛 编著

比《ARM体系结构与编程》好懂,也更体贴

网友:
mark,有时间细读

网友:
从51到ARM不错,不过看完最好再看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很多东西多啃几遍书就很明白了

网友:
谢谢,不错,如果能详解下CM3的启动过程,相信很多人感兴趣

本贴被 hkap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1,10:20:25.

网友:
额,CM3的也差不多,CM3也是ARM额

网友:
to 26楼:

《Cortex-M3权威指南》中讲到了CM3的复位工序,可以去看

网友:
请问,启动代码.S文件里最后的堆栈空间设置怎么理解?一般怎么去根据自己思路设定堆栈大小?

; User Initial Stack & Heap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USR_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网友:
 谢谢 bluelucky

还有个问题

一般中断向量表的程序实现通常如下表示:

 AREA Boot ,CODE, READONLY

 ENTRY

 B  ResetHandler

 B  UndefHandler

 B  SWIHandler

 B  PreAbortHandler

 B  DataAbortHandler

 B  IRQHandler

 B  FIQHandler

但ARM的中断很多;一旦发生中断后,是不是跳到上面的中断向量表去 ?上面的中断向量表是怎么区分这么多的中断源,比如外部中断1和外部中断13发生后,程序是怎么走的?

谢谢了

网友:
一般的非CM3 ARM单片机,是先跳到IRQHandler,由IRQHandler再去读取中断控制器的寄存器,来分析具体是什么中断源,因此实际上是2级分发,这实时性不好。因此,有些ARM单片机硬件实现向量中断:全程监视ARM核的取指过程,一旦侦测到取指目的地是0x18的,就在硬件上自动分析应该该响应哪个具体的中断,并且自动生成一条跳转到该ISR首地址的B指令(4字节的数据)送给ARM核,于是就会直接跳往该ISR,而原先写在0x18处的指令则被架空了

在CM3中就清爽多了。CM3在0地址处存储一张向量表,并且直接支持240个中断。内建的中断控制器会识别出中断号,并且从向量表中直接取出该中断的ISR地址,从而跳到ISR中

网友:
好强悍的贴啊

网友:
再次谢谢 bluelucky 的耐心详细的指导

接着问

在CM3启动代码中

*******************************************************************************

; Fill-up the Vector Table e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s ISR address

;*******************************************************************************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EXPORT  __Vectors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DCD  NMIException

                 DCD  HardFaultException

                 DCD  MemManageException

                 DCD  BusFaultException

                 DCD  UsageFaultException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SVCHandler

                 DCD  DebugMonitor

                 DCD  0                 ; Reserved

                 DCD  PendSVC

                 DCD  SysTickHandler

                 DCD  WWDG_IRQHandler

                 DCD  PVD_IRQHandler

                 DCD  TAMPER_IRQHandler

                 DCD  RTC_IRQHandler

                 DCD  FLASH_IRQHandler

                 DCD  RCC_IRQHandler

                 DCD  EXTI0_IRQHandler

                 DCD  EXTI1_IRQHandler

                 DCD  EXTI2_IRQHandler

                 DCD  EXTI3_IRQHandler

                 DCD  EXTI4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1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2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3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4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5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6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7_IRQHandler

                 DCD  ADC_IRQHandler

                 DCD  USB_HP_CAN_TX_IRQHandler

                 DCD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

                 DCD  CAN_RX1_IRQHandler

                 DCD  CAN_SCE_IRQHandler

                 DCD  EXTI9_5_IRQHandler

                 DCD  TIM1_BRK_IRQHandler

                 DCD  TIM1_UP_IRQHandler

                 DCD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DCD  TIM1_CC_IRQHandler

                 DCD  TIM2_IRQHandler

                 DCD  TIM3_IRQHandler

                 DCD  TIM4_IRQHandler

                 DCD  I2C1_EV_IRQHandler

                 DCD  I2C1_ER_IRQHandler

                 DCD  I2C2_EV_IRQHandler

                 DCD  I2C2_ER_IRQHandler

                 DCD  SPI1_IRQHandler

                 DCD  SPI2_IRQHandler

                 DCD  USART1_IRQHandler

                 DCD  USART2_IRQHandler

                 DCD  USART3_IRQHandler

                 DCD  EXTI15_10_IRQHandler

                 DCD  RTCAlarm_IRQHandler

                 DCD  USBWakeUp_IRQHandler

这个是必需要按照中断的优先顺序写的吗?这个表还有没有其他的作用的?

网友:
这贴要顶一下

网友:
下一个MDK评估版打开一个例程就能看到怎么配置了

网友:
我发个在开源杂志上看到的有用的文章(也可以下载开源杂志原pdf格式看,这个在第11期中:

 (原文件名:C_Documents and Settings_Administrator_桌面_opensource11_2008112.jpg) (原文件名:C_Documents and Settings_Administrator_桌面_opensource11_2008112.jpg)

下面是MMU和cache(在第8期中):

本贴被 kebaojun30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2,15:39:18.

网友:
很好,学习了,但是还是不大明白其中的奥妙

网友:
很抽象,留到以后再看

网友(2009-01-01):
很好,学习了!

45楼的杂志下载地址 http://oss.linuxpk.com

网友:
还是没有人讲讲RO的搬运过程啊?

网友:
我真是可惜啊,现在没有搞ARM,否则可以跟上进度了。

网友:
基本上弄明白,之前做过MSP430自升级也做过一个小的引导程序,不过ARM的好像更加复杂了!

网友:
记号,记号,记号

网友:
搬运RO段其实也跟memcpy()函数做的工作差不多。只是在搬运后,可能要为RO段中的代码设置新的启动配置信息

另外,只有位置无关代码才是可搬运的。位置无关代码只允许使用相对寻址方式, 通常是相对于PC。如果代码中含有加载立即数并跳转到立即数的地址上去,就要十分小心了,这样的代码几乎都是不可搬运的。

本贴被 blueluck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6,08:51:54.

网友:
讲到点子上去了

网友:
非常有价值的帖子,想不顶都做不到

网友:
最大的困惑是ARM运行在不同存储器时的地址安排,就是配置文件中的段放置。我的理解是:片内RAM时,把ROM和RAM地址都指向片内RAM,相当于将RO、RW、ZI都放置在片内RAM中;而在片外norflash运行的话,将ROm设置为flash地址,RAM为片内RAM或片外SRAM,并将RO段放在ROM区即flash中,将RW、ZI放置在RAM中,初始化过程中,ARM还将自动把RW段拷贝到RAM中,但是norflash的地址怎么写?是原来的0x10000000,还是0x0?至于,将片外flash中的代码拷贝到片内或片外的SRAM内运行的话,RO、RW段的地址到底怎么安排就更迷惑了。

还有关于remap,我一直不理解什么是remap,从片外启动时,片外norflash地址为0x0,这算不算从0x10000000到0x0的remap呢?

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楼主写得东西我在书上看到了,基本上一模一样,

不知楼主是不是那本书的作者,那是一本清华出的,南京一个大学几位老师写的

网友(2009-04-23):
看大家讨论的比较热烈,说一些也许有人还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供讨论。
这里主要针对ARM9以及以前的体系结构。Cortex-M系列的,我正在看手册,修改的东西太多了,暂不讨论。

·中断向量表
中断向量表,通常大家看到的是从0地址开始。但是:通过设置CP15,中断向量可以是FFFF0000开始,32Bytes。
这个在有MMU的系统上很重要:通过这个映射,就把0地址腾空了。这样,任何读写空指针都会导致Abort模式异常。对于没有操作系统的程序调试,依然很有意义。

·关键字Entry
特别注意,Entry只是指明程序入口,这个是elf文件中,有一个字段说明程序起始地址。
如果代码中只有一个Entry的话,那么elf的入口就是这个entry。否则,就需要在连接器指定入口地址,这个入口就不一定非要是Entry,任何一个Export的标号都是可以的。
Entry,把elf/axf转换为bin之后,入口在什么地方。BIN只是把elf根据给定的内存模型,转换成为的纯数据文件。

·初始化顺序
一般考虑:外部总线时序 -> PLL和时钟等 -> SDRAM -> MMU -> 初始化堆栈。
很多裸奔或者小OS的,往往会忽略MMU的。
堆栈初始化注意,切记要8Byte对齐。否则在新的编译器上,运行的时候会出问题。

·对于段起始和边界
Image$$RO$$Base 类似这样的描述,是Linker提供的,用于段定位的东西。
如果初始化了C运行库,建议运行库来干,不要用户自己来操作。
特别需要注意,如果用了Scatter[分散加载],并且使用了复杂的Scatter结构,那么,Image这样的符号是不一定会存在的。那时候,最好用C运行库初始化,否则就要查Linker手册,确认每个Exec Section用的是什么符号。

·对11楼bluelucky的补充
ZI区域不一定清零。
首先是Scatter有多个ZI区域,这时候,Image$$ZI那个就不存在了。因为没办法定义。此时C运行库初始化依然能正常,因为它用的是ZI$$Table这个数据区。
然后在Exec属性里,如果有UNINIT,这样的ZI区是不会被初始化的。

Cortex-M3的速度,还是要看具体的RAM/ROM如何挂在Core的总线上。TCM还是AHB,是否经过仲裁还是如何,等等。

·对于RO,RW,ZI
如果开了MMU的话,可以针对不同的操作属性进行不同的映射。比如RO的数据可以写保护,等等。

·对于Load/Exec Region
这是RealView编译器系统定义的。
Load Region是Image被加载到的地址区域。Exec Region是最终程序运行/使用的时候的地址区域。
必须有一个Load == Exec的地址,这个是主区,复制代码等等的操作都要在这里才行。想下也是这样。

·To 48# RO的搬运
分两类,一类是代码/只读变量(const),Code,Load/Exec地址不一致的情况,需要把数据从Image的指定位置,移动到Exec的指定位置。
一类是RW数据,这个前边说过了。

·To 57# bluelucky
RO代码的搬运操作和代码的位置无关特性没有关系。
我认为,RVCT之所以这么设计,是为了这样的情况:
- 用户用了MMU,程序运行的时候,加载地址很分散,比如0x90000000是操作系统内核;0xA0000000是Driver的库。
- 用户只有一个Flash,用来装载原始的BIN文件。
这样,BIN到实际内存肯定不是1:1的映射,这样会死人,因此需要搬运。Image是Linker生成的,因此,即便位置相关的代码,也是可以编译,并且被压缩到一起的,只不过,搬运目的地错了,不能运行而已。

位置无关代码可以随便搬运,RO不一定能随便搬运,这就是区别。

网友:
dr2001 牛人啊,谢谢,有些还没看懂,留个记号。

好奇做什么工作的,ARM公司的?

网友:
不是ARM的,本职和这些关系不是很大,随便研究研究而以。

其实,一切在文档里密密麻麻的写的很清楚,关键在于,是不是愿意一页一页去爬文档。

网友:
其实,一切在文档里密密麻麻的写的很清楚,关键在于,是不是愿意一页一页去爬文档。

————————————————————————

是啊,可惜大部分人都像我一样,都期望别人告诉下一步具体怎么做,而不是自己琢磨,看到密密麻麻的英文文档就头大了

网友(2009-05-23):
记号,以后再看

网友:
怎么 mark啊。。。。论坛新手

网友:
我的英文也很差,呵呵。
最近也看了一下启动。
对于中断向量,CM3我认为做的很好,采用的是向量方式,而2440不是向量模式,其实2440是一个中断,所以普通中断都进入一个中断里面,在那里面还要好多条代码判断到底是那个中断,然后再通过代码跳转过去,这样实时性就差多了。在CM3中已经不再分什么快速中断和普通中断了,已经没有必要了。不过多了个非屏蔽中断,反正我认为这样更实际一些。
    对于重映射,其实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硬件上通过指令来切换的,相当于FLASH和RAM都不在启动的0地址上,只上复位后默认将FLASH映射过去,而当把代码全部(或者部分)复制到RAM里面的时候,再映射过去。这样就相当于把RAM地址落在了0上,其实在原来的位置照样还是可以访问到FLASH和RAM上的。只是为了方便程序高速运行。这个比较简单,当然功能就不是很强了。CM3是用这种方式的。
    对于另外一些带MMU的芯片,其实是通过MMU来改变了地址。其实也是在启动的时候先把FLASH(因为一般这种方式下都用NAND FLASH)内容搬到RAM(或者是SDRAM,当然要先初始化),然后再通过MMU改变一下地址,相当于重映射,把SDRAM开始地址指到0上。因为ARM核访问的时候给出的地址不是直接送到外部地址总线上的,是送给了MMU,所以举例来说,如果发生中断,要向0X18处取指令,此地址发给了MMU,而在MMU会将这个地址改变到SDRAM里面,例如是0X30000018,这样代码根本没感觉有区别,代码好象就是在0X18处取到指令了。当然MMU的功能不只这些,只是与地址相关的功能有这点。
    最近用MDK编写2440的程序,感觉很不方便,所以自己做了几个改进。这样基本就可以在后续工作中简单工作了。当然我也是初学,启动代码肯定还是别人的强。我只是想实现一下裸奔,呵呵。
    修改了MDK的NAND FLASH烧写功能,能够将BOOT代码和自己的程序代码写到NAND FLASH里面,并且不会冲突。
    自己写了启动代码,实现上电的时候初始化一下环境,把自己的工作代码加载到SDRAM里面,同时没有利用MMU,而是直接修改了启动中的中断向量,将所有中断指向用户程序中。
    最后当然就是直接跳到用户程序中运行。至于用户程序怎么操作那就不管了,呵呵。不过在这里用户程序可以不用初始化时钟、SDRAM,可以直接使用了。

网友:
问一下mark是什么意思!!

网友(2009-06-22):
写的很好,Mark。

网友:
先mark...最近在初学ARM9...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么多大图,看得有点窒息。哈哈

网友(2009-07-31):
重新记一次

网友:
mark,很有收获

网友(2009-08-31):
很好的资料

网友:
看到标题,于是我决定先对楼主表示敬仰之情,继而拜读!

网友:
这个收藏 慢慢嚼

网友:
不知道在IAR中如何确定这几个段的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

网友(2010-01-23):
我最近正在写这方面的总结文档呢,写好了也发上来叫大家修改一下

网友:
ARM启动代码记号

网友:
楼主讲的很清晰,不过汇编看的头大
回去恶补一下arm汇编

网友:
【40楼】 kebaojun305
的资料不错,谢谢哦

网友(2010-02-26):
“RO部分既可以在ROM/Flash里面执行,也可以转移到速度更快的RAM中执行;而RW和ZI这两部分是必须转移到可写的RAM里去。”
楼主所说的那段程序我也在树上看到过,可是打开我的ADS中的2440init.s完成把RW搬到RAM中的这段程序被隐掉了。为什么
我学ARM不久,用的是TQ2440开发板,一开始很多概念不清楚,我的程序也只是通过仿真器下到RAM中执行,最近我想把程序下到Nandflash中去,就开始了解内存的布局了。

网友:
非常适用

网友:
我是新手,正需要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ding

网友:
怎么说也要顶一顶先

网友(2010-04-20):
mark,启动代码这里还有问题,明天继续啃,一定要啃懂。
版主好像近来没来过论坛哦。。。

网友:
学习中.对启动有了更深的认识.

网友:
库函数的初始化 请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深夜mark一下!

网友:
mark一下顺便准备偷师!~

网友:
记录下来,想不起来再回来看看

网友:
等了这个等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先留个脚印~~以后跟踪!

网友:
哦,知道了,51的寄存器等等都是固化了的,不需要我们操心,所以51的功能有限。而ARM给予了我们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但是它的所有基础功能都需要自己来设置。如何设置呢?通过汇编指令。
刚开始看启动程序的时候一头雾水,现在有点头绪了。

网友:
现在就困在这里了

网友(2010-05-20):
mark下,有时间再看

网友:
能否重点讲解一下将中断向量拷贝到RAM中并REMAP?

网友:
lz可以给出一个模板吗?我还是没找到中断怎么写。谢谢

网友:
很好的学习机会,感谢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从nandflash启动时,还有什么注意事项,我将bin文件已经写入到nandflash中,也设置了从nandflash启动

网友:
占个位,稍后慢慢看.

网友(2010-07-22):
ARM菜鸟飘过~~~~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啦.

网友:
感谢LZ啊!!收益了!

网友:
现在还看不懂,先做mark.多谢楼主!

网友(2010-09-08):
顶,先做标记,再仔细学习。多谢楼主。

网友(2011-08-18):
非常感谢
作为初学者,这个论坛很好很有帮助

网友:
呵,挺复杂的,慢慢看
谢谢LZ分享

网友(2012-01-01):
这个得认认真真看看,对启动完全不了解呢

网友:
的确很详细,不过推荐一本书 linux开发详解(杨水清等编著)

网友:
mark,讲的很深入,能不能分析一下cm3的启动文件。

;***************************************************************************************
; Amount of memory (in bytes) allocated for Stack and Heap
; Tailor those values to your application needs
;***************************************************************************************
Stack_Size   EQU     0x200
Heap_Size    EQU     0x200

;*******************************************************************************
; Allocate space for the Stack
;*******************************************************************************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
    SPACE   Stack_Size

;*******************************************************************************
; Allocate space for the Heap
;*******************************************************************************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Heap
    SPACE   Heap_Size

;********************************************************************************
;*  Declarations for the interrupt handlers that are used by the application.
;********************************************************************************
                  IMPORT  __main

                  IMPORT  OSPendSV
                  IMPORT  SysTickHandler
                  IMPORT  WWDG_IRQHandler
                  IMPORT  PVD_IRQHandler
                  IMPORT  TAMPER_IRQHandler
                  IMPORT  RTC_IRQHandler
                  IMPORT  FLASH_IRQHandler
                  IMPORT  RCC_IRQHandler
                  IMPORT  EXTI0_IRQHandler
                  IMPORT  EXTI1_IRQHandler
                  IMPORT  EXTI2_IRQHandler
                  IMPORT  EXTI3_IRQHandler
                  IMPORT  EXTI4_IRQHandler
                  IMPORT  DMAChannel1_IRQHandler
                  IMPORT  DMAChannel2_IRQHandler
                  IMPORT  DMAChannel3_IRQHandler
                  IMPORT  DMAChannel4_IRQHandler
                  IMPORT  DMAChannel5_IRQHandler
                  IMPORT  DMAChannel6_IRQHandler
                  IMPORT  DMAChannel7_IRQHandler
                  IMPORT  ADC_IRQHandler
                  IMPORT  USB_HP_CAN_TX_IRQHandler
                  IMPORT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
                  IMPORT  CAN_RX1_IRQHandler
                  IMPORT  CAN_SCE_IRQHandler
                  IMPORT  EXTI9_5_IRQHandler
                  IMPORT  TIM1_BRK_IRQHandler
                  IMPORT  TIM1_UP_IRQHandler
                  IMPORT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IMPORT  TIM1_CC_IRQHandler
                  IMPORT  TIM2_IRQHandler
                  IMPORT  TIM3_IRQHandler
                  IMPORT  TIM4_IRQHandler
                  IMPORT  I2C1_EV_IRQHandler
                  IMPORT  I2C1_ER_IRQHandler
                  IMPORT  I2C2_EV_IRQHandler
                  IMPORT  I2C2_ER_IRQHandler
                  IMPORT  SPI1_IRQHandler
                  IMPORT  SPI2_IRQHandler
                  IMPORT  USART1_IRQHandler
                  IMPORT  USART2_IRQHandler
                  IMPORT  USART3_IRQHandler
                  IMPORT  EXTI15_10_IRQHandler
                  IMPORT  RTCAlarm_IRQHandler
                  IMPORT  USBWakeUp_IRQHandler

                PRESERVE8

;**********************************************************************************
;*  Reset code section.
;**********************************************************************************
        AREA    RESET, CODE, READONLY
        THUMB

;*******************************************************************************
; Fill-up the Vector Table e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s ISR address
;*******************************************************************************
            EXPORT  __Vectors
__Vectors
            DCD  Stack + Stack_Size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DCD  NMIException
            DCD  HardFaultException
            DCD  MemManageException
            DCD  BusFaultException
            DCD  UsageFaultException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SVCHandler
            DCD  DebugMonitor
            DCD  0                 ; Reserved
            DCD  OSPendSV
            DCD  SysTickHandler
            DCD  WWDG_IRQHandler
            DCD  PVD_IRQHandler
            DCD  TAMPER_IRQHandler
            DCD  RTC_IRQHandler
            DCD  FLASH_IRQHandler
            DCD  RCC_IRQHandler
            DCD  EXTI0_IRQHandler
            DCD  EXTI1_IRQHandler
            DCD  EXTI2_IRQHandler
            DCD  EXTI3_IRQHandler
            DCD  EXTI4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1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2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3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4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5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6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7_IRQHandler
            DCD  ADC_IRQHandler
            DCD  USB_HP_CAN_TX_IRQHandler
            DCD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
            DCD  CAN_RX1_IRQHandler
            DCD  CAN_SCE_IRQHandler
            DCD  EXTI9_5_IRQHandler
            DCD  TIM1_BRK_IRQHandler
            DCD  TIM1_UP_IRQHandler
            DCD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DCD  TIM1_CC_IRQHandler
            DCD  TIM2_IRQHandler
            DCD  TIM3_IRQHandler
            DCD  TIM4_IRQHandler
            DCD  I2C1_EV_IRQHandler
            DCD  I2C1_ER_IRQHandler
            DCD  I2C2_EV_IRQHandler
            DCD  I2C2_ER_IRQHandler
            DCD  SPI1_IRQHandler
            DCD  SPI2_IRQHandler
            DCD  USART1_IRQHandler
            DCD  USART2_IRQHandler
            DCD  USART3_IRQHandler
            DCD  EXTI15_10_IRQHandler
            DCD  RTCAlarm_IRQHandler
            DCD  USBWakeUp_IRQ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
;*  Reset entry
;******************************************************************************************
        EXPORT  Reset_Handler
Reset_Handler
        IMPORT  __main
        LDR     R0, =__main
        BX      R0

;******************************************************************************************
;*  NMI exception handler.
;*  It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
NMIException
        B       NMIException

;******************************************************************************************
;*  Fault interrupt handler.
;*  It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
HardFaultException
        B       HardFaultException

;******************************************************************************************
;*  MemManage interrupt handler.
;*  It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
MemManageException
        B       MemManageException

;******************************************************************************************
;*  Bus Fault interrupt handler.
;*  It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
BusFaultException
        B       BusFaultException

;******************************************************************************************
;*  UsageFault interrupt handler.
;*  It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
UsageFaultException
        B       UsageFaultException

;******************************************************************************************
;*  DebugMonitor interrupt handler.
;*  It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
DebugMonitor
        B       DebugMonitor

;******************************************************************************************
;*  SVCall interrupt handler.
;*  It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
SVCHandler
        B       SVCHandler

;*******************************************************************************************
;*  Make sure the end of this section is aligned.
;*******************************************************************************************
        ALIGN

;********************************************************************************************
;*  Code section for initializing the heap and stack
;********************************************************************************************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
;*  The function expected of the C library startup
;*  code for defining the stack and heap memory locations.
;********************************************************************************************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Heap
        LDR     R1, =(Stack + Stack_Size)
        LDR     R2, =(Heap + Heap_Size)
        LDR     R3, =Stack
        BX      LR

;******************************************************************************************
;*  Make sure the end of this section is aligned.
;******************************************************************************************
        ALIGN

;*******************************************************************************************
;*  End Of File
;*******************************************************************************************
        END

网友:
--!这么老的帖子都挖啊

网友(2012-02-27):
回复 网友A:
mark,讲的很深入,能不能分析一下cm3的启动文件。
;***************************************************************************************
; amount of memory (in bytes) allocated for stack and heap
; tailor those values to your application needs
;***************************************************************************************
stack_size   equ     0x200
heap_size    equ     0x200
;***************......

看完这个帖子,分析下这个启动文件,理解如有错误,请指正,谢谢!

;***************************************************************************************
; Amount of memory (in bytes) allocated for Stack and Heap
; Tailor those values to your application needs
;***************************************************************************************
Stack_Size   EQU     0x200 ;设置Stack_Size的大小为0x200
Heap_Size    EQU     0x200 ;设置Heap_Size的大小为0x200

;*******************************************************************************
; Allocate space for the Stack
;*******************************************************************************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段名STACK,属性可读写

Stack
    SPACE   Stack_Size ;为Stack分配Stack_Size大小的内存空间,并且Stack指向内存的开始

;*******************************************************************************
; Allocate space for the Heap
;*******************************************************************************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Heap
    SPACE   Heap_Size ;为Heap分配Heap_Size大小的内存空间,并且Heap指向内存的开始

;********************************************************************************
;*  Declarations for the interrupt handlers that are used by the application.
;********************************************************************************
   IMPORT  __main  ;声明__main,内部可用

   IMPORT  OSPendSV  ;声明OSPendSV,内部可用
   IMPORT  SysTickHandler;下同
   IMPORT  WWDG_IRQHandler
   IMPORT  PVD_IRQHandler
   IMPORT  TAMPER_IRQHandler
   IMPORT  RTC_IRQHandler
   IMPORT  FLASH_IRQHandler
   IMPORT  RCC_IRQHandler
   IMPORT  EXTI0_IRQHandler
   IMPORT  EXTI1_IRQHandler
   IMPORT  EXTI2_IRQHandler
   IMPORT  EXTI3_IRQHandler
   IMPORT  EXTI4_IRQHandler
   IMPORT  DMAChannel1_IRQHandler
   IMPORT  DMAChannel2_IRQHandler
   IMPORT  DMAChannel3_IRQHandler
   IMPORT  DMAChannel4_IRQHandler
   IMPORT  DMAChannel5_IRQHandler
   IMPORT  DMAChannel6_IRQHandler
   IMPORT  DMAChannel7_IRQHandler
   IMPORT  ADC_IRQHandler
   IMPORT  USB_HP_CAN_TX_IRQHandler
   IMPORT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
   IMPORT  CAN_RX1_IRQHandler
   IMPORT  CAN_SCE_IRQHandler
   IMPORT  EXTI9_5_IRQHandler
   IMPORT  TIM1_BRK_IRQHandler
   IMPORT  TIM1_UP_IRQHandler
   IMPORT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IMPORT  TIM1_CC_IRQHandler
   IMPORT  TIM2_IRQHandler
   IMPORT  TIM3_IRQHandler
   IMPORT  TIM4_IRQHandler
   IMPORT  I2C1_EV_IRQHandler
   IMPORT  I2C1_ER_IRQHandler
   IMPORT  I2C2_EV_IRQHandler
   IMPORT  I2C2_ER_IRQHandler
   IMPORT  SPI1_IRQHandler
   IMPORT  SPI2_IRQHandler
   IMPORT  USART1_IRQHandler
   IMPORT  USART2_IRQHandler
   IMPORT  USART3_IRQHandler
   IMPORT  EXTI15_10_IRQHandler
   IMPORT  RTCAlarm_IRQHandler
   IMPORT  USBWakeUp_IRQHandler

PRESERVE8

;**********************************************************************************
;*  Reset code section.
;**********************************************************************************
        AREA    RESET, CODE, READONLY ;声明一个名称为RESET的代码段,属性只读
        THUMB ;THUMB 不太清楚,猜测是THUMB状态

;*******************************************************************************
; Fill-up the Vector Table e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s ISR address
;*******************************************************************************
     EXPORT  __Vectors  ;声明__Vectors 外部可用
__Vectors                      ;这里设置了中断向量表,当发生中断时,跳到这里,再由这里,跳转到中断处理函数。
;这里比ARM7好的是直接跳转,不用二级跳转,所以这里的速度比ARM7的非向量中断快。在中断上性能较高
     DCD  Stack + Stack_Size    ; Top of Stack 分配4字节内存,指向Stack + Stack_Size出的内存。(由其初始化)
     DCD  Reset_Handler                   ;分配4字节内存,指向Reset_Handler出的内存。(由Reset_Handler初始化)
     DCD  NMIException                     ;下同
     DCD  HardFaultException
     DCD  MemManageException
     DCD  BusFaultException
     DCD  UsageFaultException
     DCD  0                 ; Reserved   这里分配四字节内存,由0初始化,所以是保留。
     DCD  0                 ; Reserved   下同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SVCHandler
     DCD  DebugMonitor
     DCD  0                 ; Reserved
     DCD  OSPendSV
     DCD  SysTickHandler
     DCD  WWDG_IRQHandler
     DCD  PVD_IRQHandler
     DCD  TAMPER_IRQHandler
     DCD  RTC_IRQHandler
     DCD  FLASH_IRQHandler
     DCD  RCC_IRQHandler
     DCD  EXTI0_IRQHandler
     DCD  EXTI1_IRQHandler
     DCD  EXTI2_IRQHandler
     DCD  EXTI3_IRQHandler
     DCD  EXTI4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1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2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3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4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5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6_IRQHandler
     DCD  DMAChannel7_IRQHandler
     DCD  ADC_IRQHandler
     DCD  USB_HP_CAN_TX_IRQHandler
     DCD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
     DCD  CAN_RX1_IRQHandler
     DCD  CAN_SCE_IRQHandler
     DCD  EXTI9_5_IRQHandler
     DCD  TIM1_BRK_IRQHandler
     DCD  TIM1_UP_IRQHandler
     DCD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DCD  TIM1_CC_IRQHandler
     DCD  TIM2_IRQHandler
     DCD  TIM3_IRQHandler
     DCD  TIM4_IRQHandler
     DCD  I2C1_EV_IRQHandler
     DCD  I2C1_ER_IRQHandler
     DCD  I2C2_EV_IRQHandler
     DCD  I2C2_ER_IRQHandler
     DCD  SPI1_IRQHandler
     DCD  SPI2_IRQHandler
     DCD  USART1_IRQHandler
     DCD  USART2_IRQHandler
     DCD  USART3_IRQHandler
     DCD  EXTI15_10_IRQHandler
     DCD  RTCAlarm_IRQHandler
     DCD  USBWakeUp_IRQ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
;*  Reset entry
;******************************************************************************************
        EXPORT  Reset_Handler  ;声明外部可用,当发生Reset_Handler中断时(即复位),跳到这里执行处理
Reset_Handler
        IMPORT  __main
        LDR     R0, =__main ;C 语言入口标识
        BX      R0

;******************************************************************************************
;*  NMI exception handler.
;*  It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
NMIException               ;当发生NMIException 中断时,跳到这里执行处理
        B       NMIException ;这里默认死循环,既没有处理。下面同样的格式,和这里处理结果相同

;******************************************************************************************
;*  Fault interrupt handler.
;*  It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
HardFaultException    ;当发生NMIException 中断时,跳到这里执行处理
        B       HardFaultException

;******************************************************************************************
;*  MemManage interrupt handler.
;*  It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
MemManageException
        B       MemManageException

;******************************************************************************************
;*  Bus Fault interrupt handler.
;*  It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
BusFaultException
        B       BusFaultException

;******************************************************************************************
;*  UsageFault interrupt handler.
;*  It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
UsageFaultException
        B       UsageFaultException

;******************************************************************************************
;*  DebugMonitor interrupt handler.
;*  It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
DebugMonitor
        B       DebugMonitor

;******************************************************************************************
;*  SVCall interrupt handler.
;*  It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
SVCHandler
        B       SVCHandler

;*******************************************************************************************
;*  Make sure the end of this section is aligned.
;*******************************************************************************************
        ALIGN  ;字节对齐

;********************************************************************************************
;*  Code section for initializing the heap and stack
;********************************************************************************************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声明一个代码段,属性为只读

;********************************************************************************************
;*  The function expected of the C library startup
;*  code for defining the stack and heap memory locations.
;********************************************************************************************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初始化堆栈,为C库运行准备
        LDR     R0, =Heap            ;初始化堆起始地址
        LDR     R1, =(Stack + Stack_Size) ;初始化栈起始地址,满栈递减
        LDR     R2, =(Heap + Heap_Size)  ;堆最大地址
        LDR     R3, =Stack                       ;栈最小地址
        BX      LR              ;

;******************************************************************************************
;*  Make sure the end of this section is aligned.
;******************************************************************************************
        ALIGN

;*******************************************************************************************
;*  End Of File
;*******************************************************************************************
        END

网友:
东西太多,留着回头看。。。

网友:
记号  马上要学了

网友(2012-07-27):
很好的东西

网友(2012-11-03):
怎么老是这么多&nbsp啊?

网友:
涨了见识,多少明白点

网友(2013-05-24):
没看多懂 正在学呢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