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中ARM芯片的启动代码怎么搞啊?【恢复】

楼主(2008-11-29):
小弟刚学ARM,用的是IAR编译器,我用的是LPC2131芯片,它的启动代码是不是要我自己写啊?还有调试文件LPC2131_RAM.xcl和LPC2131_FLASH.xcl又该怎么搞啊?

哪位大侠知道的指点指点小弟啊,不胜感激!

楼主:
如果我直接用ISP把程序烧进FLASH的话,是不是就不要这个XCL文件了?

网友:
DX不敢当,大家一起学习,我只是个菜鸟呢

我的那个XCL是调Flash的!

本贴被 panxiaok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9,13:20:03.

楼主:
好的,先谢过上面的大侠。

网友:
里面不是带了很多例子吗,先把那个拷过来看一下就可以了吧!我有个2106的例子,要不你先看看?

网友(2010-11-28):
启动代码一般只要能看懂就行了
一般都大同小异,直接复制过来用就行了,用的外设很少,而且一般布线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