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Ulink1安装这个驱动时会这样?【恢复】

楼主(2008-11-29):
装的是《在MDK3.15下使用ULINK1调试ARM包括cortex 及ARM7/9 及仿原装ULINK1的相关文件 》

的驱动。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79638&bbs_page_no=1&bbs_id=1032

出现以下错误:

是不是我的 ulink1坏了,这个在我的另外一台电脑可以识别,但不能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真的要一个一个文件放到位才行。还以为它自己会装!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
在上面的画面前一步还提示安装

网友(2010-07-07):
我第一次安装时没问题,重装系统后就是这样了,楼主把具体的文件和步骤发给我好吗?邮箱fenglu0911@163.com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把感叹号删了,再重新自动装一遍就好了,再有楼主没认真读说明,那个说明不是让你一个一个考,是整个目录覆盖,win是这样,覆盖时没有的考下,有的不动,根本不是一个一个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