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中关于OSPendSV 的作用?【恢复】

楼主(2008-11-29):
有人说是 引发上下文切换,我确不知道在哪里使用的?

网友:
PendSV是CM3为RTOS上下文切换提供的机制,用于使RTOS更方便而节省开销地支持中断嵌套。通常把它的优先级设成最低。于是在手工设置PendSV异常请求后,只有响应完所有的中断,才会进入PendSV。这样,当RTOS的Tick中断抢占了其它IRQ时,Tick ISR返回后,RTOS就不必检查系统中是否有依然嵌套的中断。再配合CM3的tail chaining,使所有ISR退出后的调度更快捷。

在《Cortex-M3权威指南》第7章最后一节中,有对PendSV的介绍

本贴被 blueluck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9,21:4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