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orgon Meducer一个元件参数【恢复】

楼主(2008-11-29):
在指引的网站上

http://www.simonqian.com/en/AVRminiProg/index.html

有两个二极管D3,D4,其参数是什么。

新手,没有摆弄过这类东西,特以请教。

网友:
抢个先,这两个管子的作用是静电抑制(ESD),应该选用超快速的TVS管(注意结电容不能大了,否则会削减信号),如果是自己用,不加问题也不大。

如果要加,推荐两个方案:littelfuse的高速陶瓷ESD抑制器(可用到USB2.0的速度上)或者ST的USBDFxxW5,Onsemi也有类似产品。

网友:
这个是3.6V的稳压二极管,如果不用的话,在某些电脑上无法使用。

网友: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帮你问一下AVRminProg的作者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