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MINIcube2对uPD78F0537D在线DEBUG时,不用78K0-OCD板行不行?【恢复】

楼主(2008-11-29):
在用MINIcube2对uPD78F0537D在线DEBUG时,不用78K0-OCD板行不行?

如果一定要用,有没有朋友给个78K0-OCD板电路图?

网友:
要进行仿真,关键就是要把INTP1的脚连出来,烧写的时候不需要这个脚,看minicube的说明

网友:
初步核实,是可以不用那个OCD板的,请看中文手册的图4-3和图4-4就可以明白了,我那块DEMO板不知道扔哪里去了,呵呵,没办法帮你最终核实了,我抽空再仔细找找,OCD无非就是提供了一个OSC振荡源,图4-4说明的比较清楚了。

楼主:
四楼的朋友你是不是用的有源晶振,如果不需要OCD板,能不能给个连线图?

网友:
我印象中使用MINICUBE2调试0537D的时候也是可以不带那个OCD板的,因为我手上的OCD板不知道扔哪里去了?

但上次代理给了我一块0537D的空板子,我印象中是直接把MINICUBE2连上去了就可以调试的哦。。。

我抽空再核实一下。。。

网友:
对78K0系列进行仿真时,是一定要加OCD板的,烧写不用

楼主:
中文的MINICUBE2手册没有插入这个图,只有英文的MINICUBE2手册中才有需要OCD板(在P51)

所以还是需要OCD小板的。有不有朋友有这个晶振小板的原理图。

网友:
完全可以不要,MINICUBE2的手册上有图纸,有中文的MINICUBE2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