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小车最好的控制板【恢复】

楼主(2008-11-29):
什么是Arduino?

    Arduino是一块基于开放原始码的Simple i/o接口版,并且具有使用类似java,C语言的开发环境。让您可以快速使用Arduino语言与Flash,Processing…等软件,作出互动作品。Arduino可以使用开发完成的电子组件例如Switch或sensors或其它控制器、LED、步进马达或其它输出装置。Arduino也可以独立运作成为一个可以跟软件沟通的接口,例如说:flash processing Max/MSP VVVV 或其它互动软件…

Arduino开发IDE接口基于开放原始码原则,可以让您免费下载使用开发出更多令人惊艳的互动作品。

Arduino特色

•        开放原始码的电路图设计,程序开发接口

•        免费下载,也可依需求自己修改!!

•        Arduino 可使用ISCP在线烧入器,自我将新的IC芯片烧入「bootloader」。

•        可依据官方电路图,简化Arduino模块,完成独立运作的微处理控制。

•        可简单地与传感器,各式各样的电子组件连接(EX:红外线,超音波,热敏电阻,光敏电阻,伺服马达,…等)

•        支持多样的互动程序 ex: Flash,Max/Msp,VVVV,PD,C,Processing…等

•        使用低价格的微处理控制器(ATMEGA168-20PU)

•        USB界面,不需外接电源。另外有提供9VDC输入

•        应用方面,利用Arduino,突破以往只能使用鼠标,键盘,CCD等输入的装置的互动

           ,可以更简单地达成单人或多人游戏互动。

这个是传感器接口模块 (原文件名:2225.JPG)

这个是电机模块,可以驱动两个电机同时工作.用的是LM293D的片子 (原文件名:IMG_3.JPG)

这是工作状态下 (原文件名:IMG_5.JPG)

本贴被 lv333mi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9,19:24:07.

网友:
斌哥

刚才仔细看了2225.JPG左下角

明显有两排焊点

说明向上和向下的针和座是错位安装的

即坐相对于针向同侧偏移

想起了广茂达的扩展板,堆叠方式完全一样

你可以去找下广茂达的配件手册看一下

网友:
好象都不大明白LZ的意思。

  是说扩展的好呢?是开发板的好?另外LZ是想卖呢?还是SHOW自己的设计?

网友:
路过,支持一下楼主。

终于见到了图片,等了好久:-)

网友:
【4楼】 wxws

“ 朝上是单排座

向下的是单排针”

兄台能否明示,如何上下对齐?

网友:
朝上是单排座

向下的是单排针

不能说是做什么什么的最好的控制板.

而是一个集开发环境IDE,快速上手型的开发板.傻瓜式.

比如:它将各IO编上号,

你访问时,只需:

digitalwrite(1,HIGH)   ,

digitalread(1)

这样直观.

当然你也可以用PORTC,PORTD 这种方式访问.以提高效率.

开源的项目,只需最小开发板,刷个BOOTLOADER就行.使用168芯片.

现在国外大都在用这个平台做DIY,可以上YOUTUBE搜一下arduino,

也可以去看看MAKE杂志的ARDUINO使用情况.

IDE免费下载.免安装.

网友:
【2楼】 zhou_1989  "类似pc104的东西吧"

周贤弟,PC104好像用双排的长脚排母,单排的还真的不好找

网友:
类似pc104的东西吧

网友:
楼主能否上“传感器接口模块”背面的图,正为用什么接插件实现层叠犯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