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的遥控器,用了两个按钮,最近一个按钮正常,另一个失灵了,请教是怎么回事?【恢复】

楼主(2008-11-29):
家里要装的遥控灯,现在开灯正常,但无法关灯

网友:
shuo de  与道理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
    可能用了电容降压,单片机解码,受继电器吸合时拉低电压影响,单片机电压下降,关灯解码失败,最近用TANY13做的315遥控器就碰到这种情况,后来并了一个降压电容(12V的继电器电阻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