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项目用psoc 【恢复】

楼主(2008-11-30):
我是一个刚上研的大菜鸟,半路出家,以前是学光学的。

现在在参加cypress的比赛,项目是老师安排的,基本思路是:psoc(cy8c27443)控制两个io扩展芯片,扩成48个pin,然后再控制16个三色led。led是竖着排列的,用一个电机使其转动,通过控制led的高速精确亮灭,由于视觉残留现象,可以看到动态混色的图像...

现在连怎么控制单pin输出0,1都没搞清楚,还没入门

看了前面一些老师的贴,感觉io口输出这块是psoc的短处吧,自己却用它的短处来做项目,放着其他强大功能不用。板子设计好了,软件这部分进展却不大。

问个问题,比如说P0[7-0]开始全为0,要输出10001000,就要 PRTxDR |= 0x88;然后再输出10011000,就要 PRTxDR |= 0x98;然后再要输出10000000,就要PRTxDR &=0x80是吧?

用"|="0变1,"&="1变0,是这样么....0xXX是八位的吧?

本贴被 ze007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30,20:24:26.

楼主:
恩,现在已经初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程序开始加时延~有新进展及时向大家汇报

网友:
初学电子和半路出家的,如果没有比较多的8位的经验,不适合从PSoC开始。

网友:
读研的,肯定不存在智力问题,所以教你一绝招吧:熟能生巧,多做几个小玩意就会了

网友:
好像那样根本行不同的

我也曾试图通过用PRT2DR &=0xfe,想在跑p21引脚获得低电平,发现根本行不通

 而且发现只要把驱动模式设置成strong,该引脚后输出的就是高电平。

网友:
回楼上,PSOC中集成的一些模块可以完成模拟量处理的功能.

网友:
这个功能为什么要用 PSoc 呢?

网友:
这样的项目没有利用PSOC的优越性,几乎任一个MCU都行.建议项目中加一些模拟量输入输出的功能,然后用PS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