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在马,帮我找找IA4432一个RF,我要用在四周上,谢谢,哈哈【恢复】

楼主(2008-11-30):
如题

网友:
IA系列我6月份就接触过了也是lz说的那款,焊接不是很好焊!!

距离没有那个数据手册上说的元,建议还是用用24l01系列,4轴上用用可以了。太高就要专业设备了~!

网友:
对,LS说的对,无线这东西 可不是数字电路那样,拿个原理图

万用板搭一搭就好用的,还是务实一点,先弄个百米级的模块,百米也够玩四轴了,够你忙活一阵了

最后,劝你用TI的CC系列的,别用那个IA系列

楼主:
谢谢,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先做一个模块插在上边。哈

网友:
【12楼】 nter 姚军

我没加过功放,没法给你建议了,

不过,我觉得这类短距离的无线芯片还是百米级的,你若是需要千米级的,适合你的就不是这类短距离芯片,

可能对讲机的无线模块更合适

你若没做过无线,劝您别自己弄,还加功放,开发周期比较长,

自己弄,CC1020一类还是不要加功放,先调通百米级的通讯,再考虑加功放

楼主:
to 【11楼】 Simons

请教:您知道CC1020加一个功率放大电路怎样做吗? 谢谢

网友:
2Km  ->  想产品一致达到2KM,真的应该考虑加功放了,

已经不是短距离芯片自己能达到的距离了,

网友:
這個RFC-30A好像不錯用!!
http://www.fytoo.com/msg.php?id=29

楼主:
如果是可视距离是200m以内,使用CC1020就可以,接收灵敏度-118db。
IA4432发射动率能到20db,但是发射电流比CC1020要小。
2个想法。
1 短距离通讯。能节省飞机电池就行
2 我希望是传输距离能到2Km,但是发射电流要小,双向通讯。节省飞机的电力,

网友:
【6楼】 nter 姚军

我看中它的发射功率 20db

---------------------------------------

我猜 你为了是通信距离更远吧? 并不是一味的追求发射功率大,对吧?

通信距离远,不要仅仅看发射功率这一条参数,

还有接收灵敏度,速率,调制方式,等等因素

我觉得你要做的是四轴飞行器,通信距离不会太远吧?到底要求通讯距离多少呢?

而且,玩飞行器的地方肯定是空旷的地方,一般无线设备大多在空旷的地方测通讯距离,

LZ你希望的通讯距离 和 速率是多少呢?

楼主:
我看中它的发射功率 20db, 其实我觉得CC1020更好,但是发射功率低,我又对功率放大不了解。哈哈,能不能推荐一个好的功率放大电路。我更想用CC1020

网友:
LZ

IA系列的RF,你觉得好用吗?

我没用过,不敢妄加评论,想听听你选它,是看中了那些参数?

楼主:
我先去找找 哈哈

楼主:
还没有到,稍等几天。

网友:
姚兄网购的8寸双叶桨收到了吗?效果如何呀?^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