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四轴为什么没有太阳能电池板啊?【恢复】

楼主(2008-11-30):
看了很多图片,为什么不在四轴上装个电池板啊,可以防水,可以为电池续航,而且重量也不大.........请专家指点迷津

网友:
哈哈,假设太阳能转化效率14%,控制及电机效率100%

建议楼主算算能买到的太阳能电池板输出功率重量比有多大?

网友:
固定翼的美国佬倒是做得有。

网友:
太阳呢效率<=14%(1KW/平米光强),通常5W的是公斤级的...去掉支架等金属部件几百克是必须的

光线强的时候或者角度偏差太大的话能带动充电控制电路就不错了.

如果:能飞出云层+峰值功率跟踪+太阳跟踪,那完全可行.

不过那会估计引力也小了吧?

网友:
一个5g的比较好的太阳能板子产生的电压也就6V,几十毫安左右,那么要让这个板子飞起来就需根据做功共识W=FS,这个版子产生的电荷根本不够做功的也就是说,这个想法不现实。而且即使太阳能电池电能半分值班转化也是不够的。记不清了,好像太阳能平均是6000多焦耳没立方米

网友:
【3楼】armok 阿莫积分:40661派别:等级:------来自:OurAVR.com 站长如果太阳能电池这么好用,天空上应该会有安装了太阳能的飞机。楼主有看到这样的飞机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
知道为什么在汽油机出现之前,没有飞机能飞起来的原因吗?

网友:
不知道太阳能电池的转化效率有多大?面积太小,估计转化成的一点点电帮不上什么忙。面积太大,那就更不行了。

网友:
估计增加的电力连自己电池增加的重量部分的动力都不够,还要系统电池倒贴,绝对是画蛇添足!

网友:
米帝的那个是平流层以上的机机,没云遮挡,阳光充足,就那样还都是飞翼体。

网友:
老美有固定翼的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有效载荷很小,仅仅证明了太阳能飞机能飞起来而已

网友(2009-02-25):
100W的电池板约有2平方米.

网友:
太阳能电池方面,楼主小白了

网友:
的确有太阳能飞机,不过那是固定翼的,比如美国的"百人队长".
用太阳能电池给VTOL做动力,不行.

网友:
杯水车薪的典型。
还有,那个6V/几十MA是太阳能电池的短路电流。
理论上外阻等于内阻时能取得最大输出功率。也已经最好的情况下能得到一半的功率就是理想化的了。

网友:
太阳电池的电量低, 要用太阳能就要改一改, 在机顶加一个
氢气球.

大气的气压, 天天不同, 日日有高低. 会影响气球的升降.

网友:
查了下,现在已经有效率40%的光伏板了。这样的话做航模还是有得玩的
最好还是空间电能传输,在模型那头是能量接收器,地面用能量发射器对着它发射大功率电磁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