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视频文件,铝合金小车+小车驱动板(驱动板也可配其他下车,电压范围较宽)【恢复】

楼主(2008-11-30):
小车视频文件(.mov后缀,可以用mplayer播放,称为万能播放器),请把链接地址拷贝到IE地址栏再打开.

小车爬坡视频文件.

ftp://219.140.165.145/PICT0708.MOV

小车原地转弯视频文件

ftp://219.140.165.145/PICT0709.MOV

楼主:
示范程序提供如下功能:

使用万能电视遥控器控制小车开机,关机,前进,后退,左拐,右拐,停车,加速,减速,调节PWM周期等.

本开发板有如下功能:

1.红外接收,接收万能电视遥控器信号,简单实用.红外遥控用途极广泛,一定要掌握.红外线协议很多,可做的事情也很多.

2.利用单片机的空闲或掉电模式实现待机低功耗,简洁.

3.单片机控制开机,关机(待机),无硬开关,使用两个MOS管作为电源控制(输出电池电压,5V,3.3V).

4.单片机是STC12LE5410AD-35I-SOP28,工业级,代码空间是10K,内存512字节,有10位AD功能,还有SPI,PWM,PCA等功能,资源多,能容纳的程序可以相当复杂.

5.设计有声音功能,装有一片ISD1720芯片,能自由录音,实现很好玩的语音功能.

6.使用L293DD电机驱动芯片,实现2个H桥,能驱动两路电机.

7.提供LCD插座和模块,用的是5110显示屏.便宜实用.5110的屏也非常可靠.

8.提供NRF905无线模块的插座,此插座和LCD共用IO,只能使用其中一种,NRF905模块较为昂贵,仅提供一个插座,需要尝试的朋友请自行购买.

9.多余两个IO口分别带有AD功能和PWM/PCA功能,可灵活使用.

10.提供一条经过实际证明可靠的USB转串口线,3个用途:ISP下载,串口调试,5V电源,开发时非常方便.

11.提供充电插座和为单片机提供充电中断信号,单片机可以被唤醒以指示正在充电等控制.

12.本开发板的设计思想是:为小车平台提供最需要和实用的底层支持,可以被高级控制板(通过UART,制定一可靠协议)控制,实现更为复杂智能的功能(个人倾向用带摄像头的开发板做高级控制,用专门的传感器板功能太单一,也谈不上如何智能,且价格昂贵)

开发板指标:

1.电压,4.4v-16v.

2.电机最大持续驱动电流600ma.

3.待机电流0.5-2ma(具体依赖程序实现).

4.40秒录音(具体依赖采样率)

优点:

1.以产品的思路设计开发板,如红外接收,声音功能,充电,LCD功能都是实际产品必不可少的.

2.电路简洁,几乎没有多余的零件,实际测试非常稳定可靠.

3.利用单片机的低功耗模式,同时单片机IO控制多路电源(MOS管),以最简单的方法实现了待机,开机,实际表现非常之好,待机电流依赖程序精心编制程序,最小应该可以控制在ua级别.最大也就是2ma左右.

4.为小车平台提供低层支持,以后需要增加智能控制板,本开发板以组件的方式为高级控制板提供最基本的服务,高级控制板只需要在软件层面上考虑问题.所有设备不会冗余浪费.

5.掌握了本开发板很容易开发出实际产品.

产品清单:

1.调试好主板一块(除开NRF905插座之外的所有插头和插座,见图片)

2.LCD(使用5110屏幕)显示屏一块.

3.USB转串口一条,引出两个插头,3线UART(TTL电平),5V电源.UART用作ISP下载和以后的串口调试用.

4. 可装4节5号电池的电池盒一个(主板有充电功能,可装普通充电电池节省使用费用,充电时单片机可以被唤醒以控制充电过程).

5.质量最好的万能遥控器一只,控制小车,也可以当作家里的电视遥控器,质量很好(塑料坚固,程序稳定),跟原装的电视遥控器比几乎没任何区别和不方便,甚至比原装的好用,现在我的电视就用这个遥控的.

以上刚好够开发用,没有冗余,也不需要其他设备.

小车视频,因淘宝不允许外链接,请把链接地址拷贝到IE地址栏再打开.

小车爬坡视频文件.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14268955/v.swf

小车原地转弯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14264115/v.swf

附小车演示程序代码(请朋友们优化):

文件  main.c,其他文件如声音,串口,LCD等未贴出.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12C5410AD.H"

#include "isd1700.h"

#include "sio.h"

sfr ISP_CUNTR = 0xE7;

sbit LED1 = P1^3;

sbit LED2 = P3^3;

sbit IR_DATA = P3^7;

sbit PWRCON = P3^4;

sbit MOTO_EN_A = P2^0;

sbit MOTO_IN_A1 = P2^1;

sbit MOTO_IN_A2 = P2^2;

sbit MOTO_EN_B = P3^5;

sbit MOTO_IN_B1 = P2^5;

sbit MOTO_IN_B2 = P2^3;

bit power_stat;

static unsigned char code led_mod_table[3][20] = {

   {1,0,0,0,0,0,0,0,0,0,0,0,0,0,0,0,0,0,0,0},

   {1,0,0,0,1,0,0,0,1,0,0,0,1,0,0,0,1,0,0,0},

   {1,0,1,0,1,0,1,0,1,0,1,0,1,0,1,0,1,0,1,0}

};

unsigned char idata led_mod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data led_tick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data led_ptr = 0;

unsigned int MOTO_PWM_PERIOD;               //电机PWM计数周期

unsigned int MOTO_PWM_STEP;                 //电机PWM计数周期调节步长

unsigned char MOTO_A_RATIO, MOTO_B_RATIO;   //电机PWM占空百分比*100

bit MOTO_A_STATE, MOTO_B_STATE;             //电机当前状态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v) {

  while (v--) {

  }

}

/*

 * PCA中断计数,根据位置判断信号区域和定义,位置0表示初始,1代表引导码信号,2表示引导码间隔,

 * 3表示第一个bit的信号,4表示第一个bit的间隔,以次类推...

 * 更具体见对应的红外线协议.

*/

static unsigned char idata pca_int_count;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 pca_int_total;    /* 根据引导头确定总长度 */

static unsigned int idata period;   /* 红外信号占或空周期计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data data_buf[6];  /* 红外线协议数据缓冲区 */

static unsigned int idata ccap0;        //PCA0上一次的的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idata frame_dog;  //红外帧看门狗,限定时间未接收完成清除工作

void time0_isr() interrupt 1

{

 TH0 = 0xB8;         /* 65536 - XTAL*dur/T6_12/1000000, dur=定时器的周期,以us为单位*/

 TL0 = 0x00;

    isd_task();

    if (led_tick++>= 10) {

        led_tick = 0;

        if (led_mod_table[led_mod][led_ptr++]) {

            LED1 = 0;

            LED2 = 0;

        } else {

            LED1 = 1;

            LED2 = 1;

        }

        led_ptr %= 20;

    }

}

void time0_initialize(void)

{

    TMOD &= ~0x0F;      /* clear timer 0 mode bits */

    TMOD |= 0x01;       /* put timer 0 into MODE 1 */

 TH0 = 0xB8;         /* 65536 - XTAL*dur/T6_12/1000000, dur=定时器的周期,以us为单位*/

 TL0 = 0x00;         /* 10ms */

    PT0 = 0;            /* 时钟0中断低优先级 */

 TR0 = 1;

 ET0 = 1;

}

static void wakeup (void) interrupt 2

{

}

static void pca_isr (void) interrupt 6

{

    unsigned char i, j;

    unsigned int tmp;

    if (CCF0) {

        CCF0 = 0;   //清PCA0中断标志

        LED1 = IR_DATA;

        LED2 = IR_DATA;

        if (!pca_int_count) {   //第一次收到信号

            if (!IR_DATA) {

                ccap0 = CCAP0H * 256 + CCAP0L;

                pca_int_count++;

            }

        } else {                //已经收到一些信号

            period = CCAP0H * 256 + CCAP0L - ccap0;

            ccap0 = CCAP0H * 256 + CCAP0L;

            if (pca_int_count == 1) {

                if (period < 0x3B00 || period> 0x4400) {  //9ms中心0x40cc

                    pca_int_count = 0;

                    frame_dog = 0;

                } else

                    pca_int_count++;

            } else if (pca_int_count == 2) {

                if (period> 0x0d00 && period < 0x1233) { //2.25ms中心0x1033

                    pca_int_total = 3;

                    pca_int_count++;

                } else if (period> 0x1c00 && period < 0x2466) { //4.5ms中心0x2066

                    pca_int_total = 67;

                    pca_int_count++;

                } else {

                    pca_int_count = 0;

                    frame_dog = 0;

                }

            } else {

                if (IR_DATA) {

                    if (period> 0x0300 && period < 0x0500) {  //0.56ms中心0x0408

                        if (pca_int_count>= pca_int_total) {  //帧接收完毕,下面进行有效性分析.

                            if (pca_int_total == 67) { //完整信号,含有引导信号,设备码8bit,设备反码8bit,命令字8bit,命令字反码8bit

                                if ((data_buf[0] ^ data_buf[1] == 0xff) && (data_buf[2] ^ data_buf[3] == 0xff)) {

                                    com_putchar(data_buf[0]);

                                    com_putchar(data_buf[2]);

                                    if (data_buf[0] == 0x40) {

                                        switch (data_buf[2]) {

                                        case 0x5F: //左

                                            MOTO_EN_A = 0;

                                            MOTO_EN_B = 0;

                                            _nop_();

                                            _nop_();

                                            _nop_();

                                            MOTO_IN_A1 = 0;

                                            MOTO_IN_A2 = 1;

                                            MOTO_IN_B1 = 0;

                                            MOTO_IN_B2 = 0;

                                            _nop_();

                                            _nop_();

                                            _nop_();

                                            if (MOTO_A_RATIO < MOTO_B_RATIO) {

                                                MOTO_A_RATIO = MOTO_B_RATIO;

                                                MOTO_B_RATIO = 0;

                                            } else {

                                                MOTO_B_RATIO = 0;

                                            }

                                            MOTO_EN_A = MOTO_A_STATE;

                                            MOTO_EN_B = MOTO_B_STATE;

                                            break;

                                        case 0x5B: //右

                                            MOTO_EN_A = 0;

                                            MOTO_EN_B = 0;

                                            _nop_();

                                            _nop_();

                                            _nop_();

                                            MOTO_IN_A1 = 0;

                                            MOTO_IN_A2 = 0;

                                            MOTO_IN_B1 = 0;

                                            MOTO_IN_B2 = 1;

                                            _nop_();

                                            _nop_();

                                            _nop_();

                                            if (MOTO_B_RATIO < MOTO_A_RATIO) {

                                                MOTO_B_RATIO = MOTO_A_RATIO;

                                                MOTO_A_RATIO = 0;

                                            } else {

                                                MOTO_A_RATIO = 0;

                                            }

                                            MOTO_EN_A = MOTO_A_STATE;

                                            MOTO_EN_B = MOTO_B_STATE;

                                            break;

                                        case 0x5A: //上

                                            MOTO_EN_A = 0;

                                            MOTO_EN_B = 0;

                                            _nop_();

                                            _nop_();

                                            _nop_();

                                            MOTO_IN_A1 = 0;

                                            MOTO_IN_A2 = 1;

                                            MOTO_IN_B1 = 0;

                                            MOTO_IN_B2 = 1;

                                            _nop_();

                                            _nop_();

                                            _nop_();

                                            if (MOTO_B_RATIO < MOTO_A_RATIO) {

                                                MOTO_B_RATIO = MOTO_A_RATIO;

                                            } else {

                                                MOTO_A_RATIO = MOTO_B_RATIO;

                                            }

                                            MOTO_EN_A = MOTO_A_STATE;

                                            MOTO_EN_B = MOTO_B_STATE;

                                            break;

                                        case 0x5E: //下

                                            MOTO_EN_A = 0;

                                            MOTO_EN_B = 0;

                                            _nop_();

                                            _nop_();

                                            _nop_();

                                            MOTO_IN_A1 = 1;

                                            MOTO_IN_A2 = 0;

                                            MOTO_IN_B1 = 1;

                                            MOTO_IN_B2 = 0;

                                            _nop_();

                                            _nop_();

                                            _nop_();

                                            if (MOTO_B_RATIO < MOTO_A_RATIO) {

                                                MOTO_B_RATIO = MOTO_A_RATIO;

                                            } else {

                                                MOTO_A_RATIO = MOTO_B_RATIO;

                                            }

                                            MOTO_EN_A = MOTO_A_STATE;

                                            MOTO_EN_B = MOTO_B_STATE;

                                            break;

                                        case 0x56: //菜单

                                            MOTO_IN_A1 = 0;

                                            MOTO_IN_A2 = 0;

                                            MOTO_IN_B1 = 0;

                                            MOTO_IN_B2 = 0;

                                            break;

                                        case 0x12: //POWER

                                            power_stat = ~power_stat;

                                            break;

                                        case 0x0:  //0

                                            play_sound(1);

                                            MOTO_A_RATIO = 100;

                                            MOTO_B_RATIO = 100;

                                            break;

                                        case 0x1:  //1

                                            play_sound(2);

                                            break;

                                        case 0x2:

                                            play_sound(3);

                                            break;

                                        case 0x3:

                                            play_sound(4);

                                            break;

                                        case 0x4:

                                            play_sound(5);

                                            break;

                                        case 0x5:

                                            play_sound(6);

                                            break;

                                        case 0x6:

                                            play_sound(7);

                                            break;

                                        case 0x7:

                                            play_sound(8);

                                            break;

                                        case 0x8:

                                            play_sound(9);

                                            break;

                                        case 0x9:  //9

                                            play_sound(10);

                                            break;

                                        case 0x1A: //+

                                            play_sound(SOUND_SHOOT);

                                            if (MOTO_A_RATIO < 90)

                                                MOTO_A_RATIO += 10;

                                            if (MOTO_B_RATIO < 90)

                                                MOTO_B_RATIO += 10;

                                            break;

                                        case 0x1E: //-

                                            if (MOTO_A_RATIO> 10)

                                                MOTO_A_RATIO -= 5;

                                            if (MOTO_B_RATIO> 10)

                                                MOTO_B_RATIO -= 5;

                                            break;

                                        case 0x1B: //频道上调

                                            MOTO_PWM_PERIOD = (MOTO_PWM_PERIOD / 100) * 90;

                                            break;

                                        case 0x1F: //频道下调

                                            MOTO_PWM_PERIOD = (MOTO_PWM_PERIOD / 100) * 11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else {                   //重复信号,仅含有引导信号

                            }

                            pca_int_count = 0;

                            frame_dog = 0;

                        } else {

                            pca_int_count++;

                        }

                    } else {

                        pca_int_count = 0;

                        frame_dog = 0;

                    }

                } else {

                    j = (pca_int_count - 3) / 2;

                    i = j / 8;

                    j = j % 8;

                    if (period> 0x0a00 && period < 0x0e00) {  //1.68ms中心0x0c18

                     //   com_putchar(0x01);

                        data_buf |= (0x01 << j);

                        pca_int_count++;

                    } else if (period> 0x0300 && period < 0x0500) {  //0.56ms中心0x0408

                     //   com_putchar(0x00);

                        data_buf &= ~(0x01 << j);

                        pca_int_count++;

                    } else {

                        pca_int_count = 0;

                        frame_dog = 0;

                    }

                }

            }

        }

    }

    if (CCF1) {

        CCF1 = 0;

        if (!MOTO_B_STATE) {

            if (MOTO_B_RATIO <= 10) {  //占比小于等于10%都当作0%

                CCAP1L = MOTO_PWM_PERIOD % 256;

                CCAP1H = MOTO_PWM_PERIOD / 256;

            } else {

                tmp = MOTO_PWM_PERIOD / 100 * MOTO_B_RATIO;

                CCAP1L = tmp % 256;

                CCAP1H = tmp / 256;

                MOTO_B_STATE = 1;

                MOTO_EN_B = 1;

            }

        } else {

            if (MOTO_B_RATIO>= 90) {  //占比大于等于90%都当作100%

                CCAP1L = MOTO_PWM_PERIOD % 256;

                CCAP1H = MOTO_PWM_PERIOD / 256;

            } else {

                tmp = MOTO_PWM_PERIOD / 100 * (100 - MOTO_B_RATIO);

                CCAP1L = tmp % 256;

                CCAP1H = tmp / 256;

                MOTO_B_STATE = 0;

                MOTO_EN_B = 0;

            }

        }

    }

    if (CCF2) {

       CCF2 = 0;

        if (!MOTO_A_STATE) {

            if (MOTO_A_RATIO <= 10) {  //占比小于等于10%都当作0%

                CCAP2L = MOTO_PWM_PERIOD % 256;

                CCAP2H = MOTO_PWM_PERIOD / 256;

            } else {

                tmp = MOTO_PWM_PERIOD / 100 * MOTO_A_RATIO;

      &nbsp

楼主:
新拍的100mmX100mmX48.5mm(长X宽X高,含轮胎)小车视频,灵活异常,秀一下.

我们家没装修,条件不怎么样,见笑啦.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14361412/v.swf

网友:
“ct_dev”背景是你们家地板吧,地板砖也不错。

楼主:
控制小车的万能电视遥控器,我选的长虹的一个型号,红外信号是:9ms占,4.5ms空的引导头,32bit的数据.设备代码是0x40.

楼主:
这个是样品,用做各种测试,成品车身长度和轮胎安装位置根据测试情况确定.

楼主:
<br> (原文件名:PICT0702.JPG)

<br>

<br>

<br> (原文件名:PICT0703.JPG)

<br>

<br>

<br> (原文件名:PICT0704.JPG)

<br>

<br>

<br> (原文件名:PICT0705.JPG)

<br>

<br>

<br> (原文件名:PICT0706.JPG)

<br>

<br>

<br> (原文件名:PICT0707.JPG)

网友:
已经拍了楼主一个小车。

楼主:
视频已发到youku网站,播放方便:

小车爬坡视频文件.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14268955/v.swf

小车原地转弯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14264115/v.swf

100*100小车视频,极灵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14361412/v.swf

楼主:
楼上,金属轮子还有,具体见我签名中的网址.

网友:
楼主的电机及减速箱是从哪里买的?金属轮子还有吗?我想要几个,怎么办呢!呵呵

网友(2010-06-02):
记号,红外遥控的小车,也想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