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if_w能不能请你加工一块电木板啊 【恢复】

楼主(2008-11-30):
用来换掉我机子上面的那块铁板。

我那板有点不平

350MM*350MM*20MM 一共要打16个孔。沉头。

你看看包材料要多少钱

能帮我加工一下吗

楼主:
如果你不想出去买材料的话我也可以快递过去给你

网友:
     精度要求很高吗?如果你现在的板不平的话,不如给加工厂用水磨床磨一个平面不更合算。

楼主:
精度不高。现在我机器的问题就是Z轴相对平面不平。调来调去的麻烦。不如用电木的做一块平面。自己用机器走一次就行了。

我的机器左边比右边高0。15MM左右。可能是两个立柱加工的时候尺寸有点不对吧。

只要打好孔。我自己装上后再走一次整个平面就行了。这样也不用调来调去了。

而且做电路板的时候打孔也可以打穿PCB。大不了到时候再走一次平面。20MM厚可以走十来次了。还可以更换。

你算一下要多少钱。如果你不愿意出去买材料的话我快递给你。来回我出。

打孔应该没什么精度讲了。反正机器具精度摆在那儿。

网友:
     Z轴相对于平面不垂直用本机加工一次是不能解决的,必须要调整主轴的垂直度!否则铣出来的刀路是一边高一边低的。

    参考这个贴: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88177&bbs_page_no=1&bbs_id=1027

楼主:
我的不是平台不平。我的平台也是磨过的。而是两个立柱。一边高一边低。所以。平面相对于z轴来说自然也是一边高一边低了。

也不是不垂直。总之就是自己铣自己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帮我打下孔行不

网友:
     只要你肯定这样解决问题,加工这个是没问题的。你把钻孔的图发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