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F9222的STOP模式的低功耗Demo程序?【恢复】

楼主(2008-12-01):
我调试了好久, 低功耗不理想

楼主:
问题是:  电流好象不稳定, 是一个变化的值, 从5uA-20uA在变化.

总感觉做错了.

网友:
LS的测试只是在工况下,没考虑例如极端的温度、湿度、电压等的影响。。。

一般常规测试3UA,那么极端情况下,至少是6UA。。。

网友:
我的9202,关闭LOW Ring_OSC,没用的口线全部输出,可以到3uA

网友:
设置好IO口,关闭Low CLock, 直接Stop指令即可,3V可以到10uA!

网友:
进stop把该关的macro关掉,再根据你硬件设计设置下IO口试试

设置正确的话,是可以达到电气指标里的值的

网友:
你可以自己看电气部分指标,9222的功耗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