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市电系统频率测量 求资料【恢复】

楼主(2008-12-01):
哪位朋友给我点有关“基于单片机的市电系统频率测量”的相关资料啊

网友:
电压互感器把市电变为小信号,进入比较器,过零翻转,比较器输出方波,跟随,进入MCU的捕获,计算频率。

网友:
确定产品所用的交流供电是50Hz 还是60Hz。

网友:
市电系统频率测量 的意义是什么?不太理解

网友:
和测速的原理差不多吧,M法,T法,M/T法

网友:
看有的资料说测频率有两种方法:测频法和测周法,前者用于测高频,后者用于测低频。但实际应用时到底多少算高频,多少算低频啊?有没有简单的选择方法。

网友(2011-05-17):
采样后的信号做FFT频谱分析不行?

网友(2013-04-30):
你的 基于单片机的市电系统频率测量 的资料还在吗?能不能给点指导,导师给的任务,现在是连原理都搞不清楚。。。求指导。。

网友:
找过零点。算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