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阿莫大哥帮帮我(关于雕刻机步进电机与丝杆的搭配问题 【恢复】

楼主(2008-12-01):
阿莫大哥,新手求助一个貌似可笑的话题,但不懂的时候,就是感觉一头雾水,抖起胆子来求教您了!

我那时候买的是TA8435三轴驱动板,3个57步进电机,准备了好久无从下手,首先选择丝杆上边就发了愁,比如通俗一点说:步进电机转一圈,丝杆移动多远,这是怎么来搭配的?怎么来调试的?用细丝杆转一圈移动的距离和用粗丝杆转一圈移动的距离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怎么来调整实际的雕刻精度呢?

还有都是说滚轴丝杆好,具体好在哪里?上边那个问题弄不清楚的话,现在买滚轴丝杆不能用就麻烦了,一套下来要一千多元呢,您帮我打消心里的疑团好吗??

楼主:
啊,这次听的懂了一点了,谢谢argee的精彩回答,真的很佩服您对CNC的认识!    这个论坛真的是卧虎藏龙啊!

网友:
你可以搞段G代码,发1000个脉冲实测一下。

网友:
1600=360/(1.8/8)是步进转360度(一周)总的步数.能打到的理论精度(分辨率)就是 一周的距离/一周的步数

楼主:
 (螺距*丝数)/1600.  和 360/(1.8/8)   哪个正确?

楼主:
等阿莫哥哥的设计图纸了!学习的过程好漫长,昨天晚上刚刚学会生成G码,导入进MACH2里边,好高兴啊!

过几天,我会把我自己做的JJ贴图出来,现在东西快递都还没到,发回来的东西包括:8435驱动板,57步进电机,光轩、直线滑台轴承,标准精钢丝杆、明伟24V开关电源等,等我做好了,会把贴图和价格公布出来!

本贴被 w1h1c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2,20:20:09.

网友:
360/(1.8/8)

网友:
我还年轻,哈哈,还是叫同学吧.

57电机按步进角1.8度算8细分 理论步进距离 (螺距*丝数)/1600.

我也是初学打算看看买台来玩儿。一楼的同学也是好意,我自己曾经做了个“玩具中的玩具”,很失败,虽没花多少钱,但精力投下了。

看阿莫这边搞得很有声色,特来看看,学习一下,这面藏龙卧虎啊!!

楼主:
三楼的哥哥,如果说主要是看螺距,那知道了螺距后,该怎么设置自己机器的精确度呢?我的版子是8细分的!

楼主:
谢谢以上三层楼上的指点

1楼让我买成品机的,对你表示一次小小不满!因为你打击了我的自信心....没人是万事通的,如果搞印刷设计,我相信我比你通的太多了,各种印刷机,我开过的印刷机比你见过的有可能都多!但是一件事归一件事,做雕刻机和那个没有关系!为什么要DIY,是因为我们都有这方面的乐趣,学方法,为什么要学,因为不懂啊!如果都是专家,也不问了对不?   总之对您的回答也表示感谢!

二楼三楼的哥哥,非常谢谢你的回答,那个螺距,我能测出来,但不懂的仍然是不懂!有时间的话再帮我指点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本贴被 w1h1c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1,20:09:08.

网友:
滚珠丝杠的话,在原螺距的的基础上还得乘以线数.基本概念还是得理理,可以边干边学.建议边画图边学习,买东西得缓出手,考虑周详才好.祝你成功!!

网友:
如果是简单的螺纹杆移动距离主要看螺距.

网友:
你还是买成品的雕刻机算了,你连基础的机械原理都不懂(建议你先去学下《机械基础》再来试做雕刻机),是做不出雕刻机的,起码精度不高

你的原话:用细丝杆转一圈移动的距离和用粗丝杆转一圈移动的距离肯定是不一样的

   移动距离不是看粗,细的

本贴被 long0000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1,18:09:23.

网友(2009-06-28):
我觉得你不用太过关心丝杆的导程问题,因为mach3里面有一个Scale参数可以修改以修正你的丝杆导程的问题。当然精度与导程的大小应该是没有关联的吧,精度与机械结构精度与丝杆本身的精度有密切的关联。

网友(2010-04-06):
我也在准备做雕铣机就是在丝杆导程问题解决不了,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