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收集:雷赛535步进电机驱动器【恢复】

楼主(2008-12-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雷赛 535我买的要1000呢!!!

网友:
功率驱动芯片在哪里?是在PCB的反面吗?

网友:
有没有电压高点的,比如110V的或者310V的?

网友:
阿莫的机机不是自己做的驱动器吗?

网友:
擂赛的东西我听说不见得很好,故障率偏大(我是听一销售商说的)

还有我觉得四通的驱动器不错的,指标比这个还高 DC20-DC50V  4A价格应该在500左右(应该低一点)

我手头有一个 改天拍个图上传上来

估计这个驱动器用的还是PMOS+NMOS的组合 相对来说这种组合发热会大一些,但是成本可能会低一些,如果全是NMOS,上桥臂需要特殊的处理。

这种驱动器的成本应该在100-140以内,利润空间还是蛮大的。

本贴被 ilan200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2,08:40:07.

网友:
关键在于输出级是用买来的IC,还是MOS管,其他的,凭各位的单片机技术,随便搞个单片机就可做到。单片机高手还要花高价去买这东东,冤。

网友:
如果输出级用的是MOS管,还算它有点技术含量,有点研发在里面,如果是IC,只不过它找到了一款比别人好用的IC而已,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阿莫
如果你连买来的驱动器都可以用的话,基本上都不用我设计,只要用三个小单片机(各位想来极熟了!)
负责接收PC来的信号和发送信号给驱动IC就行了,kaif_w那个就可以用,只不过换成SLA7062M会更好,有16细分。控制极其简单,但仅限于5-6线的二相混合式电机,4线的不行。
但是要有加减速程序就麻烦一点,因为我看你们是用mach3作为PC端的软件,这个没用过,不知道有没有步进电机的加减速程序,如果没有则速度会受到一定影响,如果mach3一时改不了,也不影响你的机上市,速度应该也够了,因为你现在的机器比较小,将来要做大机再说。我PC端的程序是我自己编的,PC和电机驱动器间硬件还有好多东西,因此我的驱动器线路图不一定适用于mach3,要不我一定连程序一起无偿奉上。

网友:
哦,对了,大量的光偶合器是免不了的,防止共地带来的干扰。

网友:
和PC的通信(我的是双向通信)全部要用光偶隔离,也就几毛钱一个,防止干扰和控制器器损坏而烧电脑。

网友:
armok 3A的驱动器我正在调试中,弄好了我给你寄一个过去试试  1-64细分

2A的已经成熟

网友:
如果要跑高速就不宜用太高的细分,2相1.8度的电机32细分900转/分,脉冲频率=96K,单脉冲周期约10us,一般的8位mcu也够呛的了。输出大电流的话还是MOS比较安全,用MOS输出2A和5A区别不大

网友(2011-12-07):
我也要马克备用.

网友A:
AM要开个开源驱动器项目吗?

开的话我报名加入。

我一直想做一个FPGA+gate drive+mosfet的驱动。

目前我已经开始选型了,基本上是XC3S50A+IR2104,BOM成本控制在140以内。

斩波逻辑已经仿真完成了,

下一步准备打板

网友B(2012-07-26):
引用 网友A:
AM要开个开源驱动器项目吗?

开的话我报名加入。

现在这个项目做好了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个项目做好了吗 谢谢

没人投资,黄了。呵呵

网友C(2012-09-20):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个项目做好了吗 谢谢

你好,我正在做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项目,有事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正在做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项目,有事请教

   共同进步

网友(2014-07-27):
看着布线有点哈哈哈哈

网友(2018-05-15):
>我一直想做一个FPGA+gate drive+mosfet的驱动。
>目前我已经开始选型了,基本上是XC3S50A+IR2104,BOM成本控制在140以内。
why FPGA?
Is there anything special that a DSP cannot fulf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