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自己做的CDMA/GPRS无线modem的全部资料(空PCB板已经送完,感谢大家关注)【恢复】

楼主(2008-12-02):
首先说一下,这个无线modem是来自于我上半年做的一个产品,由于经济危机,这个产品已经停掉,所以目前手里作为配套压了很多半成品板,

还有十几块空的PCB板,半成品板已经入库,没法免费往外拿,但是空的PCB板是原来留给调试用的,所以财务没入库,就准备考虑送给感兴趣

的OURDEV的朋友。

无线MODEM的简单描述:

板上资源: LM2576电源,MAX3232电平转换芯片,11.0592M有源晶振,ATMEGA128L,FM32256(铁电),滑槽式SIM卡座,40PZIF接插件,通信

模块支持CM320,TC35i,MC35i,MC39i,GTM900A/B等模块。

使用方法:1、不焊接M128和FM32256以及晶振,将桥接电阻R29,R30,R31焊上,就是标准串口无线MODEM,根据模块不同可以支持GPRS和CDMA,

             当然也可以作为GSM猫或者短信猫来使用。

          2、焊上M128芯片,FM32256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决定是否使用,除了支持上面的应用模式外,还能做成不需要上位机的透明传输模块,

             实现单片机或者一些非计算机设备无线上网传输数据的要求。

说明:由于是产品,并且已经销售出去一些了,所以就不能给PCB文件了,在后面我提供的代码里边把机卡认证的算法也去掉了

上电原理图:GTM900以及CM320模块电原理,西门子TC35I/MC39I直接代换gtm900ourdev_525576.PDF(文件大小:44K) (原文件名:GTM900SCH.PDF)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3,12:08:27.

网友:
传说中的沙发

楼主:
再来吹吹牛,下面是别人给我做的产品介绍上摘下来的:

1)内部集成TCP/IP协议栈

DTU内部封装了PPP拨号协议以及TCP/IP协议栈并且具有嵌入式操作系统,从硬件上,它可看作是嵌入式PC机与无线GPRS/CDMA1X MODEM的结合;它具备无线拨号上网以及TCP/IP数据通信的功能。

2)提供串口数据透明双向转换功能

DTU提供了串行通信接口,包括RS232,RS485,RS422串行通信方式,而且DTU在设计上将串口数据设计成“透明转换”的方式,也就是说DTU可以将串口上的原始数据转换成TCP/IP数据包进行传送,而不需要改变原有的数据通信内容,而接收上位机软件能将TCP/IP传输的数据包还原成串口数据。因此,DTU可以和各种使用串口通信的用户设备进行连接,而且不需要对用户设备作改动,不需要修改用户的程序。

3)支持自动心跳,保持永久在线

DTU终端设备永久在线, DTU在设计上都支持永久在线功能,包含了上电自动拨号、采用心跳包保持永久在线(当长时间没有数据通信时,移动网关将断开DTU与中心的 连接,心跳包就是DTU与数据中心在连接被断开之前发送一个小数据包,以保持连接不被断开)、支持断线自动重连、自动重拨号等特点。

4)支持参数配置,永久保存

DTU作为一种通信设备,其应用场合十分广泛。在不同的应用中,数据中心的IP地址及端口号,串口的波特率等都是不同的。因此,DTU支持参数配置,并且将配置好的参数保存内部的永久存储器件内。一旦上电,就自动按照设置好的参数进行工作。

5)支持用户定制权限认证、加密功能,满足用户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

DTU作为智能设备,具备操作系统,具备用户交互界面,可以根据用户特殊需求定制命令界面进行各种权限校验和数据加密传输,支持开机上电口令、传输口令、双重握手校验、SIM卡校验、白名单黑名单等功能。使得用户能将DTU与其自己的设备或者上位机软件捆绑起来,能与SIM卡号电话号码捆绑起来,最大程度保护用户知识产权不被窃取,保护用户投资和市场利益。

6)提供远程固件升级

当DTU固件程序根据需要升级后,针对已经安装运行的设备,用户无需到现场进行升级,只需要通过远程指令就能够对DTU进行升级,最大程度方便用户,降低DTU总拥有成本。

7)提供短信通道、GPRS自由控制通道

“天翼通”DTU支持在支持先进的透明数据传输模式的同时,为兼容一些原有系统的应用要求,还支持短信通道,DTU表现为一个传统的短信猫,全面兼容短信猫操作指令。对于用户上位机需要进行PPP协议和TCP/IP协议直接控制的系统,我们的产品还兼容标准GPRS MODEM模式,用户只需要像操作一个传统有线MODEM一样操作该DTU。最大程度方便用户使用,保护用户原有投资。

上源码,这个源码是用法2中的M128中的代码,这个代码提供了一个用户操作无线modem的交互界面,本身对模块没什么操作,具体需要什么样的操作,可以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写,这只是一个框架。

源代码使用CVAVR 2.03.4编译的。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25936.rar(文件大小:8.15M) (原文件名:cvavr2.0.3.4.rar)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2,14:23:12.

楼主:
晕!!!!!这么快被插了~~~~

楼主:
下面要上配套资料了,先是GTM900系列的资料

GTM900 无线模块 产品描述手册ourdev_525616.pdf(文件大小:516K) (原文件名:华为GTM900 无线模块 产品描述手册.pdf)

GTM900 无线模块 AT命令手册ourdev_525617.pdf(文件大小:2.51M) (原文件名:华为GTM900 无线模块 AT命令手册 for 205&206.pdf)

GTM900 无线模块 TCPIP AT命令 使用指导书ourdev_525618.pdf(文件大小:502K) (原文件名:华为GTM900 无线模块 TCPIP AT命令 使用指导书.pdf)

GTM900 无线模块 GPRS拨号 设置方法ourdev_525619.pdf(文件大小:367K) (原文件名:华为GTM900 无线模块 GPRS拨号 设置方法.pdf)

GTM900 无线模块 STK命令用户 使用手册ourdev_525620.pdf(文件大小:444K) (原文件名:华为GTM900 无线模块 STK命令用户 使用手册.pdf)

GTM900 无线模块 串口多路复用 参考手册ourdev_525621.pdf(文件大小:387K) (原文件名:华为GTM900 无线模块 串口多路复用 参考手册.pdf)

工程模式AT命令(2118)ourdev_525623.txt(文件大小:6K) (原文件名:工程模式AT命令(2118).txt)

网友:
顶!有PCB板送的话我要2块.谢谢

teencole@163.com

楼主:
下面是西门子的资料了,为了偷懒,引用一下链接,不用自己传啦:)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94303&bbs_page_no=1&bbs_id=3026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2,12:11:41.

网友:
顶!有PCB板送的话我要1块.谢谢

yjwpm@126.com

网友:
顶!

手头有两个TC35的模块,希望能楼主能送块PCB给我.谢谢!

gaopc@126.com

网友:
也想要一块PCB,最近正准备学习GPRS无线modem.有多余的就给一块哦.

afenge007@163.com

TKS!

楼主:
下面上图

已经焊接好的板子正面 (原文件名:DSC_5694.JPG)

已经焊接好的板子背面,没焊CPU (原文件名:DSC_5695.JPG)

已经焊接好的板子背面,焊上CPU (原文件名:背面.jpg)

已经安装模块的板子正面 (原文件名:正面.jpg)

网友:
这个好呀。我们大家一起做一次开源吧。呵呵

网友:
楼主好人!送板子的话,能不能给我一块?谢谢了!

网友:
顶,我们公司老大做项目都是用这个模块的!上周他还准备把这个GPRS的项目让我做的,可惜我不会操作这个模块,结果机会丢了!现在有楼主发的这么好的资料!我终于可以学习了………………哈哈……………………

网友:
我也想要一块PCB。谢谢!

zrj8951@163.com

网友:
楼主 。能不能给我一块PCB。谢谢楼主

网友:
好啊

我正好有个TC35的模块

希望能得到板子

楼主:
需要说明一点就是PCB板上的RS232串口接头DB9和2.54串口接头以及ISP接头都是重叠在一起的,因为当初设计是产品,对体积都要求,所以没有分开设计,这样就造成了如果使用M128时,由于要用ISP,所以不能用DB9的头了,只能使用2.54的串口(电平也是RS232)。

我自己的办法是,做一个转接线把2.54排针变成DB9母头,就可以直接连PC机串口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往M128里边写入一个bootloader,直接焊好DBF的头,通过bootloader来开发,这时如果还需要ISP就要从板子反面引出ISP了。

网友:
专业路过并支持一下,楼下请继续。

网友:
哇!!好东西哦!!顶啊!!

楼主我也申请一块PCB啊!!

lw0qb@163.com

网友:
呵呵。LZ请问能否送我一块那?

网友:
好东西,谢谢!

我也来排队

楼主:
再发板上的2.54串口以及ISP接线图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2,13:31:54.

楼主:
目前要PCB板的统计如下:

teencole 茶叶and可乐       2pcs

_yu-ming                    1pcs

eepp                       1pcs

afenge                     1pcs

plc_avr 烈火狂龙           1pcs

ZRJ8951                    1pcs

bynce 罗曼                 1pcs

feixue 飞雪                1pcs

filyapple                  1pcs

bynce 罗曼                 1pcs

bozai 章其波               1pcs

总共12块,还有4块哦。

顺便问一下大家,以前没搞过送东西的事情,这个邮费如何弄的,怎么发给你们比较好。

网友:
不知否可以货到付款。用快递也可以。或者转账。或者淘宝。

呵呵。很多方式了1

楼主:
我有支付宝,但是还不会收钱,怎么办?一般快递都是多少钱?

网友:
邮费可以使用到付的方式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还有没有,申请一片。谢谢

网友:
收东西的人付快递费用就可以了。让快递公司代收1

楼主:
刚才问了一下,我这里固定的宅急送是16块,有些地方支持货到付款,有些地方转的就不支持。要不我在淘宝开个链接,方便使用淘宝的就直接在淘宝上操作,没有淘宝账户的也可以货到付款吧。我的邮箱是gpio@163.com,请各位把你们的地址以及联系方式给我,我好安排发货了。

宅急送查运费的页面http://www.zjs.com.cn/WS_Business/WS_Business_price_internal.aspx?id=4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2,14:00:42.

楼主:
楼主我在北京

目前要PCB板的统计如下:

teencole 茶叶and可乐       2pcs

_yu-ming                    1pcs

eepp                       1pcs

afenge                     1pcs

plc_avr 烈火狂龙           1pcs

ZRJ8951                    1pcs

bynce 罗曼                 1pcs

feixue 飞雪                1pcs

filyapple                  1pcs

bynce 罗曼                 1pcs

bozai 章其波               1pcs

yangsen                    1pcs

总共13块,还有3块哦。

网友:
一律顺丰到付即可。

网友:
暂时用不到,不过要顶

楼主:
继续公开代码,这回是PC端的,就是当这个MODEM做成了透传DTU时,服务端负责接收数据的程序,也是一个框架,接收到的数据如何处理,需要使用者去自己写。

如果是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模块向服务端传数据怎么办?负责接收的程序岂不是要很强大才行?那么使用什么技术呢?多线程吗?非也,多线程从理论上行得通,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当线程数达到100个以上,CPU时间基本都浪费在线程切换上了,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数据处理,所以,多线程处理高并发在Windows下行不通,微软也知道这个问题,他们在WINSOCK2.0的网络模型中就提供了全新的完成端口模型,利用此模型能够轻松应付上千个连接,真正实现高并发通信。这里的这个程序就是使用了完成端口模型的最简单的程序,连窗体都没开。编译环境是VC6,运行环境是WindowsXP和WindowsServer2003,其他的我没测试过。

网友:
向楼主申请一块PCB

楼主:
我在北京

目前要PCB板的统计如下:

teencole 茶叶and可乐       2pcs

_yu-ming                    1pcs

eepp                       1pcs

afenge                     1pcs

plc_avr 烈火狂龙           1pcs

ZRJ8951                    1pcs

bynce 罗曼                 1pcs

feixue 飞雪                1pcs

filyapple                  1pcs

bynce 罗曼                 1pcs

bozai 章其波               1pcs

yangsen                    1pcs

workhelper                 1pcs

总共14块,还有2块哦。

我的邮箱是gpio@163.com,请把你们的收货地址以及联系方式给我

网友:
小弟也向楼主申请一块PCB

网友:
呵呵呵。、、我捡了个便宜呀,同城快递很便宜呀。我也在北京,邮件已发,请楼主查收!

本贴被 _yu-mi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2,14:41:58.

网友:
楼主可否给我一块?

网友:
不但牛,而且是个超级好人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还有没有送的!

我们公司为了节约开发时间GPRS是从外面买现成的透明传输模块,

因为现在想节约成本所以现在自己开发,现在发现楼主这么好很期待PCB,有机会一起合作

呵呵

E:zhouqin138@163.com

本贴被 mfkqqw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2,15:13:47.

网友:
那在请教LZ 。TC35i模块比较便宜,用的时候是否需要天线。淘宝很多都需要在购买附件:SIM卡插座、40芯排线、40P端子。请问LZ又什么推荐1

网友:
我要一块,谢谢

网友:
我要一块

楼主:
我在北京

目前要PCB板的统计如下:

teencole 茶叶and可乐       2pcs

_yu-ming                    1pcs

eepp                       1pcs

afenge                     1pcs

plc_avr 烈火狂龙           1pcs

ZRJ8951                    1pcs

bynce 罗曼                 1pcs

feixue 飞雪                1pcs

filyapple                  1pcs

bynce 罗曼                 1pcs

bozai 章其波               1pcs

yangsen                    1pcs

workhelper                 1pcs

Alvin                      1pcs

buaarpl                    1pcs

总共16块,木有余下啦。

我的邮箱是gpio@163.com,请把你们的收货地址以及联系方式给我

网友:
楼主,已经给你发了邮件了。谢谢了

网友:
;来晚了

哪位哥哥送我一块

网友:
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先MARK

网友:
mark,好人还有这么多呀

楼主:
【45楼】 bynce 罗曼:所有这里的模块使用都需要天线、SIM卡座、40PIN排线、40脚端子(ZIF插座),当然CM320的CDMA模块不需要40PIN排线和端子。淘宝卖这个的我没关心过,我自己采购时基本上使用的是5cm的40p排线,每百个单价是1.1元,40P端子每百个2.1元(国产),如果是京瓷(日本品牌)要3.6元,SIM卡座滑槽式的要3.6元,抽屉式的5元(国产),进口的12.8元。天线比较贵一根TC35能用的转接头每百根单价10块,外接天线不带延长线的3.6,带3米延长线的就要8块了。

网友:
呵呵。。。。还好这些我手里都有

网友:
cool......

谢谢Appcat!我给你发了邮件了,我要一块好了.好东东让多个人也能分享

网友:
Appcat,那把teencole 茶叶and可乐的一块给我把,我非常需要。很感谢,工程师中好人多啊。

本贴被 sunsk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2,18:22:16.

网友:
我给发邮件了。

楼主:
OK! teencole,这块就往下顺延吧,

【44楼】 mfkqqw 有一块, 加上上面统计错误,又多出一块,继续顺延给hxh824

这样列表如下:

目前要PCB板的统计如下:

teencole 茶叶and可乐       1pcs

_yu-ming                    1pcs

eepp                       1pcs   *

afenge                     1pcs

plc_avr 烈火狂龙           1pcs

ZRJ8951                    1pcs

bynce 罗曼                 1pcs   *

feixue 飞雪                1pcs

filyapple                  1pcs   *

bozai 章其波               1pcs

yangsen                    1pcs

workhelper                 1pcs

Alvin                      1pcs

buaarpl                    1pcs

mfkqqw                     1pcs   *

hxh824                     1pcs   *

总共16块,木有余下啦。

我的邮箱是gpio@163.com,请把你们的收货地址以及联系方式给我, 上面带*号的目前还没有联系确认,要尽快了,明天就发货。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2,18:57:06.

楼主:
【58楼】 sunsky :晕了晕了,没看到啊,上面还有人排队的,就顺延了,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

网友:
还有吗 给我也来一块

网友:
【61楼】 Appcat,不好意思啊。前面的有板子的兄弟,那位不是很急的,先借我玩玩。我会了,我连本带利把板子还给你。

网友:
Appcat,TKS!

刚发邮件了.

网友:
还有我的位置没?

我也想要一块,谢谢lz

楼主:
哈哈,刚刚发现帖子穿上“酷”字啦,感谢一下啊。

还有这么多人要板子,可是我手里没有空PCB板了,郁闷啊!其余的PCB都是焊接好的,而且入了库的,免费拿估计管家的不干啦。

真没想到论坛上做这个的朋友还真是挺多的,多交流交流啊。

这个MODEM我的体会是,由于加上了CPU,所以多了很多玩法,最简单的就是只有指定的SIM卡才能进行通信,或者和上位机软件认证

后才能通信,或者是定时上网,定时批量发短信(不要干违法的事情啊)。而且很多情况下设置好了可以断开PC机,自己独立工作。

特别是使用GTM900B模块做透明传输的,怎么做用户使用最方便,门槛最低,对于二次开发要求最少,这个是我目前考虑的问题。

网友:
估计来晚了,还有的送吗?想要一块!

网友:
来晚啦,没赶上,呵呵。最近也在想着弄个模块再玩玩来着

网友:
楼主,先谢谢你了!已经给你发了邮件。

继续关注...

网友:
楼主,谢谢!已经给你发了邮件。

网友:
楼主在吗?我想请教关于中兴CDMA模块的问题

网友:
楼主好人啊,是否可以给我一块啊?我很需要的,谢谢了啊

网友:
楼主好人啊, pcb给我一块   lqm_8@163.com

网友:
要是还有给小弟留个位?  jiang80jun@163.com

网友:
也给我一块啊,qwcheng@163.com.免费的没有了给PCB板成本加邮费也啊。

网友:
呵呵,今天检查以前的板子,发现了还有3-4块短信模块的板子!可惜GTM900太贵了,200块啊!玩不起!还是玩公司免费的算了!

楼主:
【72楼】 KANGYD :最早用的是法国的WAVECOM的模块,贵就一个字,后来又使用了威盛通信的CDMA,不稳定,拨号接通率只有70%,他们自己都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测试,后来就转到华为了。之前用的是华为的CDMA,CM320模块,感觉很好用,本身模块没什么问题,就是CDMA网络在城市还可以,在农村和国道信号不行,后来逐渐改成GPRS了,我的PCB上都还留着CM320的焊盘呢。中兴的CDMA没有用过啊。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2,22:30:36.

网友:
5555555555~~~~~~想要一块啊,可惜晚了~~~~

问个问题,GTM900 通信口是3V,单片机是5V,用什么IC来匹配电平啊

楼主:
GTM900发送到单片机的信号直接连接,单片机发送到GTM900的信号做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用1.5K和3.6K电阻分压,单片机供电是4.2V,4.2×3.6/(1.5+3.6)=2.96,正好是GTM900的高电平,而小于3.14的最大允许值。

网友:
不管怎么样,顶贴支持是必要的

网友:
芯片下面还可以焊电阻??真是牛人

网友:
to 【85楼】 cgbabc

    只要耐心看看楼主位的内容就知道了

网友:
好资料,

有空的时候下来看看。

网友:
 好资料

  对楼主 通过GPRS进行远程IAP 技术感兴趣,还有外部协议栈

  学习一下

楼主:
远程IAP实际上和普通IAP没什么区别,而且还有一些限制,比如说有32K容量限制。

主要流程就是,程序协议里边有接收远程升级数据的功能,一旦需要远程升级,就会通过GPRS网络接收数据,校验后存放于FM32256中(FM32256只有32K容量),同时置一个标志位,待全部完成后,MCU重启进入bootloader,读取标志位,然后从FM32256中读出数据进行IAP。不能直接通过BOOTLOADER和GPRS网络直接IAP,很容易搞死的,毕竟GPRS网络不是很稳定。

网友:
GTM900

PDU 模式下不能发送信息,按资料上的编码方式,不对啊老返回提示错误

怎样把信息中心号码+电话码号+内容配置??

网友:
特意跑来mark

网友:
楼主能不能共享一下PDU模式下的处理程序?网上搜了很,却不能用

楼主:
【93楼】 jetbo:抱歉啊,我就写了DTU的用户交互框架和认证代码,还有一些透传代码,没有做过短信的开发,这个帮不到你啊,论坛上还有很多人做过短信开发的,你可以问问他们。

网友:
哎 来迟了 好想要一个啊

以后要天天上ouravr.com了

网友:
Appcat :

谢谢你,搞掂了,原来是算错字节了“)))

网友:
不过要发中文短信好痛苦啊,查表容量贼大,不知谁有什么好的招,用算法能算出

网友:
支持,好东东!回头下下来看看。

网友:
感谢楼主啊!回家DOWN

楼主:
部分已发货,货单号如下,自己多盯着点(http://www.zjs.com.cn),网站上可能今天晚上才能看得到。

teencole 茶叶and可乐       1pcs   1741200926

_yu-ming                    1pcs   1741201070

eepp                       1pcs   1741200974

afenge                     1pcs   1772036700

plc_avr 烈火狂龙           1pcs   1741200963晚上宅急送打电话说新桥镇到不了,明天改EMS吧

ZRJ8951                    1pcs   1741201055

bynce 罗曼                 1pcs   1741200915

feixue 飞雪                1pcs   看邮件吧

filyapple                  1pcs   1741201066

bozai 章其波               1pcs   1741200941

yangsen                    1pcs   1741201081

workhelper                 1pcs   圆通单号:2113333224

Alvin                      1pcs   1783567380

buaarpl                    1pcs   1741200930

mfkqqw                     1pcs   明天发货

hxh824                     1pcs   赶紧给我邮件联系,后面还有人排队呢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3,23:02:51.

网友:
邮件我以给你发去

今天工作太忙才看着

太谢谢你了!真好

QQ:61760623

E:zhouqin138@163.com

本贴被 mfkqqw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3,19:16:28.

网友:
我已经给你发邮件了,谢谢啦

网友:
楼主动作好快啊,谢谢了!要顶一顶。

网友:
谢谢,很好的资料

网友:
To  Appcat  刚刚收到板子了,谢谢!PCB做的很好。电源与RS232部分已经焊接完毕,现在等待GPRS模块

本贴被 _yu-mi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4,10:12:23.

楼主:
楼上手真快,电源焊完可以试试通电了,输出应该是4.2V左右,还有LED在PCB板上只有一个,而原理图上有两个,其实是我用了一个红绿双色的共阳LED。

焊接上CPU了吗?

网友:
来的有点迟,不知道楼主焊好的卖不卖,卖的话我买一块好了

楼主: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想要的人,还有很多朋友直接发了邮件到我的163邮箱来要板子,我就在这里一起回复一下,邮件我就不一一回复了,反正都是OURDEV的朋友,都经常来的。

    这次总共有17块空PCB板,16块全部都送完了,我还自己留了一块空板,不过不能送了,我每完成一块板,都一定会留一块空板的,这是我的习惯。所以余下的全部是已经焊接好的PCB板,已经财务入库。由于受到经济危机影响,上半年一个工程停掉,这些产品都是配套那个工程的订单,公司全部是订单生产的,现在变成库存了,目前还在谈两个新的项目,如果成功,可以完全消化这些库存,可能还要追加。但是在没有确认合同之前,公司是可以零售这些产品的,所以我负责在网上开了个店。有很多人问,是否能付钱买这个板子,其实是可以的,不过外边网店里边的价格是含有了公司正常利润的价格,可能对于这里不合适。我申请了一些半成品板子,想以略高于成本的价格给这里的朋友,不知道还想要的能否接受。这样算下来,焊接好的PCB(不含CPU和有源晶振以及FM32256)就是我上面贴的图片里那种样子,价格在60元以下,不知道怎么样,先投石问个路。

    另外有关系的朋友能帮我找到新用户消化DTU产品20套以上的话,可以免费赠送一个全套的DTU,含GTM900B模块:)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4,13:23:19.

网友:
CPU还没有焊,CPU已经有了,现在缺少的是GPRS模块,不过我手里的模块接口和您的接口不一样,只能等待合适的模块了。

楼主:
如果是TC35,MC39,GTM900A/B,接口都一样的,你的是什么模块?

网友:
DTU是什么模式?做什么用的?没搞明白

网友:
在二楼说的那些,会在什么用的场合用呢?呵呵,新手~~~~~~~

楼主:
DTU就是data transmission unit的缩写,其实就是指不用PC机,不需要拨号,不需要外部TCP/IP协议栈的无线数据传输模块,这类模块一般都有自己的用户交互界面,内置TCP/IP协议栈,内置缓冲,有的甚至还有自己的操作系统。当然DTU也能兼容GPRS/CDMA MODEM的功能了,所以一般称这类DTU叫透明传输(用户只要从串口发数据,后台就能原样收到),适合单片机,工业控制设备等一些非智能设备通过无线网络传输数据之用。

可以用在需要传输数据的地方,地点比较分散,布线不方便,特别是野外。

比如:

危险品转运跟踪

旅馆住宿登记上报

低压变电箱监控

远程无线抄表

远程考勤

专卖专营专柜销售数据实时汇总

南水北调沿线渗漏监控

油田采油机状态监控

...................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4,12:12:43.

网友:
除了模块不要,其它都焊好的,楼主PM我一个价格吧,我QQ是:8588428

楼主:
楼上,我的半成品PCB都没有焊接M128芯片、有源晶振和FM32256芯片,并且焊接的是2.54排针串口,价格是55,如果要求加焊芯片的话,M128是33每片,有源晶振11.0592M的6.5每片,FM32256是32每片。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告诉我是否要焊上芯片,是否要把2.54的串口改成DB9的串口头,也请明示。我这里会按照你的要求焊接好,测试通过给你。

楼主:
plc_avr 烈火狂龙           1pcs   顺丰能到,就发顺丰了,单号010313234061

feixue 飞雪                1pcs   给你回邮件了,赶紧

mfkqqw                     1pcs   顺丰到付,单号010313234052

hxh824                     1pcs   赶紧赶紧邮件联系,要是明天上班还没消息......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4,18:02:29.

网友:
站个位置   想要块不知有没了   我花了350买了快GSM模块  连线连的我眼睛都花了   E-MAI    mjkxxn@163.com

网友:
Appcat  快下班时收到板子了,谢谢!板子不错,赞一个

网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期待

有了这次送的PCB学习GPRS加快了速度,也有了门路(在投资最少的情况下掌握更好的知识.呵呵!先笑一下)

像楼主这么好的人、这种方法、促进了不少在GPRS方面进门的人,如果这样的活动多起来的话哪多好!希望以后有实力了我也当一回楼主

呵呵!

以后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继续跟帖提问................................

本贴被 mfkqqw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5,09:09:29.

网友:
要是做彩信传输图片用GSM模块还是GPRS?二者哪个更好?

楼主:
彩信就用GPRS

具体彩信的问题你可以问问【12楼】 zc3909,他应该是专家,我没有做过彩信开发。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5,09:54:14.

网友:
板子今天收到了,谢谢!

网友:
大哥问个问题啊  SIMVCC是多少电压? 是怎么得到的 ?

楼主:
SIMVCC电压应该是2.85V,是模块提供的,外部不用考虑。

网友:
Appcat:我已收到板子,谢谢!

楼主:
还是顺丰快递比较快,后发先至,赞一个!

网友:
 Appcat :上午刚收到板子,很高兴,谢谢!

网友:
请教下appcat,gtm900b的启动信号到底是一直低电平还是高-低-高电平??各个资料说的不一样啊。。我是一直为低电平!

还有,我的模块能通过AT+CPIN,AT+CREG指令,但是有不少时间打电话怎么就是关机或者打不通呢?

网友:
谢谢,正在学AVR感谢站长和广大朋友的支持啊

楼主:
GTM900B的启动信号是一个持续不小于10ms的低电平,所以持续低电平也没有问题。注意的是网上流传的GTM900的开发板原理图(广和通版)有一个问题,就是IGT用一个电阻上拉到VCC,同时跨一个电容到地,这种做法是不稳定的,会造成开机使用一段时间后随机数量的GTM900的AT命令界面死锁,而GSM栈工作正常。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直接把IGT拉低或者把那个电阻接VCC那头改接地,如果使用MCU控制IGT就简单了,直接拉低。

如果确认模块已经上电,重点关注一下几个命令:

AT+CSQ   信号如何

AT+CIMI  是否已经找到SIM卡

AT+CREG? 网络是否注册正常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8,18:18:27.

网友:
看来!是来完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呢!(lgft-mac@163.com) 不过还是很感谢楼主  很需要那些。

楼主:
又顶上来了,呵呵。

看datasheet太长,看程序太累,如何快速上手GTM900模块,请看GTM900精简指令说明,超快速上手。

网友:
我顶,期待更多资料哦

不过《GTM900推荐开关机流程》这个不能下载

楼主:
奇怪,我可以下载的。直接贴出来吧,反正一点点:

GTM900模块工作电压3.3V-4.8V,但是推荐工作电压:4.0V。

所有的GSM模块,在burst时,峰值电流可能达到2A。

因此首先要保证模块工作电源的正常。

//开机流程

1、确认电源供电正常。

2、DTE的MCU通过GPIO控制PWON的波形,可以触发模块开机。

   时序情况参见模块手册。

3、如果不使用PWON脚,可以用RC电路模拟该波形,实现上电自动开机。

   具体RC参数参见开发套件原理图。

//开机成功的判断

1、VDD有输出2.8V

2、LPG有输出,驱动LED,可以看到LED有闪烁

3、用其他电话呼入插入模块的SIM卡的号码,有回铃音

4、串口AT指令响应

//正常关机流程

DTE的MCU通过GPIO控制PWON的波形,可以触发模块关机。

同时完成网络的注销。

//异常状态关机或重启1

1、发送AT指令:AT+CFUN=0

2、发送AT指令实现,AT%MSO,直接关闭模块,不进行网络注销

//异常状态关机或重启2

1、发送AT指令:AT+CFUN=0

2、DTE的MCU通过GPIO控制RST的波形,可以触发模块重启。低电平100mS复位

   重启后,模块不需要再次开机过程

//异常状态关机或重启3

1、发送AT指令:AT+CFUN=0

2、DTE的MCU通过GPIO控制外部其他开关,直接给模块断电

网友:
遇到一个问题,在PUD模式下,模块收到信息后,怎样通知单片机?有这样的AT指令吗?现在取用是单片机查询的方法,好慢

楼主:
AT+CNMI=2,1,0,0,0     //设置短信接收上报的机制,如果不需要短信功能可以不设置。该命令设置成功需要开机30S左右的时间

网友:
//该命令设置成功需要开机30S左右的时间  这条怎么理解?是开机30S后才能设置这条指令还是设置了30S后才起作用??

网友:
华为的手册里对这条指令讲得不够清

可能是我的理解能力不够 ^_^

网友:
如果确认模块已经上电,重点关注一下几个命令:

AT+CSQ   信号如何

AT+CIMI  是否已经找到SIM卡

AT+CREG? 网络是否注册正常

cat,模块肯定上电了,是mcu控制IGT,一直为低,AT+CREG网络注册也是正常的。

//开机成功的判断

1、VDD有输出2.8V

2、LPG有输出,驱动LED,可以看到LED有闪烁

3、用其他电话呼入插入模块的SIM卡的号码,有回铃音

4、串口AT指令响应

  1,2,4现象都有,就是3的回铃音有时有,有时没有,不定出现。

还发现个问题:断点调试时,极少数情况下竟然返回“ERROROK”。。。。。

网友:
//该命令设置成功需要开机30S左右的时间

应该是开机30S后设置这条指令才能成功,因为我把它放在初始化里,一般都是要30s才成功。

我说怎么初始化要这么久。 -_-

楼主:
ERROROK,晕倒了,华为的东西也太搞笑了。会不会是断点调试时残留在接收缓存里边的信息堆积到一起输出了?

不过我做过这么多,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这个情况是在某个特定模块上出现还是在所有模块都能出现呢?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9,18:22:39.

网友:
来晚了 也要收藏一下

楼主好人!

网友:
Appcat :你好 !

还有PCB板 吗 ?有的话我买一块 。

我的邮箱:zhzizh@263.net

网友:
正在找GTM900的资料,谢谢楼主无私提供~~

本人用TC35I开发过产品^_^

请问楼主现在的GTM900价格大约多少?

楼主:
【154楼】 89s52:空PCB板已经全部送完了,要的朋友太多了,只有十几块。余下的就是焊接好的半成品了,这个目前不让免费送,所以给这里的朋友定了一个55的价格,具体介绍请看: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d0f2c63de3ce9347196d0a145d7a338d.jhtml,如果想要先拍下来我再改价格。谢谢你的关注。

【155楼】 heqi:把你的邮箱给我,我发到你的邮箱吧。

网友:
heqi815@21cn.com

网友:
Appcat 你好!

 今天我们部长给了一块SIM100M16-E,让我研究,我一看这模块不适合你的板!可我又不想重新做板,有没有办法在外改一下接口与你的板对上的啊?不知道你以前用过SIM100没?有什么好意见提提吗?

   再次谢谢你啊!

楼主:
部长?你们是韩资企业吗?

没玩过SIM100,从原理上来说,可以改接口的,GSM模块大同小异,但是那个40PIN的座子往外引线是要死人的,我玩不了。如果直接在电路板上引的话,别的信号都好办,就是SIM卡不好处理,由于SIM卡没有多余焊盘,而且信号线都包了地,只能从卡座上引,这样引的线不安全,卡座还要插卡,而且很可能不认SIM卡。SIM100是不是双排2.0间距的插针接口?你可以用2.0的插针和杜邦线引出来上万能版试试。

网友:
Appcat:

    呵呵!不是韩资企业,称部长是因为受我们老板的影响,老一辈革_命家啊!

  SIM100是2.0的就好罗,可它是0.5的,还双排60P,  引线?真得会死人的!  如果说不服我们部长哪只能画板了!

楼主:
原来是这个部长,真是老革_命家了,致敬!

双排60P不做板没戏,还是辛苦一点做板吧。

网友:
 Appcat

   还想问一下做数据透明双向转输非要用集成的TCP/IP协议栈模块吗?

我一次最大传输255个字节!我的感觉好像不用吧是不是?就样我就可以用你的资源了,呵呵

我们现在主要是完成短信上传、透明双向转输就行,有什么好方案吗?

多余时间可以做做电话,上上网玩玩,呵呵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多谢楼主共享!

楼主:
做透明双向传输不一定要集成TCP/IP的模块,但是要求MCU具备TCP/IP协议栈,这样的MCU开发难度就高了,一般都是ARM实现的,也有用avr实现的,但是功能性能受到很大限制,成本也不低。对于模块来说,GSM基带协议处理器本身已经很强大,顺便跑给TCP/IP协议栈肯定比外部MCU跑要稳定和轻松,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模块直接集成了TCP/IP,而且价格比不集成的贵10块钱,差价还买不来一片M128呢,所以我会用带集成TCP/IP的模块的。

你要用非集成TCP/IP模块搞透传,比如MC39i,你就要把M128里边写上支持TCP/IP的一个os,本论坛就有,你找找看。我那个框架其实要依赖于模块内部的TCP/IP的。

网友:
啊,来晚了,楼主有没有再做一批PCB,我先预定一块。

网友:
花了两天时间看完了这的回贴和讨论,决定买一套学习下,希望得到楼主支持.

网友:
求助,通话时有电流声,谁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很想,很喜欢,希望能有机会得到一个板子,亲手制一个!

楼主:
“求助,通话时有电流声,谁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电流声,什么样的,能描述一下吗?是GTM900模块吗?

网友:
既要做DTU 又要做MODEM 那个串口是不是要接握手协议的完全串口?用那个2343的

楼主:
串口只是三线,没有做完整握手协议,因为这个DTU是设计给嵌入设备和单片机使用的,不是给PC机做MODEM的。实际上我们一直用它来拨号上网,三线MODEM运行很完美。毕竟GPRS网络的速度还不至于用到流控。而其他串口信号其实在板上做了处理,没有悬空,所以安装使用时和全串口的猫完全一样,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设置的。一般全串口我会用3238,3243也用过,但是没有3238好采购。

网友:
【159楼】 mfkqqw

SIM100 已经停产,可以选用SIM300 连接器是插针结构的,

另问下楼主,除了GSM模块外,你板上的元器件都要焊接需要多少钱?想卖一套,手里已经有GTM900B。

心跳间隔设置为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楼主:
楼上,我的板子焊完的给这里的朋友是55一块,但是不含M128和有源晶振,要加的话价格参考阿莫的邮购部。下面这个链接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d0f2c63de3ce9347196d0a145d7a338d.jhtml。

心跳时间间隔不要超过120秒,不过由于中国移动网络是著名的七国八制的联合国_军,所以各地情况还有所区别。

网友:
手头已经准备了2个西门子模块,准备假期开工。

网友:
太好啦,我的毕设就是GTM900,到现在还是起头,正遇到了很多问题啊。楼主,怎么联系你,可能要请你做技术指导了。我在北京,你呢。我的邮箱是li280268162@yahoo.com.cn

本贴被 LesliePen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8,09:07:04.

楼主:
仔细看这个帖子,有我的邮箱。还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发帖,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都是牛X的人啊

楼主:
===========================================================================================

【37】楼 Appcat:

继续公开代码,这回是PC端的,就是当这个MODEM做成了透传DTU时,服务端负责接收数据的程序,也是一个框架,接收到的数据如何处理,需要使用者去自己写。

如果是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模块向服务端传数据怎么办?负责接收的程序岂不是要很强大才行?那么使用什么技术呢?多线程吗?非也,多线程从理论上行得通,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当线程数达到100个以上,CPU时间基本都浪费在线程切换上了,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数据处理,所以,多线程处理高并发在Windows下行不通,微软也知道这个问题,他们在WINSOCK2.0的网络模型中就提供了全新的完成端口模型,利用此模型能够轻松应付上千个连接,真正实现高并发通信。这里的这个程序就是使用了完成端口模型的最简单的程序,连窗体都没开。编译环境是VC6,运行环境是WindowsXP和WindowsServer2003,其他的我没测试过。

===========================================================================================

改不了了,只好在下面追加吧。向大家道个歉,37楼给的服务器程序是有问题的,是我在CSDN里边找的一个例程,很简单的改了一下就拿出来了,今天我自己替另外一个客户添加功能调试时发现有很多错误,由于C++我也是半瓶子水,所以今天才发现。把客户的程序改完后,就把这个框架重新理了一遍,基本没有错误了,再次放上来。已经购买开发板套件的朋友我会通过邮箱把程序发给你们。

预告一下:具备透传功能的开发板固件(就是M128程序),下周公布,完全重新写的,不涉及其他客户的商业代码,使用GPRS不要再用复杂的AT指令了,一个SEND指令一切都搞定!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7,23:47:18.

网友:
好东西啊!考完试再来看看啊!

网友:
我也买一块玩玩。

网友:
楼主!想问一下!MC39I随然不能透明传,但我想传输一串255个字节数据总可以吧!

楼主:
楼上,你想传输一个255字节的数据,可以通过短信分拆传,也可以通过GPRS,但是要通过GPRS传输就需要一个TCP/IP栈。MC39i内部没有TCP/IP栈,所以只能依赖外部的,比如PC机操作系统的,或者是单片机上的。

网友:
看来非要有一个TCP/IP栈了!

现在比起来MC39I质量和性能比SIM300C好

但是MC39I没有TCP/IP栈

楼主问一下写TCP/IP栈难度怎么样?你有相关的例子吗?如果不怎么难,选择MC39I还是比较好!

最好西门子模块有自代TCP/IP栈的,楼主推荐一下!

从来没搞过这方面,现在是一头雾水!

本贴被 mfkqqw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9,14:28:45.

楼主:
MC39i和SIMCOM外形也不一样,接口也不一样,如果不是做产品,就用SIMCOM了,如果是做产品,这么考虑问题也不对。

产品的要求是什么,明确了再选型。TCP/IP栈自己写难度很大,网上有现成的自带TCP/IP的内核,需要自己找,然后做

移植。如果中意于MC39i,又觉得他没有TCP/IP,就选华为的GTM900B,外形接口和MC39i完全一样,内置TCP/IP协议栈,

而且也是满足工业级要求。

西门子的有TCP/IP栈的模块是MC55,因为贵,所以业界用的很少,而且和MC39i外形接口全都不一样。

网友:
为什么别人都不怎么喜欢用国产的呢?

楼主:
其实都是国产的,不过就是品牌的问题。为什么都不用国产的,是国产的垃圾做的孽,大家都怕了。所以现在很多国产精品也被错杀。

网友:
最近在用CDMA的模块,CM320和Q2358,先记号一下吧

网友:
这个帖子是我看到的交互性非常好的帖子,技术和分享在一起,确实很开心,楼主人很好,呵呵~ 我也对这些模块很有兴趣:)排队吧。

网友:
LZ:你的模块支持GTM900A吗?

楼主:
支持GTM900A,不过由于900A没有内置TCP/IP栈,所以只能做一个GPRS MODEM或者短信猫来使用。做不到透传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华为的GTM900资料上写支持GSM850/GSM1900,但是后面加了个括号(需要另外选配器件),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
GSM850/GSM1900是北美GSM网络的频点,和国内的不一样,国内的是GSM900/GSM1800,和欧洲的一致。所以GSM850/GSM1900是向北美供货的规格,说白了就是GTM900如果在北美使用需要订货时单独说明,华为的GTM900只是双频模块,不是四频。

网友:
我要焊接M128芯片、有源晶振和FM32256芯片的,把2.54的串口改成DB9的串口头。

PS:天线是不是要另外买,直接用华为华为GTM900B模块的配套的天线行吗?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要买吗?看这个链接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6c38030867bd0f94b27d827006328f2b.jhtml

具体价格按照我在123楼说的加起来就可以。帮你都焊好测好。天线单板不带,如果你已经有GTM900B的配套天线就可以直接用,不必再买。

网友:
等待楼主的程序...

楼主:
快了,这两天正在测试,目前接收还有些问题,发送已经可以了,出了点小插曲,我的CDMA包年卡到期了,结果在调试时上不去,折腾了很久才发现问题,结果昨天办新卡,发现只能办189了,还换了东家,价格更具欺骗性,还跟营业厅的业务员吵了一架,郁闷啊!

原来就觉得联通的人不咋地,现在CDMA给电信了,突然发现也不咋地,还是关了算啦,大家都玩TD吧

楼主:
上程序了!已经可以支持直接传输数据,目前在华为CM320和GTM900B上调试通过。相比原来发布的版本,多了很多功能指令,这些指令的详细说明文档我再整理,时间来不及了,先把程序放上来吧。

使用方法:·先用set指令设定服务端IP地址和端口,拨号的用户名密码。set指令设定的内容掉电不会丢失,直到下次用户使用set指令改变

           例如:set ip=192.168.16.1

                set port=9998

                如果是CDMA的话还要下面的命令

                set uid=CARD

                set pwd=CARD

          ·然后使用PPP进行拨号,返回OK表示成功

          ·使用TCP进行服务器连接,返回OK表示成功

          ·使用SNDXXXXXXXXXX^^^^^^指令发送数据,其中SND是指令,X是任意字符,联系6个^符号表示指令结束,DTU会把中间的

            XXXXXXXXXX数据向服务器发出,^^^^^^不会发出。XXXXXXXXXX最长为255个字符。

            当服务器返回数据时REVaXXXXXXXX,其中REV是指令头标,a是后续字符个数,XXXXXXX就是服务器返回的内容,a的

            类型为unsigned char,所以在调试工具中a可能会显示为乱码。a的最大值为255

          ·断开服务器传输时使用TCPCLS指令

          ·结束PPP拨号连接使用PPPCLS指令

          ·中间如有任何一步返回ERROR信息,调用TCPCLS,PPPCLS指令后再从PPP指令重新开始。

以上使用方法配合【180】楼的服务器程序使用。

下一步的目标是实现1、存储发送(针对有铁电的硬件),包含断电续传

                  2、上电自动连接服务器,并用心跳信号保持服务器连接

                  3、处理好批量发送与批量接收的关系,而不是像想在一发一收这么简单。

                  4、实现UDP协议传输

                  5、......大家提提建议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6,17:59:57.

楼主:
把这个版本在串口调试窗体下所有的菜单列表贴到下面,有什么不清楚的还可以看源代码:

LT108 Wireless MODEM

1.0.4Beta

Designed by Appcat. Copyleft(c) 2008 All rights Opened

DTU>hlp

LT108 (1.0.4Beta) Wireless MODEM Command Sets Introduction:

cfg       Show all configuration

dtu       Show dtu module name, and save it's type into mcu eeprom

eon       Open the ECHO mode

eof       Close the ECHO mode

hlp       Show this help menu

mod       Show MODEM name

PPP       Open ppp, connect to network

PPPCLS    Close ppp connection

rst       Reset MCU(not DTU)

SNDxxxx   Send data, x.... must less than 255 characters

set       view set command menu list

s/n       read the MODEM's S/N

trs       Enter data bridge mode, use AT command

TCP       connect to dest ip & dest port with TCP protocal

TCPCLS    Close TCP connection

UDP       connect to dest ip & dest port with UDP protocal

UDPCLS    Close UDP connection

ver       Show firmware version

DTU>set

set command list:

set auto=x        DTU will ppp and connect to server when auto=1 at powerup

set bdr=x         Reset the MODEM bandrate

                  x=1:2400/2:4800/3:9600/4:14400/5:19200/6:28800/7:38400/8:57600/9:115200

set dbg=x         set Debug mode, x=1:ON/0:OFF

set hex=x         set HEX mode, x=1:ON/0:OFF

set pwd=xxxx      set dtu ppp password

set uid=xxxx      set dtu ppp username

set ip=x.x.x.x    set dest IP, just like 192.168.16.1

set port=xxxxx    set dest port, between 1 and 65535

set sn=xxxxxxxx   set dtu SN(8 Bytes)

set locksn=on     Lock the SN(8 Bytes), and can NOT change it again!

DTU>cfg

MODEM Name      = LT108

Version         = 1.0.4Beta

ppp username    = ????????

ppp password    = ???????

Dest IP         = 219.143.159.122

Dest PORT       = 9998

Auto PPP        = 0

DTU>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一直用ICCAVR,没用过CVAVR,这两天你给的源程序有如下几行

#define RX_BUFFER_SIZE0 64

char rx_buffer0[RX_BUFFER_SIZE0];

#if RX_BUFFER_SIZE0<256

unsigned char rx_wr_index0,rx_rd_index0,rx_counter0;

#else

unsigned int rx_wr_index0,rx_rd_index0,rx_counter0;

#endif

从一、二行看RX_BUFFER_SIZE0是个常量,=64。

可从三行开始看RX_BUFFER_SIZE0是个变量。

请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带#号的都是CVAVR的预编译指令,并非RX_BUFFER_SIZE0成了变量了。

这个预编译指令中,判断RX_BUFFER_SIZE0宏定义是否大于等译256,然后确定不同的数据类型进行编译。

网友(2009-01-03):
再请教楼主一个问题:用串口发短信时的<回车>及<Ctrl+Z>在单片机编程时怎么处理?

楼主:
回车就是十六进制0x0d

<Ctrl+Z>就是十六进制0x1a,用于结束PDU短信并且发送

<ESC>0x1b,用于取消PDU短信的输入

提前给你泄露一段代码,VC的,整个API函数还在测试,估计过两天就能放出来。

        PurgeComm(hComm,PURGE_TXCLEAR|PURGE_RXCLEAR);         //清收发缓存,防止干扰

        sprintf(cmd, "AT+CMGS=%d\r", nPduLength / 2 - nSmscLength); // 生成命令

        WriteComm(cmd, strlen(cmd));        // 先输出命令串

        Sleep(20);

        memset(ans, 0, 128);

        nLength = ReadComm(ans, 128);        // 读应答数据

        // 根据能否找到"\r\n> "决定成功与否

        if(strstr(ans, "\r\n>") != NULL)

        {

                bWaitingCommEvent = TRUE;

                nLength = WriteComm(pdu, strlen(pdu));   // 得到肯定回答,继续输出PDU串,这个串的最后一个字符就是0x1a

                ith = 6000;

    //使用非重叠IO,WaitCommEvent函数会阻塞,而在阻塞前创建一个线程,线程负责超时,一旦超时,强制结束WaitCommEvent阻塞

                thHandle = ::CreateThread(NULL, 0, thcommtimeout, &ith, 0, &dwthread);

                SetCommMask(hComm, EV_RXCHAR);           //设定串口事件

                icommevent = 0;

                WaitCommEvent(hComm, &icommevent, 0);    //开始阻塞等待

                //清除串口事件

                SetCommMask(hComm, 0);                   //清除串口事件

                //看看串口接收了多少字节数据

                ClearCommError(hComm,&dwErrorFlags,&ComStat);

                dwBytesRead=min(128, ComStat.cbInQue);

                bWaitingCommEvent = FALSE;

                Sleep(10);

                memset(ans, 0, 128);

                ReadComm(ans, dwBytesRead);

                CloseHandle(thHandle);

                if (strstr(ans, "+CMGS:") != NULL)     //发送成功标志,返回短信长度

                {

                        return nLength;

                }

                if (strstr(ans, "ERROR") != NULL)      //返回发送失败标志,具体错误号还没来得及处理,暂时返回0

                {

                        return 0;

                }

        }

        WriteComm("\x1b", 1);                //如果半途出错,送<ESC>,省得模块在PDU输入状态死等

网友:
Appcat //呵呵 额taobao定了一块

焊上芯片,把2.54的串口改成DB9的串口,先谢谢鸟

楼主:
楼上,这么深更半夜的光临小店,我简直受宠若惊了。刚才看到有人拍了两块,应该是你吧,请确认一下需要是否是两块。要不这样啊,明天上午给我在旺旺中留言吧。

再次感谢!

网友:
1块,嘿嘿,昨天网速慢可能多点了几下

网友:
我最近要接触GTM900,之前从未了解过ATMEGA128L,所以在其它MCU上开发GTM900的可能性会更大些。

不过利用Appcat的现成硬件来体验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浏览了一下你的网店,对标价470的板子兴趣较浓。

Appcat你能否告知所使用的软硬件开发环境,诸如代码编译,ATMEGA128L的烧写工具等。

楼主:
470的是套件,包含所有配件,直接可以当成品用。不用再配其他东西了,而且开发资料和我公布的源代码都会刻在光盘上的。

目前我公布的M128的程序是用CVAVR 2.03.4编译的,这个编译器在【2楼】有下载,烧写工具我用的是双龙的USBCOPY,可以脱机

烧写芯片的,软件也是双龙的SLISP,M128的烧写工具非常多,这个论坛上就有很多朋友自己开发的并口,USB下载线,价格也很

便宜。

网友:
期待Appcat的板早点到

楼主:
已经用顺丰发出了。

网友:
感谢Appcat提供的好东西!特做一个服务器端测试小程序给喜欢的朋友。

网友:
支持楼主,我有一个MC39I的模块。。。一直没有使用。

楼主:
【221楼】程序是昨天晚上给我的那个吗?如果是,最好多加一些说明,然后有没有源码,一起传上来。我的那个VC的服务端起点有些高,这段时间有不少朋友找我要VB,DELPHI的示范,如果你的可以用,我正好可以偷个懒。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楼主的确是个难得的好人。

对楼主淘宝上470的开发套件很感兴趣,准备出手一对。。

就是问一下,我是用在阿莫这里买AVRISP的下载器,就是能否用AVR studio STK500进行下载??

网友:
楼主我也要一块PCB板

weihualuck@126.com

楼主:
【224楼】这个DTU的引出ISP就是M128的ISP,所以只要是支持M128的ISP硬件软件都能使用。

【225楼】请到这里http://www.appcat.cn看具体的介绍和价格,有什么问题就跟贴,参考代码和文档都在这个帖子里边。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5,11:44:26.

网友:
这两天下单的话,不知道过年前能不能拿到手,有的快递公司到某时就不收货了。

寻找能ISP编程该板上M128的工具中……

楼主:
走顺丰吧,没问题,年前能到,你要有并口,我这里还有两个闲置的并口ISP,一个全新,一个用过,好像都是双龙的

网友:
221楼楼的源码

网友:
还有PCB了么?

楼主:
【230楼】感谢鼎力支持!固件代码还有些问题,还在修改,很快会发布。

【231楼】空板全部送完了,只有焊好的PCB板了,到www.appcat.cn去看PCB板,或者翻开本帖看吧。

网友:
跟大家请教一下GTM900B模块应用的问题:它是一个内带TCP/IP协议的模块,在进行TCP连接时,有时时间很长,没有连接上,大约要20秒以上,这时如果用手机给模块发短消息,GTM900模块就无法接收到,如何解决TCP连接状态下与接收短消息之间的矛盾。急求助,我的QQ:434966154.

网友:
gprs,做个记录先,慢慢学习中

请问,MC55能用在这个电路中么?

楼主:
【233楼】 beihai084:不要在这里贴QQ了,莫老大不喜欢,不符合公开技术交流的宗旨。你的问题,首先要设定AT+CNMI=2,2   确保不会在线路繁忙时短信被丢弃,然后,就是你思路的问题了,很明显,在TCP连接服务器过程中,线路是繁忙的,此时的短信,会被保存起来,华为的手册上是这样描述的:“当TA-TE 间的链路被占用(比如:在线数据模式下),缓冲TA 中的非请求结果码;当链路释放后,把所有结果码发送给TE。否则,直接转发给TE。”所以,你想在线路繁忙时收到短信,目前技术上是行不通的。我说你的思路有问题,是因为短信本来就是不能可靠保证时间的一种存储转发方式,你却要求它能尽量实时的到达,当TCP连接完成或者超时退出时,就可以收到短信了,差20多秒不会要命吧。再说了逢年过节短信大塞车时怎么办?所以要求实时性能好,就不能用短信,可以使用拨号,送DTMF码的方式。

【234楼】 zjz_lgd:MC55不能用在这个电路中,物理上接口完全不一样,MC55是30PIN×2的板对板连接器,这个电路用的是40PIN FPC连接器。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12:57:56.

网友:
230楼发布的程序 连接ID 和自动返回 是什么意思?

网友:
 谢谢,Appcat,我道谦。我的设置是AT+CNMI=2,1,当TCPIP连接不上时,循环每隔1.5分钟左右连接上次, 于是我发现当发短消息给GTM900B时,我手机上显示“发送暂缓”。有时会隔一两小时才能发送过去。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237楼】 beihai084 :这样的测试我没有做过,但是显然GTM900B繁忙的状态已经被TA记录下来了,移动网络把这个状态告诉了你的手机,应该算是GSM网络的流量控制功能吧。具体流程要看GSM文档(浩如烟海啊,我是绝对没耐心看啦)。而如果这个功能是非标的话,就惨了,国内的GSM设备有7个国家8种制式,鬼才知道是哪个厂家怎么处理的。所以,一般设计的时候不要打这个擦边球,否则一个地方好用的程序,换个地方可能就没戏了。AT+CNMI=2,1,短信会存储在ME中,不会自动显示出来,需要你自己去读。

【236楼】 3jamesbond:你去淘宝旺旺上找一个叫bdxuyankang的家伙,昨天你问我问题的时候,我正和他聊着呢,程序是他写的。

网友:
【236楼】 3jamesbond :连接ID可以不理解,如果精益求精的态度请参考源码及MSDN;自动返回是模仿老大的字符界面程序的功能,当收到数据后可以自动回应数据,如果需要连调程序可能有些用途。

楼主:
本次开源的最后一个版本,支持透明模式,指令模式和AT模式的DTU固件代码发布。

做为开源版本,作为大家学习参考的框架,此版本代码已经实现了DTU所有的数据传输方式,包括透明传输。所以此版本为开源的最终版本,appcat不再开源更新的版本了,太累了。如果有朋友需要应用该产品,请和我联系,我将提供真正商业化的固件和产品。

源代码,工程,使用说明,编译好的HEX文件全打到rar里了。

另外,等着CDMA的朋友可能要失望了,这个版本把CDMA的代码全部摘掉了,原因是,CDMA的指令集不完善,很难调(我水平菜,找个借口:),而且CM320作为华为的一个过渡产品,已经停产了,现在市场上全面断货,存货价格已经上涨了50%,所以暂时去掉了。等牛年春天来的时候,华为将推出新的CDMA模块,到时我再做CDMA了。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2,10:21:15.

网友:
GTM900B的资料在哪里能够找到呢?

我想做一个远程抄表的东西,GTM900B合适么?

楼主:
【241楼】 zjz_lgd :4楼那不是GTM900B的全部资料吗?远程抄表,没有比GTM900B更合适的了,-34~75度的工作温度,几乎是工业级的啦。

网友:
恩,已经下下来了,非常感谢!

是不是GTM900和GTM900B都一样呢?都带有TCP/IP协议吧?跟SIM300功能上能够兼容吧?

楼主:
GTM900有好几个型号,基本兼容,所以文档没有区分,要内嵌TCPIP的就是900B。我没用过SIM300,应该讲所有内置TCPIP模块的功能大同小异。

网友:
华为的模块有哪些电表厂家在使用呢?

我想使用单片机控制,有没有比较成熟的可以参考的电路呢?

本贴被 zjz_lgd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1,11:35:02.

网友:
今天刚上班,Appcat,“过年好”,这个贴子上的朋友们“过年好”。俺用GTM900B的时候还是有这样的问题:在建立连接的过程的中,发送短消息发送不过去,后来建立TCP连接成功了,GTM900B模块每隔3分钟会发送一次TCP消息,但短消息还是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收到,这个时间也要持续十几分钟,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有时一堵上,即使GSM不忙了,再发信息手机也显示“发送暂缓”,要隔一段时间才能收到

楼主:
每隔3分钟发送一次TCP消息,不知道是不是每次都要先PPP,再连接,发送,再挂断。如果是这样,900B和基站之间的链路一直处于忙碌状态,短信自然都缓存在系统里边,过不去了。短信的优先级很低的,系统一忙肯定把短信往后放。

楼主:
再上源代码了。还是VC写的,MFC下完成端口TCP高并发服务器模型。

今天,有个买了我的开发板套装的朋友,在网上说,想要一个MFC下接收DTU传输数据的程序,他们那里要在MFC下写数据库

的应用,但是我原来的程序是基于控制台的,他们无法在控制台下连接数据库,所以就改了一个MFC下的IOCP框架,同时也

贴到这里来,希望有人能用上。

在移植过程中发现:1、VC6带的MFC默认使用winsock库,而不是winsock2,所以就不能让MFC做网络初始化工作,而要自己做。

这个问题应该在VS2003以后解决了,默认使用winsock2库了,但是听说winsock2.h必须在windows.h前被include,否则会出错。

2、控制台的网络服务器程序和UNIX的下很像,只要在MAIN函数里边反复循环处理用户连接就可以了,但是在MFC界面下如果也

这样做,会导致主程序界面锁死,就像死掉一样,对用户操作无反应。所以我就又开一个线程,用来干原来程序main函数的事情。

本贴被 App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1,21:09:05.

网友(2009-02-02):
楼主的精神实在钦佩!

楼主(2009-03-06):
今天淘宝发了狠,干脆把我不含模块的开发板单板也删除了,但是店里的GTM900B模块居然还在,据此认定淘宝值班经理是在公报私仇,原因是我那天投诉电话让她很下不来台。

借阿莫的宝地,暂存一下被删除的信息,各位还请海涵。

网友:
借贵地发个小广告:偶提供WAVECOM Q24PL GPRS MODEM/DTU的PCB空板,没打算赚钱,仅收回样板成本就OK的,一块25RMB(运费自理)
要的可以跟我联系,是打样留下的,数量有限

特点就是232/485接口的,根据需要可以不焊接485部分的

网友:
淘宝这么好玩的?是不是其他有类似宝贝的商家也被涉及?

网友:
终于恢复了,再顶

网友:
mark一下 ,过两天学习

网友:
mark,等以后有时间学习学习!!!

网友:
看了搂主的原理图,问下图中的U4代表cm300模块吗,它周围的那些电阻如R22,R20,电容C8,C9都接的该模组,但看到照片是lay在DTU板子上,这个模组不是只提供了一个40pin连结器吗,引出的功能脚没有能够接R22这些电阻的呀,能解释下吗,大概我没有理解清楚。

楼主:
CM300系列中的CM320模块是CDMA的,是需要焊接在板子上的,照片上的板子都是接的GTM900模块,所以不一样。
这个板子当时设计意图是通吃华为出的模块,不管是CDMA还是GPRS,所以实际电路图看来比较晕。你可以忽略掉U4以及连接U4的元器件。目前CDMA价格翻了一番,所以我也暂时不供货了,否则赔死了。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呵呵,因为在准备一个GPRS通信的案例,你的资料很有帮助。

网友:
很有用的东西.....
请问AT指令通用么??用在M23上可以吗?

楼主:
TCIP部分的AT指令都是厂家自己扩展的,每个厂家的都不一样。M23的指令要查看明基的手册了。

网友:
学习了!我也留个标记在这里,以后用到向楼主讨教!讨教!

网友:
楼主用FM32256(铁电)的目的是当系统掉电时,铁电向MCU申请中断,保存数据吗???

谢谢楼主回复

楼主:
FM32256(铁电)目的不是做掉电保护,而是针对某个用户的数据进行缓冲,由于数据是实时在更新的,所以如果用EEPROM的话,很很快耗尽擦写寿命,而且掉电数据容易被破坏。铁电无此问题。

网友:
Appcat:你好!谢谢你耐心的解答
我还有个问题向您请教一下:

1、当提供给GTM900 的电源大于3.3V,同时PWON信号为低电平(维持至少10ms)时,
GTM900 开始工作。但是你的没有MCU的模式中,始终把IGT信号拉低,这样行吗?没有高电平啊,是不是导致一会就关机了!小弟不太懂,说错的地方见谅啊!谢谢!
2. 正常关机
外部CPU 将GTM900 的PWON 信号拉低2~3 秒钟,使其进入正常关机流程,保
存一些信息,完成网络注销。  如果我们不按照操作关机  会损坏模块吗,比如说掉电什么的

网友:
还有个问题啊?如何辨别华为GTM900模块全新原装货啊???

楼主:
1、你说的没有问题,华为的官方文档中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在实际设计中发现,华为最早给出(广和通版)的非MCU控制的上电电路有问题,会造成内部模块的死机,解决办法就是直接拉低,或者是到地并一个电容和电阻。由于关机信号指示要一个下降沿,持续低电平不会产生下降沿,所以不会导致关机。
2、模块不会损坏,只是当前基站的SIM卡注册信息不会注销,但那是基站的事情,过一会儿基站就自动注销了,用户不必操心。

鉴别GTM900是否是全新原装货的办法:
1、华为GTM900模块只有华为生产,没有山寨,所以全部都是原装,只有新品和旧货之分
2、区分新品旧货的办法,看外观,GSC天线口没有变形,是完美的圆形。固定螺丝孔周围的焊盘上没有螺丝帽的压痕和刮痕,就是新品,否则就是安装使用过。
3、如何区分最新品和库存新品,目前新品在标签上印上了SW VER,最新的版本是C01B208。接好电路,使用AT命令:at+cgsn获得SN号,与外部标签上的S/N号是否一致;使用at+gmm获得型号,是否和外部标签上的一致,使用at+cgmr查看软硬件版本号,目前最新的是:HW REVISION: C  SW REVISION: 01.208

网友:
谢谢appcat  长知识了  感谢

网友:
楼主的板子  模块下面那么多过孔和一圈焊盘  是EMC考虑吗

楼主:
模块下面那么多过孔和一圈焊盘,不是EMC的考虑,是板子还支持华为的CDMA模块的原因。其实做这类模块,EMC是占便宜的,因为核心厂商对EMC要求极其严格,而且全部都是屏蔽盒,所以外围电路设计比较轻松。

网友:
appcat大哥帮忙给看看 二者是一一对应的吗 急啊

楼主:
网络名字是一一对应的。封装没有问题,脚位和信号网络都连接对了。

网友:
刚好在搞这东西
经验啊
(275楼的问题
LZ确实厉害啊,华为 [新的广和通版本] 15脚确实加了个下拉电阻)
谢谢LZ

网友:
谢谢appcat大哥细心回复啊
华为GTM900B的模块上FPC座上和规格书上都没有标示哪个是1脚  到底哪个是哦 我怕把我的块块给烧了啊

楼主:
你的版本太老了吧,新的板子都有标志1脚,见图:

网友:
mark~ 太晚了,明天上班,今天先看到这,明天继续

网友:
在这里的资料真全!
不过GTM900的资料怎么我在华为的网站找了半天也搜索的到?
Appcat 能给个连接吗?希望能找资料最原始的出处。

网友:
好东西,准备用GPRS和GSM了,先看看资料,mark一下

网友:
此贴如此热闹~华为的模块真的这么好么?这么多人用??
我们2年前就开发出一个,用着不稳定,才否决这个方案
工业级应用,华为行不行啊?
现在900什么价格了?当时买是200多点的
用华为做的DTU功耗如何?

楼主:
此帖如此热闹,引无数同行竞折腰......

别的话就不多说了,免得不愉快!

【287楼】 imxiangzi: 本帖的四楼就是GTM900的全部详细资料。华为的网站是不会放这些东西的,因为这些终端产品他们已经把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全部交给了资深渠道商来做的。

网友(2009-04-11):
我现在是初级,一步步试探中用AT指令,很想问问使用GPRS模块
如果SIM卡并没有开通GPRS功能,放在模块里可以用来发短信么?
基本的短信发送指令可以使用么

楼主:
楼上,SIM卡没开通GPRS流量的业务,不影响收发短信。基本的短信收发指令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想问下 Appcat 我就是苹果猫,如果是MC35I模块,想用非MCU控制,那么IGT信号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
这是我发送PDU格式短信的指令
AT+CMGF=0
OK
AT+CMGS=25
> 0891683108506105F011000D9168516112xxxxF40004000A5DE54F5C61095FEBFF01
+CMGS: 189

OK
返回也是可以为什么对方没收到呢?Appcat指点,还有就是问一下如何在串口端接受并查看中文短信?

网友:
上面问题刚解决,
又有问题了,为什么发英文短信接收无误而且很快,但一旦碰到中文短信,居然没反应
直到插卡回手机才能收到
之前都内部已存短信完全无误
可读出
大虾指教

楼主:
【294楼】 whuctx :你可以用google搜一下,关键字“IGT”,能搜到大概3个电路,还有电路的分析。我看到有人用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就能给TC35i开机,自己没实验过,不知道是否稳定。当年我做MC35i工业猫时,为了确保开机以及掉电恢复后能开机,用了一个新颖的单片机直接输出周期为600ms的方波给IGT,实际使用中非常稳定,后来新颖的片子不好买,就换ATTINY13了。

【296楼】 Gvinnar:能说说你的CMGF和CNMI的配置吗?我在做接收是都是CMGF:0,CNMI:2,2,0,0,1
这样来了短信不经过SIM卡,直接返回给串口,然后再做解码。

网友:
Appcat:
我当时的设置就是CNMI=2,2;CMGF=0
而且当时一直收不到短信我等了一会,就改动了指令CNMI=2,1;但再没收到我又改回去了
就是这样重复了的过程

楼主:
CNMI=2,2下有可能短信是延迟的,这个和网络有关。CNMI=2,1短信就到SIM卡或者是ME的存储中去了,不会直接在串口返回短信内容,而只是返回一个提示和位置指示。
我自己在调试短信时,都是CNMI=2,2,比较的稳定。

网友:
标记标记~

网友:
appcat大哥:
           我用按照您的电路自己画了一版,但是上电后,模块指示灯闪的频率很快

在串口调试助手中。。输入AT+CGMM  没有反应啊??

SIMvcc正常应该多少?我的怎么是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