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制作双面电路板,支持阿莫的雕刻机 part III PCB 刀路制作(Eagle & Copper

楼主(2008-12-02):
PCB 刀路产生过程

本贴被 zhaomq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2,12:58:21.

楼主:
我使用 eagle PCB,存成 calevx3.brd

eagle brd 档 (原文件名:eagle.JPG)

调用 CAM process,打开 calevx3.brd

点击标签 1后,点击3 产生 calevx3.cmp 零件面的gerber

点击标签 2后,点击3 产生 calevx3.sol 焊盘面的gerber

调用 CAM 产生 gerber file for sol/cmp (原文件名:gerber.JPG)

楼主:
执行 CopperCAM, 先做零件面 sol 的刀路

调入 焊盘面的 gerber (原文件名:coppercam-sol.JPG)

四个角的过孔是我放置的四个角,调整板边为 0 (原文件名:coppercam-sol org.JPG)

设置刀路层和参数,开始产生刀路 (原文件名:coppercam-sol mill.JPG)

完成刀路,放大后可以看到黄色的刀路线,可以做多层刀路 (原文件名:coppercam-sol mill zoom in.JPG)

完成刀路 (原文件名:coppercam-sol mill ok.JPG)

楼主:
制作钻孔档

点击焊盘编缉 (原文件名:pads.JPG)

点击 <> 选择焊盘组,输入过孔直径,我只设定 0.8mm, 0.4mm 两种 (原文件名:pads 0.4mm.JPG)

最后存档 zk.iso (原文件名:pads zk.JPG)

楼主:
上面露了两个步奏,补上

钻孔参数设定 (原文件名:zk1.JPG)

选择 只要钻孔 (原文件名:zk2.JPG)

楼主:
用编缉器打开 zk.iso(CNC档)

搜寻 M06,发现有三个区段

T1 M06

M05 这个区段是 贴片的焊点,不打孔删除

T2 M06

M05 这个区段是 0.4mm的钻孔,去掉 T3 区段,存档 3zk04.iso

T3 M06

M05 这个区段是 0.8mm的钻孔,去掉 T2 区段,存档 4zk08.iso

如果有很多钻针要更换打大小孔,依此列推

用编缉器打开 zk.iso (原文件名:zk edit.JPG)

打包上面的 CNC 文件当作范例

楼主:
零件面的刀路,与焊盘面的做法一样,比较简单

楼主:
刀具的设定

0.4mm 的钻针 (原文件名:dao 0.4.JPG)

0.8mm 的钻针 (原文件名:dao 0.8.JPG)

设定使用刀具,注意筐起来的部份 (原文件名:dao3.JPG)

楼主:
钻孔刀具对应选择

钻孔刀具选择,大小要匹配 (原文件名:dao4.JPG)

楼主:
如果雕刻机能够自动换刀,那就爽了

我只选择 0.4mm, 0.8mm 的钻针来处理是简化了操作,孔不够大的,再用钻台补一针,这样还是很漂亮的

目前换刀/对刀 是比较麻烦的事

楼主:
这个程序检查 CNC档案 很好用

可以实际模拟刀路

可以实际模拟刀路 (原文件名:ncedit1.JPG)

这个程序检查 CNC档案 很好用ourdev_525876.zip(文件大小:3.57M) (原文件名:NCEdit.zip)

楼主: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707231&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coppercam&bbs_id=1027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7169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coppercam&bbs_id=1027

本站有 CopperCAM的连结,有兴趣的可以发扬光大

网友:
mark,以后一定用得到。

网友(2009-01-22):
zhaomq 请问楼主,有eagle的教程吗?

楼主:
嘿嘿,老帖子被翻出来透气啦

请参考 CAD software EAGLE

http://www.interq.or.jp/japan/se-inoue/e_eagle.htm

网友:
请问能提供下 破解版的 EAGLE    好用是好用 就是有限制  找的几个破解的都不稳定  不知能不能分享下好用的破解版本 感谢!

网友(2009-04-20):
好,这两正在找这样的软件

网友:
双面定位.过孔问题.哪位有好的解决之道

网友(2009-05-24):
正需要这样的说明文件

网友(2009-07-26):
zhaomq 如何联系你,有事相求,我的qq 785063117 电话:66861806 成都大灵通

网友(2009-10-26):
顶一下。之前已经有网友编写的详细教程。

网友(2010-04-11):
mark,即将用到

网友:
~~~复杂~~~~原来要作这么多功作的~~~~

网友:
昨天参加电子展,看了中月的雕刻机,是通过定位边来对过孔

网友(2010-06-02):
多谢,现在用到了

网友(2011-05-08):
作个记录!

网友(2012-02-03):
EAGLE+CooperCAM 制作电路板

还是有点不懂呢:p

网友(2012-12-26):
虽然是老帖子,可是还是让我有很想购买一台雕刻机的欲望

网友(2013-02-01):
好像很复杂,收藏学习

网友(2014-09-24):
mark,以后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