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用过直流电流互感器的?【恢复】

楼主(2008-12-02):
推荐个精度稍微高点的,精确到10ma?,电流互感器的输出信号一般是什么信号?

网友:
这一期电子报上有一个 贴片式电流传感器 的文章,你看看,介绍的MLX91205!贴片的,0-30A,误差挺小的,霍尔原理!

网友:
你多大的电流?

网友:
霍尔的不如电流比较仪的。

网友:
霍尔电流传感器 很多的

楼主:
刚刚搜索了一下,应该是直流电流传感器,南京中霍做的是利用霍尔原理的。

网友(2012-08-07):
霍尔原理

网友(2013-03-08):
霍尔原理我都忘了这茬了  试试再说

网友:
直流的没有互感器这一说啊,交流的才用互感器。直流的直接电阻采样或隔离的用霍尔传感器。

网友:
我们公司就是做这个东西的,目前有开关,420,5V,10V

网友(2016-10-11):
直流240A大电流检测好麻烦啊,有没有合适的方案,只能选电流互感器了

网友(2016-12-07):
有直流互感器, 0.5级的话, 2A的传感器可勉强满足10mA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