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一个元件--AVR仿真器【恢复】

楼主(2008-12-02):
图中

1)IR_Key是什么IC,

2)Dateflash的U40是什么IC

谢。

该图来自:http://www.simonqian.com/en/AVRminiProg/index.html

http://www.simonqian.com/en/AVRminiProg/index.html

本贴被 zswlb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2,16:39:58.

楼主:
TO 1楼:

谢谢。另外,这个图纸也标出晶振的频率。还没有空阅读代码。

是否可以整理这个工具的原理模型,让更多的人容易进入维护的队伍。

之所以是提供模型,是减轻作者的写作难度,也可以减轻维护人员的理解难度。

网友:
这个是AVR仿真器?

IR_Key,原来设计是红外接收器,用于和红外遥控配套使用,现在可以直接使用一个按键即可。

Dataflash原来设计的时候是Atmel的Dataflash芯片,用于离线编程支持,不过最后没有使用,而是直接把数据放在主控芯片的Flash里。

本贴被 chengyingav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2,21:4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