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请进关于喷墨打印PCB 【恢复】

楼主(2008-12-02):
epsonR800打印机为了解决颜料规模打印光泽问题,有一个喷头专门打印一种亮光油,覆盖在最上面,固化后相纸表面像uv淋膜过了一样。

如果用这种亮光油打印pcb,可能可以用cd打印功能搞定,这种油墨本来就是epson机器用的。我用指甲刮过打印面,硬度不错。应该能抗腐蚀。

来源:1、epson原厂墨盒,2、鸿盛也有兼容亮光油。

因我的两台epson都是新机,老机处理掉了,暂时没法试,要等一阵子搞台能打cd的旧机弄个填充墨盒试。有条件的朋友可考虑试试。

网友(2009-01-11):
有人解决了墨水问题没有?

    墨水不好弄的。。

网友:
不错的想法,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打印法制作PCB全过程视频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kHpjzOhzxA&feature=channel

网友:
对。epson一系列,只要说可以打印光盘的,都可以打印pcb,只要改一下那个光盘夹具,+改墨水即可!!!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打印机?莫大能说下吗?

网友:
老外07年就有了,要先把打印机改成平板的。

网友:
是个好东西,实验一下啊!要是这样买个打印机就够了!精度还绝对很高,速度超快!!!

楼主(2008-12-02):
勘误,应为:解决颜料墨打印光泽问题

网友(2010-09-12):
刚试了下佳能bjc1000,拆了机壳就可以直接过pcb,不知道uv墨水怎样

网友:
不错的想法,但墨水不好弄的。

网友(2012-06-12):
PCB用酸处理一下就可以打印了 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还有UV墨水也很廉价的一百多元一公斤很便宜的 如果大量采购还有很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