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三菱FX2N-64MR给分解了,上图给大家看看内部结构【恢复】

楼主(2008-12-03):
就是想看看里面是怎么个结构和体积为什么会这么小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26757.JPG(文件大小:453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0018.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26761.JPG(文件大小:412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0022.JPG)

本贴被 feixu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3,08:11:43.

网友:
积分:27

派别:

来自:

 不错

网友:
谁有三菱PLC的电源板原理图哟~~

看起来比西门子的复杂了2倍啊,拿来借鉴借鉴

网友:
三菱PLC的做工和西门子的差得太远。

网友(2009-04-27):
我拆开十来次,很经典!

网友(2009-08-04):
不错,能否说下IC1的型号呀

网友:
怎么不来个知识普及
不知道PLC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和MCU一样的芯片

网友:
我今天拆开FX2N40MR的PLC,发现里面用的是5V的RELAY,且RELAY的功率电源5V和IC控制电源5V没有隔离(没有光耦,万用表测是连通的);不知道它怎样保证断开RELAY时不影响CPU正常工作

网友:
再请教个问题,图中的厚膜电路是什么功能

网友(2010-06-20):
牛P

难道现在工控产品流行,输入端不光藕隔离???

输出是:继电器输出

输入好像没有几个光藕啊

个人猜想是:输入不用光藕隔离的原因是:成本太高
成本高的原因是
1.这个档次的PLC 要处理很多高速的输入脉冲(最少:200K);用光藕成本高,又占空间(PCB大也是会大幅增加成本(外壳模具)).

2. 高速脉冲用光藕隔离,对输入信号也有要求,要信号强度(电流)足够大,驱动6N136,6N137之类光藕; 这方面有点不现实. 引起用户不好印像是,输入挑信号源.

最好(低成本)的解决之间,是信号源与CPU之间共地用个HC类IC缓冲一下就行.

如果有几个信号是与CPU是共地了,其它隔离也没有意思,干脆非特殊输入端口都不用光藕隔离.

日本的东东也就是:国际上的浙江货.

听老工程师讲过一个故事(大家就当笑话听哈)

俄罗斯人碰到技术上的难题,解决方式是增加材料来满足要求!
德国人碰到技术上难题,解决方法是想办法改进工艺来满足要求!
日本人碰到技术上难题,解决方法是想办法减少用料来满足要求!

网友:
看着好爽哦

网友:
那个继电器什么型号?哪里有卖?

网友:
呵呵,很多这样的,松下的PA系列继电器还有欧姆龙的不记得是那个型号了,国产的有宏发的

网友(2010-12-16):
我也拆,没LZ有钱这个最少也要1000多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40294&bbs_id=3022

网友:
输入端全部都有光耦,用的是ps2805-4。菜菜不要乱说。

网友:
输入端肯定有光耦,48MR我修得多了,似乎电源层和程序层都差不多,只是IO层不一样

网友(2011-01-25):
我也有一台,拆开借鉴一下硬件结构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
我们也有,去年拿了几个坏了的IO拆着玩,好多都是排阻坏了

网友(2011-08-23):
FX2N-64MR怎样价格怎样啊,新的,米不多,要考虑经济啊,IO点数没点听说是50,是不?、

网友(2011-12-03):
开眼界了  把三菱的学了,可以学西门子小型,中型的,用的太多了

网友(2012-02-03):
我也在拆,有木有原理图啊!

网友(2012-04-24):
今天早晨图片看不到,打不开!

网友:
三菱的跟西门子的,那个品牌的PLC用的多呢。

网友(2014-07-09):
学习了。图片给力!

网友(2014-08-29):
现在不少山寨的东西也能做到这个程度

网友:
有钱人呀开眼了

网友:
还是西门子的牛 一颗螺钉都没有

网友:
非常不错的哦

网友:
除了板间排线,其他接插件非常靠谱

网友:
谢谢分享,一直想看里面,没机会拆,这次大爆眼福了。

网友:
大厂出的,就是不一样,觉得。

网友:
背面因该还有光耦吧

网友(2014-10-05):
三菱的东西质量是不错的,只是Devicenet协议不比Profibus流行限制了他的市场占有率

网友(2014-11-04):
拍得不错,插清晰的

网友(2014-12-16):
我也很喜欢日本的产品,专注,精致,每一样东西都拆出来都可以称的上是工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