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能用来做塑料手板上吗? 【恢复】

楼主(2008-12-03):
我是个对雕刻机的门外汉,但阿莫的雕刻机看起来就很吸引人! 突然想在一些塑料零件及外壳设计时,常会需要做手板来确定效果,一般手板都是交出去外面做的... 所以在此要请教大家了,要是有台雕刻机,可以拿块塑料,按ProE的模型,直接雕出手板吗? 除了尺寸、精确度外,其他有什么限制吗? 容易吗?

本贴被 philipli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3,08:54:02.

网友:
3040四个月后能出来吗?俺有一台简陋型1520,经过多次调整精度尚可。

你的看做工就知道好使,期待大幅面的。

还有,最好加个led灯,我老是打着电筒干活。

网友:
提个小问题,用solidworks和pro/E能生成刀路文件吗?

如果能怎么做?

网友:
30不小的了。 真正使用时,用不到这么深的。刀具是很重要的因素。

30行程,雕浮只有15,第一个蓝色的就雕不出来了。

所以,俺认为你的3040行程应该做到100,a3幅面,浮雕怎么也的雕5厘米吧。

网友:
zaku (原文件名:s_mg98_47.jpg)

a ,,发现扎古头啊...

网友:
我等你的3040,z行程是60是吗?这个30太小了。

网友:
阿莫啊,你的机器,能雕第一个蓝色的吗,能不能一把刀一气呵成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