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估一下:我们的步进电机选择的是4线是否失误,有没有必要改回6线?(最终结论:使用雷赛

楼主(2008-12-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阿莫,雷赛有个叫李卫平的人,你知道他现在是在干什么吗?

网友:
什么东芝的内核,本来就是东芝生产的。出厂时都做好了的。全部工艺都是东芝做的。有疑问可以发电子邮件给东芝公司咨询一下呀。换句话来说,应该是相当于OEM吧,东芝有相关的工艺和生产能力,只要你的订货量达到一定要求,就可以帮你OEM生产的。担心6016的货源问题更是多余,你可以一次进几K的量呀,够你撑几年了。不过前提是得测试结果符合你的要求,这点才是需要优先考虑的。还有那个接口,当时我好像都配齐了呀。3.96MM的间距。就算真的找不到了,也可以直接焊飞线测试呀,反正是想测试一下它的性能而已,性能达到要求了,再考虑其它的也不迟

我手上的成品驱动器多数是四层板的,需要测试时还不一样飞一大堆线来测试,这是技术员常做的事呀,你们没有技术员?

网友:
6线的驱动器是单极的,效率低。还有你们测试的那个雷赛的驱动器价格真的要那么贵吗?咨询过厂家吗,他们的报价也一样?奇怪,怎么比4A的还要贵呀

网友:
大多数细分驱动都是只接电机的4根线,要接电机6根线的细分驱动我还没见过,但不代表没有。

8线电机,只不过是可以给你选择,究竟是绕组两两并联,还是两两串联使用罢了,其实接到驱动器上,也只有4根线。

网友:
    再说一遍,8线电机在使用上和4线电机或6线电机的差异仅发生在电机引线和电缆的连接处。

网友:
真奇怪,我从雷赛42用57,从来都是8线的,怎么就变成4线规范了。

网友:
    8线电机在使用上和4线电机或6线电机的差异仅发生在电机引线和电缆的连接处。

网友:
用双接头成吗?电机用大电流圆插,数据单独,方便以后加照明啥的。

不是说粗缆很贵吗,分开有可能成本更低。

diy总不至于插头线出厂就用完吧,再说万一换电机,电流不够怎么办。

网友:
4线的驱动器,使用6线的电机,要做成低压型的,一半的绕组浪费了,电阻大一倍。

8线的电机,不管如何使用,电机的性能均不下降。

网友:
    4线的驱动器,使用6线的电机。只相当于上述方法2,是高压型的,相当于鹿原的高压低电流的电机。

网友:
    再说清楚一下:

6线的电机,就是电机内部有4个绕组,每2个绕组串起来,把连接点引出来,这样,共6根线。

我说的8线的电机,就是把4个绕组的8根线,都引出来。

使用的时候:

方法1. 2个绕组串起来,就是6线电机,可以用6线驱动器。

方法2. 每2个绕组串起来,只使用使用串起来的两头,变成2个绕组,就是4线电机,可以用4线驱动器。

      不过,是高压型的,相当于鹿原的高压低电流的电机。

方法3. 每2个绕组并起来,变成2个绕组,就是4线电机,相当于你现在这种低压大电流电机。

网友:
8线的电机接成4线电机的话其实就成了4根线了,两两并联的。

一般8线电机的驱动也都是用的4线的接法,即A+,A-,B+,B-

网友:
    8线的电机,实际上就是把6线电机在内部的漆包线连接处解开,加2根外引线而已。

    电机厂懂的,只要他们愿意做。

    驱动还是用4线或6线的驱动器。这样,DIY很随意。

    不存在8线的驱动器。

网友:
【楼主位】 armok 阿莫

4线的电机不能使用6线的驱动器的。

但4线的驱动器,能使用6线的电机。

----------------------------------------

我要是DIY的话⑻是选8线的,理由见图

网友:
大家都用4线的,没问题,快点把你的3040搞出来吧!

网友:
应该选6线的

网友:
4线的驱动器比6线的驱动器效率高且灵活,4线的驱动器可驱动4,6,8线的电机

而电机的灵活性先后是8,6,4线

网友:
    4线和6线的关系就如同“变压器加整流”中全波和桥式的关系?效率差0.7.7倍。

网友:
4线,6线,8线都可以的,只是电机里的绕组抽头不同,8线的可以接成6线或者4线的,6线的可以接成4线的,4线的应该就是两组线,中间没有抽头。

与驱动器配合来看,6线和8线的选择面比较大。

网友:
四线和六线的区别就是四线的在线圈中间加一个中间抽头出来,可以接成高速驱动方式,但是很少有人这样用的.

可以问下白山的技术人员,他们的六线接法,中间的接线有没有使用.如果没有使用,还是可以接四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