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一下我的整套程序c51和修改后的电路图p99格式sch:基于“可插IC卡的密码器 带 122

楼主(2008-12-03):
共享一下我的整套程序c51和修改后的电路图p99格式sch:基于“可插IC卡的密码器 带 12232 点阵液晶和单片机”

最近买的淘宝超值:可插IC卡的密码器 带 12232 点阵液晶和单片机,才16元,大家看值吗?

原帖: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805928&bbs_id=3031

淘宝地址:

这里还有啊:15,还便宜1元。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5de31d291a0f515cc75e7fe175c49e92.jhtml

我改动的电路,和测试成功的程序,有网友要看,就先发上来了。

虽然有点小bug,但在不断更新中,,,,,^_^b

原来的商家资料:程序rar

原来的商家资料:电路图pdf

文件上传结果

上传失败,可能是文件格式不对(仅支持jpg、gif、rar、zip、pdf、word-doc、excel-xls、txt、htm、html、mht 格式 ) 详细出错说明请参考以下的英文:

com.jspsmart.upload.SmartUploadException: Unable to upload.按此返回

//****************************************************************

//  汗,修正74hc139附近的连线bug ,新版本v1.05

//----------------------------------------------------------------

本贴被 wkm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3,18:41:34.

楼主:
加了个18b20,程序正在改进ing...,黄色线都是自己改的线。

经常在ouravr下载东西,第一次上传自己做的,^_^!

楼主:
商家原来的资料:

楼主:
需要改动的线路,拆掉 74hc02 ,加俩跳线, 咯掉 液晶的A0线,改到P43上。

楼主:
错误,删除。

本贴被 wkm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3,18:42:30.

楼主:
【终于先传上程序来了,感动哭-_-

楼主:
晕,上传不来附件了???

楼主:
有人弄通那个上面的IC卡怎么用吗?

网友:
如果用64K ROM 的 W78E365 效果应该会更好.

网友:
键盘部分电路图

本贴被 hnywx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8,09:44:11.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店铺已经恢复开通了,15元的密码器和12864液晶也都可以

正常供货了

耽误大家了几天,抱歉啊

另外,为了方便大家玩,密码器可以配套提供带有ISP下载功能的W78E58BP芯片5元1片(烧写好LD程序了,和STC用法相同),同时提供华邦的上位机程序,以供下载使用

本贴被 cyc996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4,09:01:00.

网友:
to 18楼

原来是:winbond_W78e58/cymos_SM8958/Haijiye_SZM03

自己喜欢用stc下载方便。

网友:
原来用的就是STC8051还是你换成了STC了?

网友:
卖的够快的,缺货了?

楼主:
等最后功能差不多了,再调试mcu的低功耗模式之类的,再电池供电试试。现在调程序器件不用电池,怕麻烦。

楼主:
现在没有做那个max856的程序,,要用外部电源即可。我是5v接到ic上。

楼主:
帮你帮改好的电路图转为PDF格式

网友:
和楼主拥抱一下啊,哈哈,我也正在搞这个密码器

昨天买了个耳机做了根串口下载线,插上STC 516RD 呵呵,可以下程序了,也是碰到液晶A0的接线比较头痛哦

搞到锁存器上,不知如何弄地址

我正在看电路图啊

网友:
wkman:

能共享一下开关机键的使用方法吗,我只能打开,无法关闭

网友:
加了个18b20,程序正在改进ing...,黄色线都是自己改的线。

经常在ouravr下载东西,第一次上传自己做的,^_^!

amrok帮忙编辑下,发现个问题,如果在上传里面选择各种文件或者文件比较多,就是报错,还是我这里带宽太卡了??只能一个一个上传附件。

本贴被 wkm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3,11:59:07.

网友:
to 【28楼】 hnywx

又发现了键盘错位???

我没有再去用万用表量键盘走线了,你那个图是你改正后的么???

如果发个文字说明,确定是的话,就顺便更新p99的sch格式电路图。

02 密码键盘v1.06_p99_sch.rarourdev_533316.rar(文件大小:15K) (原文件名:02 密码键盘v1.06_p99_sch.rar)

02 密码键盘v1.06.pdfourdev_533317.pdf(文件大小:106K) (原文件名:02 密码键盘v1.06.pdf)

本贴被 wkm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8,17:33:39.

网友:
ic卡,呵呵,现在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一张。(市场淘汰了)。

估计需要那些个古老的保密协议。

网友:
呵呵,我倒是有几张IC卡,好像很多地方还在用啊

,比如北京的牡丹交通卡

网友:
to 34楼,你的键盘还是错的。我彻底测量了下,给出正确的图纸,sch版本v1.07 所有按键都正确扫描出来了。

还有测试程序,按键按键盘,液晶上显示对应数字(就是我键盘下面定义的小数值字符),

键盘程序c51:

电路图sch:

电路图pdf:

楼主:
图是改正后的

网友(2009-03-01):
哈哈 恢复后的回答都乱套了

不过没关系啊

网友:
有空我也搞一下。

网友(2009-05-10):
我也买了一个试验,发现液晶经常会显示出乱码,似乎是字模错位或缺失。请教大家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2009-06-26):
其实根本不用改动连线(PCB这么设计而能正常工作说明原连接没有问题),对液晶写数据只需一条MOVX指令,利用8051对外部RAM的写时序就能完成写入了。

网友:
哥们,我也想要一个,怎么买?
我的qq:373705690

网友:
我为这个密码器写了一些程序,是无需大动干戈去改连线的,都能正常工作,而且程序也简洁。
希望能和同样拥有这个密码器的朋友交流心得。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学无止境v

网友:
我碰到一个见鬼的问题,请大侠们看下我的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uchar code zimo[];

#define  LCom  0x1f00        //左区指令
#define  LData 0x1f01        //左区数据
#define  RCom  0x3f00        //右区指令
#define  RData 0x3f01        //右区数据

uchar xdata XBYTE[65535];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XBYTE[LCom] = 0XE2;
        XBYTE[RCom] = 0XE2;   //复位
        XBYTE[LCom] = 0xAE;
        XBYTE[RCom] = 0XAE;   //POWER SAVE
        XBYTE[LCom] = 0XA4;
        XBYTE[RCom] = 0XA4;   //动态驱动
        XBYTE[LCom] = 0XA9;
        XBYTE[RCom] = 0XA9;   //1/32占空比
        XBYTE[LCom] = 0XA0;
        XBYTE[RCom] = 0XA0;   //时钟线输出
        XBYTE[LCom] = 0XEE;
        XBYTE[RCom] = 0XEE;   //写模式

        XBYTE[LCom] = 0X00;
        XBYTE[LCom] = 0XC0;
        XBYTE[RCom] = 0X00;
        XBYTE[RCom] = 0XC0;

        XBYTE[LCom] = 0XAF;
        XBYTE[RCom] = 0XAF;
}

void PutDataL(uchar ch)                //发送左区数据
{
        XBYTE[LData] = ch;
}

void PutDataR(uchar ch)                //发送右区数据
{
        XBYTE[RData] = ch;
}

void PutComL(uchar ch)                //发送左区指令
{
        XBYTE[LCom] = ch;
}

void PutComR(uchar ch)                //发送右区指令
{
        XBYTE[RCom] = ch;
}

void SetPage(uchar page1,uchar page2) //设置显示页
{
        XBYTE[LCom] = (0xB8|page2);
   XBYTE[RCom] = (0xB8|page1);
}

void SetAddress(uchar address0, uchar address1) //设置开始列
{
        XBYTE[LCom] = (address1);
   XBYTE[RCom] = (address0);
}

void clrscr(void)
{
uchar i;
uchar page;
for (page=0;page<4;page++)
{
SetPage(page,page);
SetAddress(0,0);
for (i=0;i<61;i++){PutDataL(0);PutDataR(0);}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ch;
        ch = 0xff;
        LCD_Init();
        clrscr();
        SetPage(2,2);
        SetAddress(0,0);
        for(i=0;i<16;i++) PutDataR(zimo);

        SetPage(3,3);
        SetAddress(0,0);
        for(i=0;i<16;i++) PutDataR(zimo[i+16]);

        while(1);
}

uchar code  zimo[]= {0,4,116,85,86,84,116,4,0,254,2,34,90,134,0,0,0,9,9,41,61,7,5,4,0,63,4,8,8,7,0,0};
这是一段测试12232的程序,本来是想在page2、3页的右边0列开始显示一个“郭”,
结果通电复位后在page2、3、0、1的右边从0列开始到61列全黑。

将程序的第二个for改为:for(i=16;i<32;i++) PutDataR(zimo);时,显示正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2009-12-01):
好东西,板子哪里可以买的到啊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5de31d291a0f515cc75e7fe175c49e92.jhtml

网友(2010-01-25):
回复 网友A:
等最后功能差不多了,再调试mcu的低功耗模式之类的,再电池供电试试。现在调程序器件不用电池,怕麻烦。

现在玩到啥程度了啊?我刚弄到一个。

网友:
感谢楼主,下来看看,学习下

网友:
提供的电路图有bug,需要细心核对,不过还是要感谢无私提供,谢谢,附上我的修正版,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用ad9导出的pdf文件里面的汉字都成空白了,哪位朋友知道的,请麻烦告诉一声。
选址说明部分,这个电路地址使用如下,不用改动任何连线,可以直接编程使用。

Ram部分地址        0x8000-0xFFFF
液晶地址
Lcom          0
Ldat           0x01
Rcom        0x2000
Rdat        0x2001

键盘部分地址
Key                0x6000
P42为1时,P1口最高3位循环移位,读取0x6000的值就是键值。

网友:
密码器,记号,

网友(2010-03-08):
非常崇拜楼主的精神,我也弄到了一个这种二手密码器,想在他的硬件电路基础上直接二次开发软件
这里有个问题,大家看看:
我只有s52的芯片,应该能替换这个密码器中的c58,58和52都是51兼容系列吧,我理解的58只是flash多一些,是32k吧

网友:
问 42楼 reiyawea 朋友:
你说的一点不动这个硬件的话,用程序直接写扩展地址就能控制液晶么?你实验好用了么,分享一下你的测试程序吧,多谢!

网友(2010-04-10):
回复 网友B:

我的邮箱是cuso4.5h2o#sjtu.edu.cn(#->@),需要[无硬件改动]测试程序的请发邮件索取。有LCD显示,键盘和声音功能。

网友(2014-04-04):
学习了   没弄过这个东西

网友(2015-01-10):
很不错的资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