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讨论一下:STM32与MSP430F543X比较【恢复】

楼主(2008-12-03):
STM32的性能和特点这里不用我说,在这里我们重点说说MSP430F543X芯片:

MSP430F543X芯片:

1、RISC 16位内核单片机,工作电压2.2~3.6v,100个引脚,83个IO;

2、低功耗模式,电流为(0.1 uA)

3、25MHz外部晶振

4、12位ADC,1个IIC,串口

5、256KB+512B Flash Memory并有复用IO作为外部寻址32Mflash,16KB RAM,4个串口,3个DMA

6、4定时器,pwm等

7、价格25元/片

请各位来讨论一下。。。

我个人认为是STM32比较优越!

网友:
STM32F103VC、VD、VE都是支持FSMC(也就是总线接口)的,VB是不行的啦,去ST网站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To 12楼:能不能说一下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
STM32有可以存储器扩展接口的型号;当然也可以用GPIO模拟,但效率肯定不高。

网友:
430和stm32是两个时代的产品阿。430出来10多年了。

网友:
要比功耗,估计要拿STM8SLxxx或者STM32Lxxx出来了。

网友:
这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不能比较的,如果非要比较的话,那楼主还不如拿飞机和汽车来比,看哪个更优越。

楼主:
用IO端口PA0~PA15+PB0~PB5(A0~A21),PC0~PC7(D0~D7)来外扩32M bit flash,可以吗?谢谢!

网友:
TO 5楼;可以哦

网友:
萝卜 和 白菜的关系

人家MSP430追求的是低功耗 STM32能比?

STM32的资源/速度 MSP430能比?

搞清自己要什么就好了

楼主:
小问一下:stm32可以外扩32M flash?

网友:
晕,这么快就有人占了2楼

为什么说MSP430不好?给些理由?

难不成理由是你们没能驾驭430?

网友:
楼上的言论偏激,自己反省一下

MSP430片子现在还没有集成USB,CAN等外设,不明白TI是啥意思

之前收到消息会出5系,结果发现5系出来还是没有USB、CAN

最近做东西选STM32了,因为它自带了USB

楼主:
呵呵。。。,我也有1楼的感觉,只不过我有一个同事认为msp430单片机好,其他的接受不了,真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
msp430单片机除了低功耗外,就是狗屎

网友(2010-02-06):
430用了7年了,当年主要是考虑了它的AD和定时器,现在也想用STM32了.时代总是要变的.

网友:
价格问题,让我准备放弃msp430

网友:
430功耗就算低也是狗屎,有一楼的感觉,用个pa后缀的AVR比比就知道了,我感觉pa的比430还省电,1ua的电流还是没问题的,avr单片机伸缩量大,无论是电源电压还是主频上,430这方面苛刻很多,要速度没速度,太低电压还不工作,我做的自记仪人家说太省电了,呵呵

网友:
要是速度,还是STM32要好一些;要是比较功耗,还是选F543X吧。要是既要功耗,又要USB,那就用F55xx了。

网友(2010-03-13):
msp430还有个好处就是破解困难。avr这方面就差了。
stm32是新出的东西,经过市场检验还需要一段时间。至少我做的工控产品不会考虑stm32。

ps:现在还在用atmel的sam7系列。

网友:
没有可比性,出来的年代都不一样。 时代总是在前进的。

网友:
这两种芯片都用过,说2句。

stm32追求的是性能,资源丰富,超频性能奇佳,我最高超到144MHz,好像坛子里还有更火爆的。STM32有一点可能是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其实它提供的功耗控制能力是很优秀的,用它完全可以做出uA级的电路,当然,如果不觉得大材小用的话。

MSP430的芯片的主打特性是低功耗,性能很一般,5系列的(541x/543x/541xA/543xA)也不例外,后缀不带A的标称主频18MHz,超频用最高到过26MHz;新版本是带A的,最高主频25MHz,片子我还没拿到,估计超频没准能到40M左右。指令效率比较低,另外如果高主频运行的话,低功耗特性也就没有什么大优势了,个人觉得这个系列有点不伦不类。如果用不带A的型号,一定要小心芯片的诸多BUG,否则会被搞的莫名其妙。
另外,543x的芯片如果楼主能25块拿到,如果不是大用户的话,那还真是比较有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