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阿莫的jj,真是眼馋啊,这是鹿原的jj雕的,请评价一下 【恢复】

楼主(2008-12-03):
我不太会弄刀路,都是东学学西学学,可能没有发挥鹿原的最大效能,我只能做到这个模样了,真想有个完美的jj,先听听大家的意见,我考虑将来出了这台换阿莫的,不过我想再等等,在好的设计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我想等大家使用了阿莫的jj后再定

本贴被 spidium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3,18:33:02.

网友:
【20楼】 armok 阿莫

  真空发生器,气动零件销售店铺里一般都有的  http://www.sh-aixin.com/zkfsq.htm,这些都是通用零件很好买的,只要有高精度磨床,正确的公艺,雕刻机的平台的平面度很容易做到0.01,我们公司就专门做高精度的东西

本贴被 xuehu580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9,12:50:07.

网友:
其实真空吸附很简单,不是想象的那么难,主要是要把平台平面度做好,覆铜板变形小,产生负压可以使用真空发生器(吸力大,流量小,需要压缩空气,可以买二手的PISC或者庙德的,三四十块一只效果相当不错,注意不要买到假货,尤其是庙德的,很多假的,不过很好辨别,正品噪音小吸力大,假货噪音大吸力小,我在磨床上磨150*150左右的铝件就使用这个来做真空吸附,当然进刀量在0.02以下,R10左右的玻璃也这样吸着磨过)或者增氧机(200W左右的)(吸力小,流量大,不需要其他设备),最好的是真空泵(吸力大,流量大,大多可以做到0点几帕的压强,但价格贵2000左右),前两者价格相当在400以内可以搞定

本贴被 xuehu580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9,01:36:48.

楼主:
我说一句题外话,敢问阿莫的经济来源是什么途径,好给我们一种全新生活方式的启示

网友:
啊莫知道德國最先進的真空吸台是什麼一回事嗎??哈哈!!

网友:
哈哈!!啊莫能採購德國最先進的真空吸台嗎??

网友:
啊莫有沒有了解過德國最新的真空吸板工作平台是什麼一回事??請啊莫細說!!THX

网友:
同意shixia的說法!!

以前設計一台雕刻機就算是一個開口滑套的安裝就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做實驗測試!!當然最後沒有白費到我們的時間!!在這裡想帶出一點就是要解決問題就要小心地分析問題的所在!!我相信就算問啊莫一些雕刻機的技術性問題啊莫一定不可以第一時間回答我...!!

网友:
至于开始的时候调整好雕刻机的精度,懂点机械的人都会弄,没啥的!那些所谓的技巧是任何一个机械专业的人入门必学的!但是长久保持精度就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了!

以前我们都是苏联的理论,通过增加重量,来消除加工过程的振动势能对整体精度的破坏!所以就有傻大笨粗的形象!

现在都是通过更好的力学模型来解决,一般的是采用异形空心结构,通过填充一些吸振物料来改善这一状况,而且一般的人也很好弄,就是什么吸音你就填什么,把一些什么碎布海绵不同比重的沙石和农作物麸皮参合一起,灌进去密封就好了!

下次有机会再说说为什么加工的时候会断刀!这是很多搞机械加工的人费解的地方,其实也没啥,照我的方法做,断刀就是小概率事件了!什么事情都要从根源上分析,而不是想当然!

网友:
很欣赏阿莫的开源精神,但是很不喜欢不加分析一锤子否定一件事!

其实雕pcb,根本就不需要太高的精度,一般出现了深浅不同的情况,是由于裝夹和刀具的不合理造成的!刀具在加工的过程中对pcb板的切削力导致了板子局部变形,尤其是质量不好的板子现象更明显!应该在刀具外加装一个硅胶套头,在加工的过程中一直可以随刀头压住板子!这样就解决了深浅不一的问题!这种方法很多冲压薄件中都会采用!否则就是你的机床再牛,照样会有变形的!

还有这样的采用光杆滑动的工作台,说白了都是个人用来解闷的产品。别说什么长期保持精度!都会变形的,而且系统刚性先天不足!很多人diy的时候采用这种方式是因为最好加工,是一种性价比较好的方式!一台普通的40车床加台虎钳就可以做出来了一套自我认为不错的产品了!

要保证机床长时间的精度可靠性只有采用异形滑台才是正道!

楼主:
我喜欢打网球,去绷线时,绷线机的那种夹具就不错(是万向的,长短宽窄都能调)

楼主:
谢谢各位,各位说的都对,鹿原的x轴与工作台是平行的,夹具确实有点太简陋了

建议阿莫一定要在夹具上也费费心思,设计一个专为pcb的夹具,方便大家使用,细节不精致,严重影响心情!

造成板子上面深下面浅,是因为我用的覆铜板质量更劣质,板子是拱形的,,,

本贴被 spidium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4,18:14:55.

网友:
同意楼上,不过阿莫的JJ看起来很漂亮啊.

网友:
其實原因有很多,請不要看一下就下定論說工作台不平整!!有時候是工件夾裝不好所置!!

网友(2009-07-10):
这个PCB还不错

网友:
要配专用夹具吗